通信特点

楼主:
特性 | 说明 |
通信类型 | PROFINET IO RT(实时) |
数据交换 | 控制字/状态字 + 频率给定/实际值 |
协议标准 | CiA 402(CANopen驱动器协议)或施耐德专用报文 |
传输距离 | 标准100米(可扩展) |
通信周期 | 4ms ~ 512ms可调 |
报文类型 | 标准报文/施耐德专用报文 |
---
二、硬件与软件要求
1. 软件要求
软件 | 最低版本 | 推荐版本 |
TIA Portal(博途) | V15.1 | V17/V18/V19 |
SoMove | V2.0及以上 | 施耐德变频器调试软件 |
GSDML文件 | ATV600 PROFINET | 施耐德官网下载 |
2. 硬件要求
设备 | 型号/版本 | 说明 |
| S7-1200 | CPU 1214C/1215C/1217C V4.0及以上 | IO控制器 |
| ATV600 | ATV630/ATV650/ATV660 PN版本 | 变频器(带PROFINET卡) |
| PROFINET卡 | VW3A3627 | 内置或外置PROFINET通信卡 |
| 网线 | CAT5e及以上 | 标准工业以太网线 |
| 交换机 | 可选 | 多设备连接时使用 |
3. ATV600系列型号
型号 | 功率范围 | 适用场景 |
| ATV630 | 0.75kW ~ 630kW | 标准应用 |
| ATV650 | 0.75kW ~ 630kW | 楼宇暖通 |
| ATV660 | 0.75kW ~ 630kW | 重载应用 |
4. GSD文件下载
文件类型 | 说明 | 获取方式 |
GSDML | PROFINET设备描述文件 | 施耐德电气官网下载 |
版本 | GSDML V2.3 | 支持最新功能 |
下载链接 | 施耐德电气支持中心 | https://www.se.com/ |
---
三、配置步骤(TIA Portal)
第一步:下载并导入GSDML文件
这是最关键的第一步,因为ATV600不是西门子产品:
下载GSD文件:
访问施耐德电气官网支持中心
搜索"ATV600 PROFINET GSDML"
下载最新版本的GSDML文件
导入GSD文件:
打开TIA Portal
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
选择GSDML文件所在文件夹
点击「安装」按钮
等待安装进度条完成
验证导入:
安装完成后,硬件目录会自动更新
在「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I/O」→「Schneider Electric」→「ATV600」中可查看
第二步:创建TIA Portal项目
打开TIA Portal软件
点击「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
选择「添加新设备」
第三步:添加S7-1200 CPU(IO控制器)
添加PLC:
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1200」→「CPU」
选择具体型号(如CPU 1215C DC/DC/DC)
选择固件版本(V4.0及以上)
配置PROFINET接口:
进入「设备视图」→ 点击CPU上的PROFINET接口
在「属性」→「以太网地址」中设置:
IP地址:如 192.168.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第四步:添加ATV600变频器(IO设备)
添加ATV600:
进入「网络视图」
在右侧「硬件目录」→「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I/O」→「Schneider Electric」→「ATV600」
选择对应型号(ATV630/650/660)
拖拽到网络视图中配置PROFINET接口:
双击网络视图中的ATV600
在「属性」→「以太网地址」中设置:
IP地址:如 192.168.0.2(与PLC同一网段)
子网掩码:255.255.255.0
取消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手动设置设备名称(如:"atv600_drive1")
分配IO控制器:
在网络视图中选中ATV600
点击「未分配」
选择S7-1200作为Controller
第五步:配置报文类型(关键步骤)
这是最关键的配置,决定数据交换格式:
选择报文类型:进入「设备视图」→ 点击ATV600
在「参数」→「PROFINET」→「报文类型」中选择
报文类型 | 控制字/状态字 | 给定/反馈 | 适用场景 |
| 标准报文1 | 1个 | 1个 | 基本速度控制(推荐) |
| 标准报文2 | 1个 | 2个 | 速度+附加数据 |
| 标准报文3 | 2个 | 2个 | 双通道控制 |
| 施耐德专用报文 | 1个 | 多个 | 完整参数访问 |
推荐配置:
一般应用选择标准报文1(最常用)
数据长度:4字节输出 + 4字节输入
配置子模块:
在「设备视图」中选择对应的子模块
确认输入/输出地址分配
第六步:建立网络连接
进入「网络视图」
选中S7-1200的PROFINET接口(绿色方块)
拖拽连线到ATV600的PROFINET接口连接成功后显示绿色实线
第七步:分配设备名称(关键步骤)
这是最关键的步骤,变频器需要正确的设备名称才能通信:
连接PLC:
使用网线连接PC与S7-1200
确保PC与PLC在同一网段
在线访问:
点击「在线」→「访问PG/PC」
选择连接的网卡
点击「更新」搜索网络设备
分配名称:
找到未分配名称的ATV600(显示MAC地址)
输入配置的设备名称(如:"atv600_drive1")
点击「分配名称」
验证:
点击「显示」确认名称已分配
设备名称必须与TIA Portal组态完全一致
第八步:变频器参数设置
使用SoMove软件或变频器面板设置参数:
参数号 | 参数名称 | 推荐值 | 说明 |
| COM.1 | 通信协议选择 | PROFINET | 选择PROFINET通信 |
| COM.2 | PROFINET设备名称 | atv600_drive1 | 与TIA组态一致 |
| COM.3 | IP地址配置 | 192.168.0.2 | 与TIA组态一致 |
| Ctl.1 | 控制命令源 | PROFINET | 控制字来自PROFINET |
| Fr1.1 | 频率给定源 | PROFINET | 频率给定来自PROFINET |
| Fr1.2 | 参考频率 | 50Hz | 根据电机设定 |
| tUn.1 | 电机自整定 | 是 | 自动识别电机参数 |
| ACC.1 | 加速时间 | 根据应用 | 加速斜坡时间 |
| DEC.1 | 减速时间 | 根据应用 | 减速斜坡时间 |
| StC.1 | 停止模式 | 斜坡停止 | 正常停止方式 |
第九步:编译并下载
编译项目:
点击「编译」→「编译全部」
检查是否有错误
下载组态:
连接S7-1200 PLC
下载组态到PLC
将PLC切换到RUN模式
ATV600上电:
变频器会自动从PLC获取组态
无需单独下载
---
四、控制字/状态字详解
1. 控制字1(STW1)- PLC发送给变频器
位 | 名称 | 功能 | 0 | 1 |
0 | ON/OFF1 | 启动/停止 | 停止 | 启动 |
1 | OFF2 | 自由停车 | 有效 | 禁止 |
2 | OFF3 | 快速停车 | 有效 | 禁止 |
3 | 脉冲使能 | 使能变频器 | 禁止 | 使能 |
4 | 斜坡函数发生器使能 | 斜坡启动 | 禁止 | 使能 |
5 | 斜坡函数发生器保持 | 保持频率 | 禁止 | 保持 |
6 | 设定值使能 | 使能给定 | 禁止 | 使能 |
7 | 确认故障 | 故障复位 | - | 确认 |
8 | 点动 | 点动运行 | 禁止 | 使能 |
9 | 由PLC控制 | 控制权 | 面板 | PLC |
10 | 反转 | 反向运行 | 禁止 | 使能 |
11 | - | 保留 | - | - |
12 | 转矩设定值使能 | 转矩控制 | 禁止 | 使能 |
13 | 电子齿轮箱使能 | 电子齿轮 | 禁止 | 使能 |
14 | - | 保留 | - | - |
15 | - | 保留 | - | - |
2. 状态字1(ZSW1)- 变频器发送给PLC
位 | 名称 | 功能 | 0 | 1 |
0 | 准备就绪 | 变频器就绪 | 未就绪 | 就绪 |
1 | 运行准备就绪 | 可启动 | 未就绪 | 就绪 |
2 | 运行使能 | 运行中 | 禁止 | 使能 |
3 | 故障 | 故障状态 | 无故障 | 故障 |
4 | OFF2 | 停车状态 | 有效 | 禁止 |
5 | OFF3 | 停车状态 | 有效 | 禁止 |
6 | 禁止合闸 | 禁止上电 | 禁止 | 允许 |
7 | 报警 | 报警状态 | 无报警 | 报警 |
8 | 设定值/实际值 | 数据有效性 | 无效 | 有效 |
9 | 偏差 | 频率偏差 | 无偏差 | 有偏差 |
10 | 主回路接触器 | 接触器状态 | 断开 | 闭合 |
11 | 正向运行 | 运行方向 | 反向 | 正向 |
12 | 反向运行 | 运行方向 | 正向 | 反向 |
13 | 过电流 | 电流状态 | 正常 | 过流 |
14 | 达到设定频率 | 频率状态 | 未达到 | 已达到 |
15 | - | 保留 | - | - |
3. 给定值/实际值
数据类型 | 范围 | 说明 |
| 给定值 | 0~16384 | 对应0~参考频率 |
| 实际值 | 0~16384 | 对应0~参考频率 |
换算公式:
频率设定值 = (目标频率 / 参考频率) × 16384实际频率 = (实际值 / 16384) × 参考频率---
五、编程示例
1. 启动/停止控制
// 控制字1 - 启动变频器"STW1" := 16047F; // 启动命令(位0=1, 位2=1, 位3=1, 位4=1, 位6=1, 位9=1)// 控制字1 - 停止变频器"STW1" := 16047E; // 停止命令(位0=0)// 控制字1 - 故障复位"STW1" := 1604FF; // 位7=1确认故障2. 频率给定
// 频率给定值计算(假设参考频率=50Hz)"NSOLL_A" := INT(50.0 / 50.0 * 16384); // 50Hz给定"NSOLL_A" := INT(25.0 / 50.0 * 16384); // 25Hz给定"NSOLL_A" := INT(0.0 / 50.0 * 16384); // 0Hz给定3. 状态监控
// 读取状态字1"ZSW1" := %IW0;// 读取实际频率"NSOLL_B" := %IW2;"Actual_Frequency" := REAL("NSOLL_B") / 16384.0 * 50.0;// 运行状态判断IF ("ZSW1" AND 160004) <> 0 THEN "Motor_Running" := TRUE; // 运行中ELSE "Motor_Running" := FALSE; // 停止END_IF;// 故障判断IF ("ZSW1" AND 160008) <> 0 THEN "Drive_Fault" := TRUE; // 故障ELSE "Drive_Fault" := FALSE; // 正常END_IF;4. 完整控制程序
// 启动条件IF "Start_Button" AND NOT "Stop_Button" AND NOT "Drive_Fault" THEN "STW1" := 16047F; // 启动END_IF;// 停止条件IF "Stop_Button" THEN "STW1" := 16047E; // 停止END_IF;// 故障复位IF "Reset_Button" AND "Drive_Fault" THEN "STW1" := 1604FF; // 故障复位END_IF;// 频率给定"NSOLL_A" := INT("Speed_Setpoint" / 50.0 * 16384);// 输出到变频器%QW0 := "STW1"; // 控制字%QW2 := "NSOLL_A"; // 频率给定---
六、通信状态监控与诊断
1. LED状态指示(ATV600)
LED | 颜色/状态 | 含义 |
| RUN | 绿色常亮 | 运行正常 |
| RUN | 黄色闪烁 | 启动中/待机 |
| RUN | 红色 | 故障 |
| LINK | 绿色 | 网络连接正常 |
| LINK | 熄灭 | 网络连接断开 |
| NS | 绿色 | PROFINET通信正常 |
| NS | 红色 | PROFINET通信故障 |
2. TIA Portal在线监控
状态指示 | 颜色 | 含义 |
通信正常 | 绿色 | PROFINET连接建立成功 |
通信故障 | 红色 | 连接中断或配置错误 |
正在连接 | 黄色 | 设备正在建立连接 |
3. 诊断缓冲区
在TIA Portal中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
可获取详细的通信错误信息
常见错误:设备名称不匹配、IP冲突、网线故障等
4. 变频器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 含义 | 解决方案 |
COMF | 通信故障 | 检查网络连接和配置 |
OPF | 输出缺相 | 检查电机接线 |
OCF | 过电流 | 检查电机和负载 |
OVF | 过电压 | 检查电源电压 |
UVF | 欠电压 | 检查电源电压 |
OHF | 过热 | 检查散热和通风 |
MCF | 电机故障 | 检查电机参数 |
tUnF | 自整定失败 | 重新进行电机自整定 |
---
七、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问题现象 | 可能原因 | 解决方案 |
ATV600无法识别 | GSD文件未导入 | 在TIA Portal中导入GSDML文件 |
设备名称分配失败 | 未在线操作 | 点击「在线」→「访问PG/PC」分配名称 |
通信超时 | IP地址不在同一网段 | 检查并统一IP网段 |
控制字无效 | 参数Ctl.1未设置 | 设置Ctl.1=PROFINET控制 |
给定值无效 | 参数Fr1.1未设置 | 设置Fr1.1=PROFINET给定 |
连接显示红色 | PLC未运行 | 将PLC切换到RUN模式 |
设备名称不匹配 | 名称不一致 | 确保TIA组态与实际分配一致 |
变频器不启动 | 控制字位0未置1 | 检查控制字1位0(ON/OFF1) |
频率不变化 | 给定值计算错误 | 检查给定值换算公式 |
频繁通信中断 | 网线质量差 | 更换高质量网线 |
报文类型不匹配 | 配置与实际不符 | 确认报文类型与参数一致 |
NS灯红色 | PROFINET配置错误 | 检查GSD版本和报文配置 |
---
八、配置要点总结
配置项 | 关键要点 |
软件版本 | TIA Portal V15.1及以上 |
GSD文件 | 必须从施耐德官网下载并导入 |
IP地址 | 同一网段,不能冲突 |
设备名称 | 必须在线分配且与组态一致 |
报文类型 | 选择标准报文1(最常用) |
控制参数 | Ctl.1=PROFINET控制 |
给定参数 | Fr1.1=PROFINET给定 |
参考频率 | Fr1.2设置正确(如50Hz) |
网络连接 | 使用标准网线,确保连接可靠 |
诊断功能 | 启用诊断便于故障排查 |
跨品牌注意 | ATV600是施耐德产品,非西门子 |
---
九、推荐参考资料
资料名称 | 来源 | 链接 |
ATV600产品手册 | 施耐德电气官网 | 下载 |
ATV600 PROFINET配置指南 | 施耐德电气支持中心 | 下载 |
ATV600 GSD文件下载 | 施耐德电气官网 | 下载 |
SoMove调试软件 | 施耐德电气官网 | 下载 |
S7-1200与第三方PROFINET设备通信 | 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 | 查看 |
---
十、总结
S7-1200与施耐德ATV600 PN变频器的PROFINET IO通信是跨品牌集成的经典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优势 | 说明 |
高速实时 | PROFINET RT通信,周期可达4ms |
配置简单 | TIA Portal统一组态,导入GSD即可 |
诊断完善 | 支持变频器级诊断和故障定位 |
扩展灵活 | 支持多变频器、多站点连接 |
成本优化 | 减少布线,降低安装成本 |
功能丰富 | 支持速度/转矩/位置控制 |
跨品牌兼容 | 标准PROFINET协议,品牌无关 |
配置流程简图
重要提示ATV600是施耐德电气产品,不是西门子产品必须从施耐德官网下载GSDML文件,TIA Portal不自带设备名称必须严格一致,区分大小写建议使用SoMove软件进行变频器参数调试通信前确保电机参数正确,进行电机自整定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