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很多收放卷、张力控制场合,光有位置和速度还不够,我们经常需要限制电机转矩或者叠加一个附加转矩。比如常见的“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玩法,就是让速度环拼命转,但用转矩把输出“箍”住。
如果你用的是 S7-1500(T) PLC + V90 PN,配合标准报文105再加一个附加报文750,就能通过几个专用运动控制指令轻松实现转矩限幅和附加转矩给定。

硬件和软件“门槛”

想要实现这些功能,有几个硬性要求:
V90 PN 固件版本必须在 V1.3 及以上(老固件不支持750报文)
博途版本:Portal V15 以上,同时要安装对应版本的 V90 HSP0185
调试软件:V-assistant v1.05.05 或更高
HSP文件下载地址(西门子官方):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72341852

V90 PN 的报文配置

在设备视图里,给V90 PN配置报文:
“报文”处选择:西门子报文105, PZD-10/10 → 这个负责常规的运动控制(位置、速度)
“附加报文”处选择:附加报文750, PZD 3/1 → 这个负责传送转矩限幅和附加转矩

工艺对象里必须勾选“扭矩数据”

新建工艺对象后,在组态界面找到 “与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里面有一个 “附加数据”,一定要勾选“扭矩数据”。
然后在轴组态的 “扩展参数 → 位置限制 → 扭矩限值” 里,可以预设置一些转矩限制参数(比如电机侧还是负载侧限幅)。这些是基础值,后面还可以通过指令动态修改。
轴的扭矩限制参数设置说明:
指令1
MC_TorqueLimiting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给驱动装置一个扭矩上限(或下限),并且可以随时开启/关闭。
使用要点:
Mode = 0(固定模式)
Enable = TRUE → 激活转矩限制,此时 Limit 参数里填你要限制的扭矩值
Enable = FALSE → 取消转矩限制
输出 InLimitation = TRUE 表示当前已经进入转矩限制状态(也就是“撞墙”了)
典型场景:轴在运行过程中,你需要临时把转矩限制在 5Nm 以内,防止拉断材料。直接调用这个指令,随时改 Limit 就行。
细节:如果在执行 MC_Halt 停车时,转矩限幅仍然生效,轴停了且超出停止窗口时间后,MC_Halt.Done 还是会正常变 TRUE。限幅不影响停车完成判断。

指令2
MC_TorqueAdditive

有时候我们希望在位置环或速度环的基础上,叠加一个附加转矩(比如用来克服重力或摩擦力)。这时就用 MC_TorqueAdditive。
用法很简单:
Enable = TRUE → 激活附加转矩功能
Value → 你要叠加的转矩值(可实时修改)
Enable = FALSE → 取消附加转矩
这个指令依赖报文750 传递数据,所以固件版本必须是 V1.3。
注意:附加转矩是加上去的,不是替代原有的转矩给定。

指令3

MC_TorqueRange

MC_TorqueRange 用来给驱动指定一个转矩的上限和下限(比如上限 10Nm,下限 -8Nm)。
Enable = TRUE → 激活上下限功能
UpperLimit / LowerLimit → 分别指定上限和下限,可实时修改
Enable = FALSE → 取消上下限
副作用:一旦激活了转矩上下限功能,系统会自动禁用以下三个监视功能:
跟随误差监视
定位监视的时间限制
停止监视的时间限制

问题答疑

Q1:V90 PN 不创建工艺轴,能直接转矩控制吗?
可以。V90 PN 固件 V1.3 配合标准报文102 + 附加报文750,PLC 里不组态工艺轴,直接通过控制字 STW1.14 激活转矩控制模式,然后通过 750 报文发转矩设定值。这种方法适合对CPU负荷有要求的收放卷应用,但需要安装 GSD 文件(GSDML_file_v2.32_sinamcis_v90pn_20180321)。

Q2:工艺对象支持转矩限幅吗?
支持。就是上面讲的 MC_TorqueLimiting 和 MC_TorqueRange,要求 V90 PN V1.3 + Portal V15及以上 + HSP0185。

Q3:不组态工艺轴,只通过报文怎么给转矩限幅?
也是可以的。用 GSD 文件组态 V90 PN,然后直接往 750 报文的控制字里写值。注意PLC侧转矩给定值的数据格式:164000H  对应驱动中的参考转矩值 P2003。比如 P2003=10Nm,那么 164000H  就代表 10Nm。

Q4:750报文到底包含哪些数据?
3个控制字:附加转矩给定、转矩上限幅、转矩下限幅
1个状态字:实际转矩
所以正好满足上面三条指令的数据传输需求。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