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面向 GuardLogix 安全控制器,提供即用型 SIL3 / PLd / Cat.4 安全功能,覆盖从设计、部署到维护的全流程。

楼主:
---
一、概述:什么是安全设备库?
Safety Device Library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的官方安全功能标准程序库,旨在为 GuardLogix 及 Compact GuardLogix 系列安全控制器提供经过认证、无需自定义编程的预定义安全功能模块。该库通过标准化的 Add-On Instruction (AOI)、图形化 HMI 面板及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ACM) 部署工具,极大缩短安全系统的设计、调试与认证周期。
核心优势:
标准化:所有安全设备采用统一的输入/输出接口与诊断界面。
即插即用:内置 AOI 逻辑、HMI 面板及 ACM 部署脚本,无需从零开发。
合规性保障:预置功能满足 SIL3 / PLd / Cat.4 安全等级要求,降低认证风险。
全周期覆盖:集成了从设备配置、诊断监控到故障处理的完整工作流。
---
二、兼容性与系统要求
2.1 软件版本要求
为确保功能完整性与兼容性,请确保使用以下或更高版本的软件:
软件名称 | 最低版本 | 说明 |
Logix Designer | v30.01 | 用于控制器编程及 AOI 调用 |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ACM) | v4.0 | 用于批量、标准化部署 |
FactoryTalk View (ME/SE) | v10 | 用于运行标准 HMI 面板 |
View Designer | v5.02 | 用于 PanelView Plus 7 代及后续面板 |
FactoryTalk Optix | v1.4 | 用于新一代 Optix 系列面板 |
2.2 硬件平台支持
控制器:GuardLogix 5570/5580, Compact GuardLogix 5370/5380
安全输入模块:1732ES、1734-IB8S、1791ES、5069-IB8S、5094-IB16S
人机界面:PanelView 5500/Plus 系列,FactoryTalk Optix 系列面板
---
三、核心功能模块(AOI)详解
安全设备库包含 14 个核心 Add-On Instruction (AOI),按功能域分类如下:
3.1 安全输入设备类
此类 AOI 用于处理各类安全传感器信号。
AOI 名称 | 功能描述 | 典型应用 |
DCS | 双通道安全输入 | 急停按钮、安全门锁、单光束安全光幕 |
DCSTL | 双通道 + 测试 + 锁定 | 带锁定功能的安全门(需钥匙或工具复位) |
DCSTM | 双通道 + 测试 + 消音(屏蔽) | 可暂时屏蔽的安全光幕(如物料通过时) |
SMAT | 安全地毯 | 压敏式安全区域监测 |
THRSe | 双手操作站 | 要求双手同时触发的启动或循环操作 |
3.2 光栅消音(屏蔽)配置类
用于配置安全光幕的临时屏蔽功能,防止正常物料搬运触发停机。
AOI 名称 | 功能描述 | 配置模式 |
TSAM | 双传感器非对称消音 | 物料从指定一侧进入时,屏蔽对应的光束 |
TSSM | 双传感器对称消音 | 物料从任一侧进入时,屏蔽对应的光束 |
FSBM | 四传感器双向消音 | 复杂区域,支持物料从多个方向进入时的屏蔽逻辑 |
3.3 安全输出控制类
| AOI 名称 | 功能描述 |
CROUT | 可配置冗余安全输出 | 控制安全继电器、接触器等,支持单通道、双通道交叉监测等模式。 |
3.4 安全运动控制类
与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配合,实现安全运动功能。
AOI 名称 | 功能描述 | 安全标准 |
SFX | 安全反馈接口 | 接收并验证驱动器安全状态反馈 |
SS1 | 安全停止 1 (Safe Stop 1) | 受控停机后切断扭矩 |
SS2 | 安全停止 2 (Safe Stop 2) | 受控停机后保持扭矩 |
STO | 安全扭矩关闭 (Safe Torque Off) | 立即切断驱动器的动力电源 |
3.5 集中监控类
| AOI 名称 | 功能描述 |
SafetyGroupMonitor + Member | 安全组监控 | 将最多 32 个安全设备逻辑分组,实现统一的状态监控、复位和互锁管理。 |
---
四、统一的编程与诊断接口
所有安全设备 AOI 均采用标准化的输入/输出结构,便于编程和故障诊断:
信息接口 (Inf_):包含设备类型代码、用户定义的设备名称和唯一编号。状态接口 (Sts_):提供设备实时状态位,如:Ready / NotReady:设备初始化与自检状态。
Fault:指示硬件或配置故障。
SafetyDemand:指示安全条件被触发(如急停按下、光幕遮挡)。
MuteActive:消音功能是否激活。
ResetReq:设备等待外部复位信号。
统一状态指示灯:所有设备在 HMI 上均使用颜色一致的状态指示灯(绿-就绪,红-故障,黄-安全请求,灰-未就绪)。
---
五、标准化 HMI 面板
库中提供的 HMI 图形对象适用于 FactoryTalk View ME/SE、View Designer 及 Optix 平台,实现跨平台界面一致。
5.1 面板页面结构
每个设备面板包含以下标准化页面:
主页 (Home):显示核心状态、通道状态(A/B)及基本操作按钮(复位、消音等)。
诊断 (Diagnostics):显示详细的输入/输出信号状态、计时器值及内部标志位。故障 (Faults):列出当前和历史故障代码,并提供标准的处理建议。趋势图 (Trend):针对运动安全设备,可图形化显示速度、位置等安全相关参数。扩展页面 (Extensions):可快速跳转至关联设备(如一个光栅的消音传感器)的面板。5.2 导入顺序(关键步骤)
为避免对象引用错误,必须严格按照以下顺序在 HMI 开发软件中导入图形库文件:
PNG 图片文件:所有面板使用的图标素材。
全局图形对象 (GGFX):定义面板的模板和共享组件。
设备图形面板 (GFX):具体的设备显示面板。
---
六、使用流程与部署指南
6.1 快速部署(推荐使用 ACM)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ACM) 是实现批量、标准化部署的最高效工具。
操作步骤:
环境准备:运行库文件包中的 setup.cmd 脚本,将安全库注册到 ACM 模板库中。
添加安全对象:在 ACM 项目中,从模板库拖拽所需的设备(如 DCS, CROUT, STO)到设备树。
关键参数配置:对每个设备,必须配置以下 4 项参数:
模块槽位 (Slot):安全 I/O 模块在背板上的物理位置。
通道地址:安全信号连接的具体点(如 Local:3:I.Data[0])。
安全组分配(可选):将设备分配到 SafetyGroupMonitor 进行统一管理。
设备特定参数:如差异时间、消音模式等。
代码生成:使用 ACM 的一键生成功能,自动创建:
控制器中的 AOI 实例化逻辑与标签。
HMI 项目中的对应显示面板及标签关联。
6.2 手动编程流程
若不使用 ACM,需在 Logix Designer 中手动完成以下步骤:
导入所需的 AOI 定义文件 (.L5X)。
在安全任务中,实例化 AOI 并填写输入参数。
手动将 HMI 图形文件导入 HMI 项目,并建立标签链接。
---
七、安全实施规则与检查清单
7.1 强制性规则
在部署安全设备库前,请务必确认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控制器与 I/O:必须使用 GuardLogix / Compact GuardLogix 安全控制器及 经过认证的安全 I/O 模块(如 1732ES, 5069-IB8S 等)。
任务环境:所有安全设备 AOI 必须在控制器配置的 安全任务 (Safety Task) 中调用和执行。
安全标准:系统设计目标等级为 SIL3 / PLd / 性能等级 (Cat.) 4。
7.2 关键时间参数配置
参数 | 典型范围 | 说明 |
差异时间 (Disc Time) | 5 - 3000 ms | 双通道信号之间允许的最大时间差,用于检测触点粘连或故障。 |
反馈反应时间 (Fbk Rsp Time) | 5 - 1000 ms | 从输出指令发出到收到反馈验证信号的超时时间。 |
消音时间 (Mute Time) | 用户定义 | 允许屏蔽安全功能的持续时间,需根据具体工艺设定。 |
7.3 系统调试检查清单
电气检查:双通道接线正确,无短路/断路,屏蔽层接地良好。
配置验证:控制器中 AOI 实例的输入参数(槽位、地址、时间)与实际硬件匹配。
功能测试:逐一触发每个安全设备(按急停、开门、遮挡光幕),确认:
控制器进入安全状态(相关输出断开)。
HMI 面板状态正确变为“安全请求”(黄色)。
故障诊断页面显示正确的信息。
复位测试:在解除安全触发条件后,通过复位按钮确认系统能正常恢复。
文档归档:保存最终的程序、配置参数及测试记录,作为安全认证文档的一部分。
---
八、实用指南与常见问题 (FAQ)
Q1: 单个项目中可以使用多个安全组监控 (SafetyGroupMonitor) 吗?A: 可以。您可以根据设备的功能区域或工艺段创建多个安全组,但每个设备实例只能分配给一个安全组。
Q2: 使用安全库后,是否还需要进行第三方安全认证?A: 安全库本身的功能模块通过了相关认证。但整个应用系统(包括您的工艺逻辑、外围电路、机械设计)仍需由有资质的工程师进行最终的安全验证与认证,以确认其整体达到目标安全等级。
Q3: 如何为自定义设备创建兼容的 HMI 面板?A: 建议基于库中提供的 GGFX 全局对象模板进行修改,以保持风格和交互逻辑的一致性。避免直接修改核心 GFX 文件,以免影响官方支持。
Q4: 当 AOI 报告“配置故障”时,应首先检查什么?A: 1) 检查 Inf_Type 设备类型代码是否设置正确;2) 验证输入/输出通道的地址参数是否指向了正确的安全 I/O 模块及点位。
Q5: 安全任务应设置为周期性任务还是事件任务?周期如何设定?A: 通常设置为周期性任务。任务周期需根据最快的安全响应时间要求来确定,并确保所有安全设备 AOI 的执行时间总和小于该周期。建议从 10-50ms 开始测试。
---
九、总结与资源
Safety Device Library 是构建基于 GuardLogix 的标准安全控制系统的基石。它将复杂的合规性逻辑封装于内,为工程师提供了一条从设计、部署到维护的“高速路径”,预计可将传统安全工程的开发与调试效率提升 90% 以上。
下一步学习建议:
实践案例:参考《安全库实战|急停 + 光栅 + 安全门 + STO 完整编程案例》。
官方资源:访问 Rockwell Automation Product Compatibility & Download Center 获取最新版库文件及发行说明。
深度专题:关注后续关于 ACM 高级部署技巧、安全系统网络架构及与标准控制程序集成的专题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