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1200控制V90跑速度,不用工艺对象,怎么做?其实主要有两条路:一是用官方库里的SINA_SPEED功能块(FB285),二是自己撸报文直接控制。两种都不难,关键是把配置和细节搞清楚。

准备工作

先搞定V90这边的配置

不管你用哪种方法,V90这边的准备工作是一样的:
用V-Assistant软件把V90的控制模式设为“速度控制(S)”
通信报文选标准报文1
设置好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一定要和博途项目里配置的完全一致)
保存参数,重启驱动器

方法1

用SINA_SPEED功能块

西门子官方提供了FB285(也叫SINA_SPEED),专门配合标准报文1使用.
1、新建项目,添加S7-1200 PLC
2、在网络视图里添加V90 PN设备(记得用GSD文件添加,不是HSP)
3、把PLC和V90连起来,分别设置IP和设备名称
4、在V90的设备视图里,把控制报文选为标准报文1
5、编写程序时,从右侧库里的DriveLib_S7_1200_1500中找到SINA_Speed(FB285),拖到编程网络中
注意:功能块管脚HWIDSTW及HWIDZSW的赋值请参看下图:
输入输出参数说明(速查)
实际写程序的时候,EnableAxis给个上升沿触发,然后保持为1,SpeedSp给多少转就跑多少转,还是挺直观的。

方法2

直接IO地址

思路:报文1里,PLC给V90的两个输出字,一个是控制字(比如QBx),一个是速度设定值(QBx+2)。我们直接往这两个地址里写数就行了。
控制字怎么给?
从静止到启动,控制字要从16047E切换到16047F
16047E  = 停
16047F  = 启
速度设定值怎么给?
第二个字是速度给定,单位比较特殊:16384(十进制)对应p2000里设定的转速。p2000默认3000rpm,那16384对应3000rpm,8192对应1500rpm,以此类推。
速度给定值 = (目标转速 / p2000)× 16384
举个例子:你想给1500rpm,那就写8192(十六进制162000)。

常问问题

1. S7-1200最多能带多少个V90 PN做速度控制?
不挂其他PROFINET设备的情况下,最多16个。这个数量对于大多数小型应用完全够用了。

2. 命令给了,电机不转,查哪里?
一般按这个顺序查:
V90驱动器有没有故障?有的话先消除
ConfigAxis是不是16003F?不是的话改过来
EnableAxis有没有给上升沿?给了之后要一直保持为1,只给一个脉冲是不行的
检查设备名称和IP地址是不是匹配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