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在现代电力系统中,电缆是电能传输的“血管”。正确计算电缆载流量并合理选型,是保障电气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基础。选型不当,轻则导致线路过热、能耗增加,重则引发火灾、设备损坏。

电缆的基本结构

电缆并非简单的导线,而是一个多层复合结构的工程产品,其各部分协同工作,确保安全、高效、稳定的传输性能。典型的电力电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导体(Conductor)电缆的核心部分,用于传输电流。通常采用铜或铝材质,铜导电性能优异,机械强度高;铝则轻便经济。导体可以是单芯或多芯,根据电流大小选择不同截面积(单位:mm²)。
2. 绝缘层(Insulation Layer)包裹在导体外部,防止电流外泄,保证电气安全。常见材料包括:
PVC(聚氯乙烯):耐温70℃,成本低,适用于一般场合。
XLPE(交联聚乙烯):耐温90℃,绝缘性能好,广泛用于中低压电力电缆。
EPR(乙丙橡胶):柔韧性好,适用于移动设备。
3.填充层与内护层(Filler & Inner Sheath)多芯电缆中,填充物用于填充空隙,使电缆圆整;内护层则保护绝缘线芯,防止受潮或机械损伤。
4. 铠装层(Armour Layer)通常为钢带或钢丝编织层,提供机械保护,适用于直埋、隧道等易受外力损伤的环境。
5. 外护层(Outer Sheath)最外层保护层,通常为PVC或PE材料,具有防水、防潮、防腐蚀、防紫外线等功能,适应不同敷设环境。

什么是电缆载流量?

电缆载流量(Ampacity)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条件和敷设方式下,电缆导体能够长期连续承载而不使其绝缘层温度超过允许极限的最大电流值,单位为安培(A)。

电缆选型的六大核心参数

1. 导体材质:铜 vs 铝
导体材质直接影响导电性能和载流量。
铜导体(Cu):
优点:导电率高(约58 MS/m),机械强度好,抗氧化,连接可靠。
载流量:同等截面下,铜缆载流量约为铝缆的 1.29~1.3倍。
铝导体(Al):
优点:重量轻、成本低。
缺点:易氧化,接头处理要求高,长期运行可能松动发热。
2. 导体截面积(mm²)
截面积是决定载流量的最直观因素。截面越大,电阻越小,发热越少,载流量越高。
常见规格: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 mm² 等。
注意:载流量与截面积非线性关系。随着截面增大,单位面积的载流能力(电流密度)反而下降,因散热表面积增长慢于体积。

  3. 绝缘材料与耐温等级
绝缘材料不仅决定电缆的电气性能,更直接影响其允许工作温度,进而决定载流量。

4. 敷设方式:散热条件决定载流量
电缆的敷设方式极大影响其散热能力,是载流量修正的关键。
空气中明敷/桥架敷设:散热最好,载流量最高。
穿管敷设(PVC或金属管):散热受阻,需打折。
直埋土壤:依赖土壤热阻,干燥沙土散热差,潮湿粘土较好。
多根并列敷设:产生“邻近效应”和“集肤效应”,热量集聚,载流量显著下降。
5. 环境温度
标准载流量基于参考环境温度(通常为25℃或30℃)。实际环境温度越高,电缆散热越困难,载流量必须降低。
高温修正:若环境温度为40℃,载流量需乘以 0.8~0.9 的修正系数。
低温环境:可适当提高载流量,但需注意绝缘材料低温脆性。
6. 电压等级与系统类型
低压电缆(≤1kV):主要考虑载流量、压降、机械强度。
高压电缆(>10kV):除载流量外,还需校验:短路热稳定性、电容电流、绝缘水平、经济电流密度(35kV以上按经济电流密度选型)
三相系统:N线和PE线截面选择有规范要求(如N线可为相线的1/2~1倍)。

04
电缆载流量计算方法

方法一:查表法(推荐)
依据国家标准GB/T 16895.15 或电缆厂家提供的《载流量手册》进行查询。
方法二:经验口诀法(现场快速估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适用于低压铝芯绝缘线,铜线可“升级”计算:
解读:
2.5mm²及以下:载流量≈ 截面积 × 9
4~25mm²:4×8、6×7、10×6、16×5、25×4
35mm²:35× 3.5
50/70mm²:×3;95/120mm²:×2.5
铜线:按“大一号铝线”计算(如2.5mm²铜线≈ 4mm²铝线载流量)
高温:打九折;穿管:2根×0.8,3根×0.7,4根×0.6

05

电缆选型实用步骤

计算负载电流根据设备功率、电压、功率因数计算额定电流。
三相:
单相:
初选电缆截面根据计算电流,查表选择满足载流量的最小截面。
校验电压降长距离线路必须校验压降,一般要求≤5%。
公式:
若压降超标,需加大截面。
校验短路热稳定高压或大电流回路需验证短路时电缆不被烧毁。
考虑余量与扩容建议预留10%~20% 余量,适应未来负荷增长。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