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V90 PN 通过 PROFINET 和 PLC 搞基,有时候明明看着都正常,就是连不上、跑不动。整理了9个通信“坑”,全是干货。

Q1·

正常跑着突然通讯中断?
正常运行中突然掉线,第一反应不是改代码,而是看网线。很多现场用的网线和接头根本不符合工业规范,抗干扰差得一塌糊涂。先看 PLC、交换机、V90 PN 网口指示灯亮不亮、闪不闪。如果没问题,再用 ping 命令确认一下 IP。
电脑“开始→运行→cmd”,输入 ping 192.168.1.2(换成你的 V90 IP)。注意电脑的IP要和V90在同一网段。另外,IP 冲突和设备名称(DeviceName)冲突是两个最容易忽视的雷区,务必检查。

Q2·

V-Assistant 死活连不上 V90?
用 V-Assistant 调试软件在线连不上,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软件版本太老,驱动器固件却比较新,赶紧去下最新版。二是 USB 线太烂。西门子官方建议用不超过3米、两头带磁环、带屏蔽的 USB 线。

Q3·

博途里用 HSP 也连不上 V90 PN?
先排除网线、ping、IP冲突、设备名冲突。然后重点检查两点:
博途项目里配置的 V90 PN 固件版本,和实际驱动器上的版本是不是一致。
实际设备中的 IP 地址、设备名称,跟项目里配置的是否完全相同。错一个字母都不行。

Q4·

PLC能收到数据,但发不下去?
现象:PLC 明明能读到驱动器的数据,可你想写控制字下去,V90无反应。
原因:V90 PN 的控制字1的第10位(Bit10)叫“Master control by PLC”,意思是只有这位为1时,PLC才有控制权。常见写法比如控制字 STW1 给 16047e  或 16047f  ,那个“4”就是 Bit10。如果你忘了置1,数据传输不下去。

Q5·

报F8501?
提示“PROFINET 设定值接收中断”
可能原因:
PROFINET 连接断了。
PLC 关闭了。
PLC 处于 STOP 状态。
V90 PN 的设备名称或 IP 地址跟项目里不匹配。

按顺序排查基本能解决。

Q6·

报F1910?
F1910:现场总线接收设定值的过程被中断。
原因:要么总线连接断了,要么 PLC 关了或者处于 STOP。查网线、查 PLC 状态。
Q7·

报F1912?
PROFIdrive 的等时同步操作没成功。
检查方向:
总线连接正常吗?
是不是配置了 IRT 但拓扑连接没弄对?
PLC 和驱动器的通信报文设置是不是一致?

报文不对应很容易导致同步失败。

Q8·

A1932报警?
V90 PN 出厂默认报文是 105,它专门用于等时同步 IRT 应用。如果你在 PLC 里组态时选了别的报文(比如3号报文),驱动器立马报 A1932。
解决方法:PLC 和 V90 用相同的通信报文。改完后报警自动消失,不用重启。

Q9·

A1902报警?
等时同步运行设置错误。
很多人为了追求速度,把 PN 循环周期设到 1ms 甚至 0.5ms,结果 V90 直接报警。PN 循环周期不能小于 2ms。把它调回 2ms 或以上就正常了。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