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与工程技术原创作品

楼主:
当 CPU 中的项目版本与PG/PC上的项目版本不同时,在 STEP 7 (TIA 博途) 上载时可以有哪些选择?

一、上载菜单的几个选项说明
如果要将设备中的项目上传到编程设备, 要使用 “在线” 菜单中的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创建并下载到 CPU 中的 STEP 7(TIA 博途) 项目的版本与安装在 PG/PC 中的软件版本是不相同的。如果想继续处理或者保存 STEP 7(TIA 博途) 项目,需要使用“在线”菜单中的功能。在不同版本的 STEP 7(TIA 博途) 之间,此功能差别很小。
图 1
标识
功能
步骤
L
将软件上传到项目
打开项目。
转至在线。
在项目树中,选中想要上传项目数据所在的PLC站。
执行菜单命令 “在线 >从设备中上传(软件)" 。
依照菜单提示操作。
N
将硬件组态和软件上传到项目
在项目树中,选中项目名称。
选择菜单命令 "在线 > 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
依照菜单提示操作。
注意

PLC站名称也会一起被上传。检查站名称。如果该站名称已经在项目中存在,则需要更改,否则上传将被取消 。
S
将硬件组态和软件保存在项目文件夹中
在此操作之前,需要在项目文件夹中生成一个相同的设备组态。
在项目树中,选中该PLC站。
选择菜单命令 "在线 > 从在线设备备份"。
依照菜单提示操作。
注意

一个1:1的PLC站备份将保存在 “在线备份” 文件夹中,并带有时间戳。可以生成多个备份。备份无法编辑。可以下载到设备以恢复当前的状态。
U
  在项目文件夹下插入 “未指定的S7-1500 CPU”
  可以在条目ID:41885693中找到相关信息和说明
表 1   中给出了在 "从设备中上传(软件)" 中哪些在线功能可用
二、不同博途版本的上载功能选择说明
如果想上载STEP 7 (TIA 博途)程序,但CPU 中程序所用的STEP 7 (TIA Portal) 版本与当前编程设备不一致时,下表给出了可以使用的方法。可以看到哪些在线功能是可以使用的,表 2 中使用的名称与表 1 中的标识定义是相对应的。
注意:如果将V14或V14 SP1的项目升级到V15/V15.1,仍然可以在线连接这个使用V14或V14 SP1装载的设备。设备中的块仍保留其功能并无需重新编译。
表二、设备中加载的项目与PG/PC中安装博途版本交叉对照表
1) 仅限兼容模式。在V14及更高版本中不再支持兼容模式。
2)"S" 仅针对S7-300/S7-400 CPU。
3)"S" 仅针对S7-300/S7-400 CPU, "L" 针对兼容模式下的所有S7 CPU。
4)"L" 在兼容模式下可用, "S" 仅针对S7-300/S7-400 CPU
5)在线访问下的在线和诊断功能不依赖于版本并一直可用。
三、上载时的注意事项
在上传时,STEP 7 (TIA 博途) 会检查设备中被创建的项目数据版本是否与当前打开的TIA 博途版本相同。根据STEP 7 (TIA 博途) 的在线帮助参考如下:
如果项目数据是由不同的版本创建,   "Preview for the download from device" 对话框将列出是否所有的上载条件都满足。如有必要,在可选菜单 "Action" 栏中选择一个命令。当允许上载时, "Upload from device" 按钮是可用的 。
如果数据块是在不同的TIA 博途版本中创建,则只能编辑全局数据块,背景数据块必须通过功能块编辑。
设备的硬件组态必须由STEP 7 (TIA 博途) V12或更高版本创建,否则无法上传硬件组态。
关注回复“X”获取西门子软件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