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内容:

楼主:
---
按钮是一种用人体某一部分(一般为手指或手掌)施加力而操作、并具有弹簧储能复位的控制开关,是一种最常用的主令电器。按钮的触头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一般不超过5A。因此,一般情况下它不直接控制主电路(大电流电路)的通断,而是在控制电路(小电流电路)中发出指令信号,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再由他们去控制主电路的通断、功能转换或电器联锁。典型应用场景涵盖电机启停、配电系统分合闸、工业自动化流程控制等,是构建安全可靠控制回路的必备元件。
按钮的结构原理与符号
按钮一般由按钮帽、复位弹簧、桥式动触头、静触头、支柱连杆及外壳等部分组成。
按钮不受外力作用(即静态)时触头的分合状态,分为停止按钮(即动断按钮)、启动按钮(即动合按钮)和复合按钮(即动合、动断触头组合为一体的按钮)。
当按钮受外力作用下,触头的分合状态发生改变:
按钮的类别与结构特性
1. 结构形式分类
按钮按防护等级与功能特性分为以下类型(代号含义详见表1):
开启式(K):无防护外壳,适用于干燥洁净环境,如控制面板嵌入式安装。保护式(H):带透明防护罩,防止误触和机械损伤,适合工业现场。防水式(S):密封设计抵御雨水,适用于户外或潮湿环境。紧急式(J):红色蘑菇头突出设计,支持快速急停操作。钥匙式(Y):需专用钥匙操作,用于防误触关键设备控制。防腐式(F):能防止腐蚀性气体进入。旋钮式(X):用旋钮旋转进行操作,有通和断两个挡位。光标式(D):按钮内装有信号灯。表1 按钮结构形式代号及适用场景
代号 | 类型 | 适用场景 |
K | 开启式 | 干燥室内面板安装 |
H | 保护式 | 工业防尘防误触环境 |
S | 防水式 | 户外/潮湿区域 |
J | 紧急式 | 高危设备紧急停机 |
Y | 钥匙式 | 防误操作专线控制 |
F | 防腐式 | 防止腐蚀性气体进入 |
X | 旋钮式 | 旋钮旋转进行操作 |
D | 光标式 | 信号指示 |
2. 触点配置与电气符号
单联按钮:含1组触点(动合或动断),用于简单通断控制。复合按钮:集成动合+动断触点,实现自锁或联锁功能,典型符号如图1所示。带灯按钮:内置LED指示灯(D型),兼具状态显示与操作提示功能。按钮颜色的含义
三、按钮选型的核心原则
1)根据使用场合和具体用途选择按钮的种类。例如,嵌装在操作面板上的按钮可选用开启式;需显示工作状态的选用光标式;需要防止人员误操作的重要场合宜用钥匙操作式;在有腐蚀性气体处要用防腐式。
2)根据工作状态指示和工作情况要求,选择按钮的颜色。例如,启动按钮可选用白、灰或黑色,优先选用白色也可以选用绿色。急停按钮应选用红色。停止按钮可选用黑、灰或白色,优先用黑色,也可以用红色。
3)根据控制回路的需要选择按钮的数量。如单联钮、双联钮和三联钮等。
1. 环境适应性选型
腐蚀防护:化工场所选用防腐式(F型),外壳采用耐腐蚀材料(如工程塑料)。防护等级:潮湿环境需满足IP54以上标准,多尘区域建议IP65防护。极端温度:高温环境(>50℃)需选用耐高温塑料件,低温环境(<-20℃)避免塑料脆化。2. 功能需求匹配
操作方式:频繁操作场景优选自复位按钮,需保持状态时选用自锁式。信号指示:带灯按钮(D型)适用于需实时监控设备状态的回路,如变频器控制面板。安全等级:GB/T 14048.5规定急停按钮必须为红色蘑菇头(J型),触发力≥2N。3. 电气参数校核
电流容量:常规按钮触点电流≤5A,控制大电流负载时需串联中间继电器。电压等级:交流380V系统选用耐压≥500V的按钮,直流系统注意极性标识。机械寿命:工业设备选型要求≥10万次操作寿命,精密仪器需≥50万次。四、典型选型案例分析
案例:某化工厂反应釜搅拌电机控制
环境条件:高温(45℃)、存在酸性气体、需每日启停50次选型过程:防护需求:防腐式(F型)外壳 + IP55防护等级操作特性:复合按钮(动合+动断)实现自锁控制安全要求:红色急停按钮(J型)独立安装电气参数:AC 220V/5A,带绿色指示灯(D型)最终选型:LAY1-01防腐复合按钮 + J型急停模块五、常见故障与应对策略
触点粘连现象:按钮复位后电路无法断开原因:电弧烧蚀导致触点氧化处理:定期(每6个月)用细砂纸打磨触点,严重时更换银镍合金触点按钮。误操作频发现象:非预期启停导致设备故障改进:增加机械联锁装置采用双按钮串联控制(启动需同时按下两个按钮)。指示灯失效检测:测量指示灯两端电压(正常应为额定电压的85-110%)解决:更换低功耗LED灯珠(≤5mA),加装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