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内容:

楼主:
---

在低压用电设备中,中间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回路中的信号放大、多路控制、电气隔离或逻辑转换。其选型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和参数要求:
一、中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的核心区别
特性
中间继电器
接触器
应用场景
控制回路(低电流、小功率信号)
主回路(高电流、大功率负载)
负载类型
电磁阀、指示灯、PLC I/O模块等
电动机、加热器、变压器等
触点容量
通常≤10AAC/DC
通常≥10AAC为主)
功能侧重
信号扩展、隔离、逻辑控制
负载通断与保护
二、中间继电器的选型依据
控制回路需求信号类型ACDC控制电压(如DC 24VAC 220V)。触点数量:常开(NO)、常闭(NC)触点的组合需求(如2NO+2NC)。逻辑功能:是否需要延时功能(时间继电器)或特殊逻辑(如固态继电器)。负载特性负载类型:阻性(如指示灯)、感性(如电磁阀线圈)、容性(如PLC输入)。负载电流:触点需承受的持续电流和浪涌电流(如电磁阀启动电流可能为额定值的3-5倍)。环境条件温度范围:工业环境需宽温型号(如-40~+85)。防护等级:粉尘、湿度高的场合需IP20及以上防护。抗干扰能力:电磁兼容(EMC)要求高的场合需带屏蔽设计。安装方式导轨安装(DIN标准)、插座式或PCB焊接。
三、中间继电器的关键参数
线圈参数控制电压:需与系统控制电压匹配(如DC 24VAC 110V/220V)。功耗:低功耗线圈(如0.5W)适合PLC输出模块或节能需求场景。吸合/释放时间:高速控制需选择响应时间≤10ms的型号。触点参数额定电流:触点持续通断能力(如5A/250V AC2A/30V DC)。触点类型银合金触点:耐电弧,适合感性负载(如电磁阀)。镀金触点:低接触电阻,适合微小信号(如PLC输入)。触点寿命机械寿命:无负载操作次数(通常百万次级)。电寿命:带负载操作次数(如10^5@5A AC)。隔离性能线圈与触点隔离电压:通常≥2kV(如2500V AC/1min)。触点间隔离电压:防止多路信号串扰(如500V AC)。外形与接口引脚类型:插拔式、螺钉端子或PCB引脚。尺寸:紧凑型(如10mm宽度)适合高密度安装。
四、选型步骤示例(以PLC控制电磁阀为例)
确定负载特性负载类型:电磁阀(感性负载)。额定电流:0.5A(持续),启动电流≈2A(瞬时)。选择触点参数触点容量≥2AAC/DC 250V),推荐银合金触点。匹配线圈电压PLC输出为DC 24V →  DC 24V线圈。触点数量需求1组常开触点  →  1NO型号。环境适配工业现场粉尘多  →  IP20防护等级。品牌与认证选择符合IEC 61810标准的品牌(如欧姆龙MY系列、施耐德RXM系列)。
五、常见误区与注意事项
忽略负载类型:感性负载需选择触点容量更高的型号(避免触点粘连)。电压不匹配DC线圈误接AC电源会导致线圈烧毁。触点降额使用:高频率操作时需降低触点额定电流(如5A触点按3A使用)。未考虑浪涌电流:电磁阀、接触器线圈的启动电流需额外预留容量。隔离不足:多路信号控制时,触点间隔离电压不足可能导致信号干扰。
六、主流品牌
国际品牌欧姆龙(MYLY系列)、施耐德(RXMRXL系列)、西门子(3TH系列)、富士(HC2系列)。国内品牌正泰(JZX系列)、德力西(JZC系列)、宏发(HF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