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缆载流量的计算

楼主:
1. 基础载流量查表法
依据标准:直接参考IEC 60364-5-52、GB/T 16895.15或NEC标准中的载流量表格。

示例铜芯XLPE绝缘电缆(90℃),单芯25mm²,空气中敷设时标准载流量为119A(IEC         60364)。同规格PVC绝缘电缆(70℃)载流量约为101A。
2. 校正系数的应用
环境温度校正
θ_max:电缆绝缘最高允许温度(如XLPE为90℃,PVC为70℃)。
θ_amb:实际环境温度(如户外高温区域可能达45℃)。

示例

若标准载流量119A(θ_amb=30℃),实际环境温度40℃时,校正后载流量为:
多根电缆并列敷设校正电缆间距小于2倍电缆外径时需降容,例如3根并列敷设时,校正系数可能为0.85。技巧:适当增加电缆间距(如≥2倍外径)可减少降容影响。土壤热阻校正(埋地电缆)标准土壤热阻为2.5         K·m/W,若实际为干燥沙土(热阻>3.0),需额外降容10%~15%。
二、实际使用中的关键技巧
1. 快速估算载流量
铜芯电缆经验公式
(适用于空气中敷设,环境温度30℃)
示例:25mm²铜缆载流量≈25×1.5=37.5A       →  仅适用于粗略估算,需以标准表格为准。
2. 电压降的简化计算
三相系统电压降公式
简化技巧阻性负载(cosφ≈1):ΔU≈1.732×I×L×R / (10×Un)感性负载(如电机,cosφ=0.8):ΔU需增加约20%。允许压降:一般≤5%(动力设备)或≤3%(精密设备)。
3. 特殊场景的处理
谐波环境中性线电流可能超过相电流(如三次谐波),需选择加大中性线截面积(如1.5倍相线)。使用屏蔽电缆(如CY、YJV22)减少干扰。短时过载周期性负载(如起重机)需按等效发热电流法(IEC         60890)计算。

公式
示例:某电机每小时运行10分钟(I=150A),等效电流≈150×√(10/60)=61A。
三、用电设备的电缆选型要点
1. 按设备类型选择
设备类型
选型要点
电动机
-   按额定电流的1.25倍选择(考虑启动电流)。
-   长距离供电时优先校验电压降。
照明回路
-   按计算电流选择,但需满足机械强度(如最小1.5mm²铜缆)。
变频器
-   必须使用对称屏蔽电缆(如CY),截面积按1.2倍额定电流选择,减少高频损耗。
UPS/精密设备
-   电压降需≤3%,必要时采用双回路供电。
2. 截面积选择的优先级
载流量:确保I_实际 ≥ I_b(计算电流)。电压降:长距离供电时可能成为限制因素(如100米以上)。短路保护:电缆截面积需与断路器分断能力匹配(如热稳定校验)。经济性:对比初始成本与运行损耗(铜损:P=3×I²R)。
3. 常见错误规避
误区1:忽略多根电缆并列敷设的降容效应,导致电缆过热。

对策:明确标注桥架内电缆层数及间距。误区2:仅按载流量选型,未校验电压降(尤其常见于光伏系统直流侧)。

对策:对长度>50米的回路强制计算电压降。误区3:铠装电缆直接埋地敷设未做防腐处理。

对策:在腐蚀性土壤中采用PVC外护套或穿管保护。
四、工程案例解析
案例:某车间380V电机供电
参数:电机功率37kW,cosφ=0.85,效率η=94%,电缆长度80米,环境温度35℃,3根电缆并列敷设。计算步骤额定电流
初选电缆按载流量选25mm²铜缆(空气中标准载流量119A)。校正系数:温度校正(35℃→0.94)×并列敷设(3根→0.85)→实际载流量=119×0.94×0.85≈95A         >72A(满足)。电压降校验25mm²铜缆R=0.727Ω/km,X=0.08Ω/km,ΔU≈1.732×72×0.08×(0.727×0.85+0.08×0.527)=5.3V(≈1.4%         <5%,合格)。选型结果:YJV-0.6/1kV 3×2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