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PLC是工业自动化的灵魂?

楼主:
你现在能用上便宜的手机、坐上便宜的汽车、甚至能喝上几块钱一瓶的矿泉水,背后都有PLC的功劳。
简单说,PLC就是个"超级靠谱的电工":
以前的设备控制,要用一大堆继电器、接触器,接线密密麻麻,改个功能要拆了重接,出问题查线查半天;
有了PLC之后,所有的逻辑都写在程序里,改功能改几行代码就行,出问题看程序一眼就能定位。
它不仅省了一大堆硬件成本,更重要的是省了人工、省了时间、提高了可靠性——原来要一个电工班管的设备,现在一个工程师对着电脑就能管几十台。
所以想学PLC,别着急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通讯、运动控制,先把基础打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PLC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拆开了其实就这5个部件
别把PLC想的太神秘,拆开了看,里面就五个核心部件,每个部件的作用都很好理解:
  1. CPU — PLC的大脑
就是总指挥,你写的程序它来执行,输入信号它来读,输出结果它来发,出了问题它来诊断——所有的活都是它在指挥着干。
  2. 存储器 — PLC的笔记本
分两种:系统存储器存PLC自己的操作系统,你改不了;用户存储器存你写的程序和各种数据,断电也不会丢。
  3. 输入接口 — PLC的眼睛和耳朵
这是PLC跟现场打交道的入口:按钮按没按、传感器有没有信号、开关通没通,全靠输入接口读进来。
重点是:所有输入都带光电隔离——外面的电和PLC内部的电是完全分开的,现场的干扰传不进来,这就是PLC抗造的原因之一。
⬅  4. 输出接口 — PLC的手和脚
程序算完了,要控制电机转、要控制灯亮、要控制电磁阀开,全靠输出接口发信号。
输出分三种:
继电器输出:能交直流两用,反应慢,适合开关不频繁的场合
晶体管输出:只能直流,反应快,适合高频脉冲输出(比如控制步进电机)
晶闸管输出:只能交流,适合大功率交流负载

  5. 电源 — PLC的心脏
给整个PLC供电,一般都是宽电压设计,AC220V或者DC24V都能供,电压波动一点也没事,工业环境抗造。
还有个通信接口,就是PLC的嘴,用来跟触摸屏、上位机、其他PLC聊天交换数据的。
就这么简单,五个部件,缺一不可。

PLC最核心的4个基础知识点,搞懂了才算入门
很多人学了半年PLC,连这几个最基础的概念都没搞懂,今天一次给你讲透:
一、开关量输出的三种类型,选错了直接废一半功能
就三种,别搞混,选型的时候错了哭都来不及:
  1. 继电器输出
优点:交直流通用,什么负载都能接,耐造,抗干扰强
缺点:反应慢,动作频率不能太高,一秒钟最多开关几次
适用场景:普通电机启停、电磁阀、指示灯——只要不是要发脉冲的,用它就对了,便宜又好用
大坑:绝对不能用来发脉冲控制步进/伺服,一秒钟开关几千次,继电器几天就烧没了
  2. 晶体管输出
优点:反应极快,一秒钟开关几万次都没问题
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一般都是DC24V
适用场景: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高频开关的小负载
注意:带负载能力弱,一般单个点只有0.5A,别用来接大负载
  3. 晶闸管输出(可控硅输出)
优点:反应快,适合高频动作的交流负载
缺点:只能接交流负载,用的少
适用场景:大功率交流负载的高频开关,比如加热管的PID控制,一般场合很少见
二、PLC的三种结构,按需选就行
  1. 整体式(一体机)
就像笔记本电脑:CPU、电源、IO点全做在一个壳子里,结构紧凑,便宜,不能随便扩展
一般是小型PLC用,比如三菱FX3U、西门子S7-200SMART,点数不多,功能简单的小设备用
  2. 模块式
就像台式电脑:CPU、电源、IO、通讯模块全是分开的,需要什么插什么,想加多少加多少
中大型PLC全是这个结构,比如三菱Q系列、西门子S7-1500,点数多、功能复杂的大设备、生产线用
好处是坏了哪个模块换哪个,不用整个PLC都换,维修方便
  3. 叠装式
就像迷你主机:每个部件也是独立模块,但不用基板,用电缆连起来,体积比模块式小很多
算是前两者的折中,现在新出的中小型PLC很多都是这个结构,比如三菱FX5U、欧姆龙NJ系列
三、扫描周期:PLC最核心的概念,90%的奇葩bug都跟它有关
什么是扫描周期?简单说就是PLC"从头至尾把你的程序执行一遍"的时间。
就像老师批作业:先把全班的作业收上来(输入采样),然后一本一本按顺序批(程序执行),批完了把成绩发下去(输出刷新),然后再收上来再批,循环往复。
一次完整的循环分五步:
内部处理:自己检查有没有问题
通信服务:跟触摸屏、其他PLC聊聊天
输入处理:把所有输入点的状态读进来
程序执行: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把你的程序执行一遍
输出处理:把所有输出点的状态发出去

扫描周期一般都是几毫秒到几十毫秒,程序越长、CPU越慢,扫描周期就越长。
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因为PLC所有的逻辑都是基于"扫描"的,很多新手写的程序出奇葩bug,90%都是没搞懂扫描周期的原理。
四、PLC怎么执行你的程序?循环扫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记住一句话:PLC不会同时执行你的程序,它是一行一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循环扫的
你写的一万行程序,它也是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行,扫完再从头来。
核心就三个阶段:
输入采样阶段
:程序开始执行前,先把所有输入点的状态一次性读进来,存在缓冲区里,执行程序的时候就用这个缓冲区里的值,执行过程中输入变了也不管,等下一次扫描再读
程序执行阶段
:从上到下一行一行执行你的程序,中间算出来的结果先放着,不立刻输出
输出刷新阶段
:整个程序执行完了,再把所有输出结果一次性发出去,更新输出点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遇到"明明前面已经把M0置1了,后面怎么还是0"的问题——都是扫描周期搞的鬼。
这四个概念,是PLC的灵魂,搞懂了它们,你才算真正入门了,而不是只会抄梯形图。

PLC面试必背的10个基础问题,搞懂了面试不慌
这些都是PLC面试最常问的基础问题,别死记硬背,理解了自然就能答出来:
一、PLC比继电器系统强在哪?为什么现在都用PLC?
别照着书念,分这几点答就够了:
改起来太方便了
:继电器系统改个功能要拆接线,改一次要几天;PLC改几行代码就行,几分钟的事
触点无限用
:继电器的触点是有限的,用几次就磨坏了;PLC的软触点想用多少次用多少次,永远不会坏
速度快N倍
:继电器动作一次要几十毫秒,PLC指令执行是微秒级,速度差了上千倍
功能强太多
:定时、计数、模拟量、通讯、PID调节,这些功能继电器系统想都不敢想,PLC自带
可靠性爆表
:继电器用几年就坏触点、烧线圈,PLC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还有自检功能,出问题一查就知道
抗干扰强
:工业现场什么干扰都有,继电器系统很容易误动作,PLC的抗干扰能力是专门为工业环境设计的
一句话总结:PLC就是来淘汰继电器控制柜的,除了便宜,继电器系统没有任何优势。

二、PLC的核心工作方式:集中采样、集中输出、循环扫描
这是PLC最核心的原理,90%的奇葩bug都跟它有关:
什么意思?
就像你上班处理邮件:
早上9点统一收一次邮件(集中采样:整个扫描周期只在最开始读一次所有输入)
然后关了邮箱专心处理工作,期间再有人发新邮件你也不看(处理阶段输入封锁)
下午5点统一回复所有邮件(集中输出:整个扫描周期只在最后更新一次所有输出)
第二天再重复一遍(循环扫描)

优点:
抗干扰极强——就算中间有个干扰脉冲跳了一下,只要不是刚好在采样那一瞬间,就不会影响程序执行,不会误动作。这就是为什么PLC在工业现场那么稳的原因。

缺点:
有响应滞后——比如输入变了,最快也要等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反应到输出上,慢的话要几十毫秒。对于普通的电机控制完全够用,但对于超高速的运动控制就不行了。

怎么解决滞后?
要求高的话就用中断、立即IO、高速IO模块,这些可以跳过普通的扫描周期,立刻响应。
三、PLC内部的"软继电器"都是什么?
就这7种,天天都要用:
输入继电器(I)
:只读,对应外部的输入点,外部开关通了它就通
输出继电器(Q)
:对应外部的输出点,它通了外部的输出就通
辅助继电器(M)
:内部用的中间变量,就像草稿纸,不会输出到外部
定时器(T)
:定时用的,有不同的精度,从1ms到100ms不等
计数器(C)
:计数用的,加计数、减计数都有
数据寄存器(D)
:存数用的,什么数值都能往里放
状态寄存器(S)
:步进顺控用的,写顺序控制程序特别好用

四、怎么选PLC?记住这四步就够了
先算点数
:开关量多少输入多少输出,模拟量有几路,先算清楚,再留20%的余量备用
再选机型
:点数少、功能简单选小型一体机(三菱FX、西门子200SMART);点数多、功能复杂选中大型模块式(三菱Q、西门子1500)
再选模块
:要什么功能就配什么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高速计数模块、定位模块
最后配附件
:电源、导轨、端子、编程电缆这些小东西别漏了
小技巧:同一个项目尽量用同一个牌子同一系列的PLC,后期维护、备件都方便。

五、接触器是什么?怎么工作的?
接触器就是个"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电磁开关":
核心就三部分:
线圈
:通电就产生磁力
铁芯和衔铁
:线圈通电,磁力把衔铁吸下来
触点
:衔铁一动,就带着触点动:常开的合上,常闭的断开
线圈一断电,磁力消失,弹簧把衔铁弹回去,触点就恢复原样。
就这么简单,一个线圈控制一堆触点,用个几伏十几伏的小线圈,就能控制几百伏几十安的大电流,这就是接触器的意义。

六、一句话说清楚PLC是什么
面试的时候别背定义,这么答就行:
"PLC就是专门为工业环境设计的、耐造的、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各种控制逻辑的工业电脑。输入接开关、传感器,输出接电机、电磁阀,中间靠写程序实现各种控制逻辑。"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也是面试必问的,理解了原理,不用背也能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