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两脚”和“三脚”插头区别在哪里?

楼主:
为什么有的插头是两脚,有的是三脚?答案就两个字:保命

你肯定注意过:手机充电器是两脚的,电饭煲、电热水器是三脚的。
区别在哪?就差那根"地线"。

两脚插头
:只有零线和火线,电流一进一出,形成回路,电器就能工作。
三脚插头
:比两脚多了一根地线——这根线不接电器的工作电路,直接连电器的金属外壳。
这根线是干嘛的?就是"救命线"。
万一电器漏电了,金属外壳带电,电流不会傻等你去摸它,它会顺着地线直接跑向大地——因为地线的电阻比你人体小多了。相当于给电流找了个"专用逃跑通道",你就算摸到外壳,也不会触电。
所以你看:带金属外壳的、带水工作的(热水器、洗衣机),全都是三脚插头,就是为了万一出事时,能保住你的命。

插头为什么要分“两脚”和“三脚”?

记住:只要符合这三个特征的电器,必须用三脚插头
不是所有电器都需要三脚插头,但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个特征,就必须用:
有金属外壳的
比如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金属是导体,万一里面的电线破了,电就会跑到外壳上,这时候地线就能把电导走。
要碰水工作的
比如电热水器、电吹风、电热水壶——水也是导体,而且水会降低人体电阻,触电更危险,必须用地线兜底。
功率特别大的
比如空调、电烤箱、电暖气——功率越大,电流越大,出问题的概率也越高,多一层地线保护就多一层安全。
就这么简单:金属、碰水、大功率,占一个就必须用三脚插头,别图省事用两脚的。

  “带金属外壳或其它导电材质外壳”
  “在潮湿环境下使用”
  “功率较大”

为什么金属外壳的电器,必须用三脚插头?因为触电真的会死人

别小看那根地线,它真的能救你的命。
你想想:电饭煲做饭时你要碰吧?微波炉热饭你要开吧?冰箱开个门你要摸吧?这些全都是金属外壳,而且你天天碰。
万一里面的电线老化破了,电直接跑到金属外壳上——这时候你一摸,电流直接从你手流到脚,穿过心脏,轻则麻一下,重则直接没命。
有了地线就不一样了:电流会优先走电阻更小的地线,直接跑到大地里,根本不会经过你的身体。
相当于在漏电和你之间,铺了一条"专用逃生通道",电流都从通道跑了,自然就电不到你了。
所以记住:只要是金属外壳的电器,必须用三脚插头,必须接好地线——这不是规范,这是保命。

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一类:碰水的电器
如果说金属外壳漏电是"可能出事",那碰水的电器漏电就是"极易出事"。
你想想:洗澡时全身都是湿的,人体电阻会变得特别小——平时碰一下可能只是麻手,这时候碰一下就是致命的。
而且电热水器、洗衣机这种,天天跟水打交道,水管、水龙头、外壳全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漏电,整个卫生间的金属件全带电。
这时候地线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漏电了,电流顺着地线直接跑大地里,根本不会经过你的身体。
所以记住:电热水器、洗衣机、浴霸、电吹风——只要是在卫生间用、要碰水的,不仅要用三脚插头,还要定期检查地线有没有接好。
这根线,真的能在关键时刻救你的命。

那什么样的电器可以用两脚插头?就两个条件
不是所有小功率电器都能用两脚,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全塑料外壳,没有外露的金属件
比如手机充电器、普通塑料台灯、塑料外壳的电风扇——整个外壳都是绝缘的,就算内部漏电,电也跑不到外壳上来,你摸不到。
功率小,工作电流也小
一般在100W以下,就算出问题,危害也相对可控。
划重点: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比如小功率的金属外壳电热水壶,虽然功率小,但有金属外壳,照样必须用三脚插头,别图省事。
简单总结就是:
全塑料、小功率 → 可以用两脚
有金属、碰水、大功率 → 必须用三脚
就这么简单,拿这个标准去检查你家的电器,一眼就知道对不对。

为什么“三脚”地线插脚更长呢?

一个你注意到但不知道为什么的细节:地线插脚为什么更长?

你肯定注意过,三脚插头最上面那个脚,比另外两个脚要长一截。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是个救命的细节。
插插头的时候:地线先接上——金属外壳先和大地连好了,这时候再接零火线,万一电器漏电,电流直接走地线,不会电到你。
拔插头的时候:地线最后断开——零火线都断了,地线才断开,整个拔的过程中,外壳始终是接地的,哪怕拔到一半漏电了,也电不到你。
看到没?这不是偷工减料,也不是设计失误,是故意这么做的。
一插一拔之间,全程都有地线保护,这才是真正的安全设计。
所以
“两脚”插头和“三脚”插头切不可混用
更不可随意改动电器插头!
有些电器不接地线是非常危险的!
↓↓↓

引发触电!
把三脚插头掰成两脚,相当于天天抱着个定时炸弹

很多人图省事,把三脚插头最上面那个脚掰断,插两脚插座里。

你以为只是少了个地线而已?大错特错!

第一,你拆掉了最后一道保命线:电器漏电了,电流没地方去,就等着你去摸呢。

第二,更可怕的是这个:你掰断的如果不是地线脚,那你插的时候就有50%的概率,把本来应该接地线的那个脚,直接插在火线上!

什么意思?就是你家电器的金属外壳,直接和220V的火线连在一起了!

这已经不是"漏电才会电人了,是一插上,就带电,外壳就直接220V电压,摸一下直接没命。

真的,别图那点省事,命是自己的。

造成火灾!
插头与插座不配套(三脚插头有两个斜脚,两脚插头两脚平行),硬把斜插头插在平行插座中使用,极有可能造成插座短路、插座与插头接触不良等问题。轻则烧毁电源引线、插头插座,重则引发火灾。

产生静电!
静电只是麻一下?它真的能把人摔骨折

冬天开空调、开暖气的时候,你肯定遇到过:手一碰冰箱门、一碰洗衣机,"啪"的一下,电得你一激灵。

很多人觉得静电就是麻一下,没事。

但你知道吗?真正危险的不是静电本身,是被电的那一下的本能反应。

你正在端着热水,被电一下,手一松,热水泼身上了;

老人、小孩本来站得就不稳,被电一下往后一退,直接摔倒,骨折、脑震荡都有可能;

甚至有人正在窗边、正在楼梯上,被电一下没站稳,后果不敢想。

所以别觉得静电是小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该接的地线一定要接好,能避免很多没必要的危险。

想不到吧?
一个小小的插头竟有这么多“故事”!
所以生活中
插头选购切不可大意

平日我们在选购插头的时候
还应该注意什么?

l最后给大家一个买电器的小建议:能买三脚的,别买两脚的
你肯定注意过:同样是电风扇、同样是电吹风,有的牌子用两脚插头,有的牌子用三脚。
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不是成本问题,是安全标准问题。

用两脚的,是按照"二类电器"标准做的,靠双重绝缘来保证安全;用三脚的,是按照"一类电器"标准做的,靠接地保护来兜底。
哪个更安全?肯定是三脚的。
双重绝缘靠的是塑料外壳、绝缘材料,时间长了会老化、会磨损;而接地保护是物理层面的兜底,只要地线接好了,再怎么老化也不会电到你。
所以下次买电器,多花几秒钟看一眼插头:能买三脚的,就别买两脚的,多一层保护,就多一份安心

l  又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用电盲区:10A和16A插头,千万别混插
你肯定见过:有的插头大一点,有的小一点,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规格:10A和16A。
国家有严格规定:
小功率电器(手机充电器、台灯、电视机)用10A小插头
大功率电器(空调、热水器、电烤箱)必须用16A大插头

为什么?因为电流不一样大。
一个2000W的电热水器,工作电流差不多9A,要是插在10A的插座上,已经接近插座的极限了,时间长了插座会发热、塑料熔化,甚至短路着火。
而且这俩插座孔的大小、间距都不一样,本来就是设计成不让你混插的。
所以记住:空调、热水器的插座,一定要买16A的,别拿普通10A的插座凑合用,真着火了后悔都来不及。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