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松动的危害

楼主:
机械设备中,螺栓连接一旦松脱,会引发严重后果:

一、两大安全隐患

表格
问题
后果
螺栓脱落
零部件失控,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伤害
预紧力下降
连接松动,疲劳寿命大幅缩短

二、松动原因

表格
原因
说明
振动冲击
设备运行中持续振动
温度变化
热胀冷缩导致预紧力变化
载荷波动
交变载荷使螺栓逐渐松动
安装不当
预紧力不足或不均匀

三、预防措施

表格
措施
方法
防松装置
弹簧垫圈、防松螺母、开口销
正确预紧
按规定扭矩拧紧
定期检查
维护时复紧关键部位
涂胶防松
螺纹锁固胶
因此,设计中必须选用适当的防松措施,确保螺栓连接在振动、冲击等工况下保持紧固,不发生松脱事故。

设计中常用的防松措施有如下几种:

1、双螺母

双螺母防松(对顶螺母防松)

一、工作原理

当两个螺母对顶拧紧后:
两个螺母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压力
形成稳定的锁紧力
任何螺母要转动,都必须克服旋合螺纹间的摩擦力

二、原理示意

┌─────────┐
│ 上螺母   │ ←─ 压紧 ──┐
├─────────┤                │ 相互压力
│ 下螺母   │ ←─ 压紧 ──┘
├─────────┤
│ 被连接件│
└─────────┘

三、关键要点

表格
要点
说明
压力作用
两螺母间产生持续压力
摩擦锁紧
转动需克服螺纹摩擦力
双重保险
上下螺母互为锁紧

四、特点

表格
优点
缺点
结构简单
增加厚度和重量
成本低
需要两次拧紧操作
防松可靠
空间受限场合不适用
即使外载荷发生变化,对顶螺母之间的压力依然存在,始终保持锁紧状态,从而起到防松作用。

为什么能防松?

即使外载荷发生变化(振动、冲击、交变载荷),对顶螺母之间的压力始终存在,螺纹间的摩擦力不会消失,因此能持续起到防松作用。

2、自锁螺母

自锁螺母防松

一、防松原理

自锁螺母依靠摩擦力实现防松。

二、常见类型

表格
类型
防松原理
尼龙圈锁紧螺母
尼龙圈与螺纹挤压产生摩擦
金属片锁紧螺母
金属锁紧片弹性夹紧
压铆螺母
压花齿压入预置孔,靠过盈配合固定

三、压铆螺母安装原理

安装方式:
压花齿压入钣金预置孔
预置孔径略小于螺母外径
靠过盈配合形成牢固连接
钣金预置孔 ──> 压入压铆螺母 ──> 过盈配合固定
孔径 < 螺母外径

四、特点

表格
优点
缺点
安装快捷
一次性安装,不可拆卸
无需焊接
对板材厚度有要求
连接可靠
孔径精度要求高

运用螺母与锁紧机构相连,当拧紧螺母时,锁紧机构锁住螺栓螺纹。

内嵌尼龙自锁螺母

变形螺纹防松螺母:

楔子与锤子二合一的螺母:

楔子作用防松螺母:

3、螺纹锁固胶

螺纹锁固胶是由(甲基)丙烯酸酯、引发剂、助促进剂、稳定剂(阻聚剂)、染料和填料等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所组成的胶黏剂。

4、开口销

螺母拧紧后,把开口销插入螺母槽与螺栓尾部孔内,并将开口销尾部扳开,防止螺母与螺栓的相对转动

5、开槽螺母

开槽螺母与螺杆带孔螺栓和开口销配合使用,以防止螺栓与螺母相对转动。

6、串联钢丝防松

串联钢丝防松是将钢丝穿入螺栓头部的孔内,将各螺栓串联起来,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这种防松方式非常可靠,但拆卸比较麻烦。

7、预紧

高强度螺栓连接一般是不需要额外施加防松措施的,因为高强度螺栓一般都要求施加一个比较大的预紧力,这么大的预紧力使螺母与被连接件之间产生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产生阻止螺母转动的摩擦扭矩,因此螺母不会松脱。

8、止动垫片

螺母拧紧后,将单耳或双耳止动垫圈分别向螺母和连接件的侧面折弯贴紧,即可将螺母锁住。

若两个螺栓需要双联锁紧时,可采用双联制动垫圈,使两个螺母相互制动。

9、弹簧垫圈

开口弹簧垫圈:

锥形弹性垫圈:

10、双叠自锁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