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给大家介绍一下西门子系统进行螺距误差补偿的方法和过程。

楼主:
螺距误差补偿的方法:

首先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实际轴各个补偿点的误差,然后将实际测量的螺距误差补偿到系统中,注意西门子系统中的补偿值都是绝对值,即每一个测量点的实际位置与测量值之间的差值。补偿原理图如下:

补偿步骤如下:
1.编写一个螺补的测试程序,螺补测试程序举例如下:
运行螺补测试程序,按照预定的最小位置、最大位置和测量间隔移动要进行补偿的轴,并用激光干涉仪测试每一点的误差。
2.在系统中找出补偿文件:
NC数据 -> NC生效数据 -> 测量系统误差补偿,将补偿文件复制,粘贴到零件程序中。注意可以选择需要补偿的轴。

3.打开补偿文件,将误差值填入补偿文件中。
补偿数组的结构:
$AA_ENC_COMP[0,0,AX1]= 0.0
对应于最小位置上的误差值
$AA_ENC_COMP[0,1,AX1]=   0.0
对应于最小位置+   1个间隔位置上的误差值
……
……
$AA_ENC_COMP[0,124,AX1]=   0.0
对应于最小位置+   124个间隔位置上的误差值
$AA_ENC_COMP_STEP[0,AX1]=0.0
测量间隔   (mm)
$AA_ENC_COMP_MIN[0,AX1] =0.0
最小位置(机床坐标系)
$AA_ENC_COMP_MAX[0,AX1] =0.0
最大位置(机床坐标系)
$AA_ENC_COMP_IS_MODULO[0,AX1]=0
直线轴=0,旋转轴=1
注:补偿值应填入每点的绝对补偿值,并将校验码删除。
4.在自动方式下运行AX1_EEC.MPF程序,设定轴参数 MD32700 = 1,然后重启系统,返回参考点后补偿值生效。运行补偿程序时,MD32700应设为0,否则系统会出现17070号报警。
5.检查补偿值是否生效。选择

在绝对补偿值测量系统1中可以观察到当前点生效的补偿值。此处的生效补偿值为螺补和反向间隙的叠加值。

注:
(1)对于旋转轴,与直线轴的补偿方法是相同的,测量如下图。采用模态来补偿旋转轴时,0与360点可以都不补;采用非模态来补偿旋转轴时,注意一定要在相同的位置补相同的值(如-90度和270度实际是同一位置),否则会影响重复定位精度。

(2)丝杠螺距误差应在驱动优化和圆度测试之后再进行补偿。

感谢关注!微信号:Siemens_CNC_TAC
扫一扫: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