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双速节能控制方案

楼主:
设计思路:  商场扶梯大多是双速运行——没人时低速转,省电;有人时切高速,保障通行效率。这是电梯行业的标准节能方案。

IO 点定义:
点号
名称
作用
M0.0
电梯启动按钮
触摸屏上的启动键
M0.1
电梯停止按钮
触摸屏上的停止键
M0.2
光电感应信号
入口处的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遮断就置位

控制逻辑:

上电默认低速运行(节能待机)
光电检测到有人 → 立刻切高速
最后一次检测到人 → 启动 10s 延时
10s 内没人再上 → 自动切回低速

10s 延时别用普通定时器
  — 用 TOF(断开延时定时器)最省事:M0.2 接通就触发高速,M0.2 断开后延时 10s 再切低速,一条指令搞定状态切换。
加个最低运行保护
  — 万一光电坏了,一直没人信号,电梯不能一直高速转。建议加个"高速最大运行时间保护",比如持续高速 5min 没人,强制切回低速。
MCGS 画面建议
  — 触摸屏上做个速度状态指示灯:绿=低速,红=高速,再加个光电状态显示,调试的时候一眼就知道传感器有没有信号。
PLC程序设计
NO.1
第一步:按下启动按钮M0.0,启动系统标志位,M1.0启动并自锁,Q0.0线圈得电

第二步:当M0.2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启动电机高速输出,Q0.1线圈得电。

在10秒内光电感应开关M0.2没有感应到信号,定时器TON定时时间到,TON的位状态为1,Q0.1电机高速输出断开,定时时间清零。Q0.0线圈得电,电机低速运行。在10秒内光电开关I0.2感应到信号,I0.2常闭触点断开,TO重新计时。

PLC运行演示

NO.2
第一步:电梯启动后,Q0.0线圈得电,电梯以低速运行,用高速的状态控制低速的输出当高速运行时低速断开

第二步:光电开关感应带信号,光电开关感应带信号,在10S内光电开关没有被感应到TON状态位变为1高速断开。

10S,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定时器重新计时。

触摸屏配置与地址关联

NO.3
第一步:双击设备窗口—双击通用TCP属性—本地IP触摸屏地址—远程IPPLC地址

第二步:根据PLC地址变量关联地址

HMI画面设计与演示

NO.4
第一步:设计画面如下所示

第二步: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