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记贴

楼主:
概述
这篇文档将创建一个使用e   2    studio集成QE的电容式触摸应用示例。
硬件准备
首先,需要一个开发板。我这次使用的是型号为R7FA2E1A72DFL的瑞萨开发板:

添加TOUCH驱动
通过点击New Stack->CapTouch->Touch添加触摸组件。
板子上的触摸io为P015。
配置GPIO为触摸电容模式。
配置完毕之后在TOUCH组件内会同步显示。
配置CapTouch
e   2    studio的菜单中,选择瑞萨视图 > Renesas QE > CapTouch Workflow (QE)打开配置电容触摸的主要视角。
打开后可以看到具体的配置流程。
CapTouch Workflow (QE)窗格中,首先需要选择需要配置的电容触摸项目,如下所示。
执行“准备配置”,通过使用下拉菜单并选择Create a newconfiguration创建一个新的Touch配置。
可以通过Button添加电容触摸按钮,具体流程如下所示。
1.从右侧选择Button菜单项并将鼠标移动到画布上。
2.点击鼠标左键来放下按钮图标。开发板上有2个电容触摸按钮,可以添加两个按钮。
3.两个按钮添加完成后,按侧选择Button菜单可以退出放置。
双击按钮,配置具体的电容触摸按键管脚。
配置完毕之后,可以看到警告已经消失,同时按键变为绿色。
开启调优界面
点击瑞萨视图-> Renesas QE-> CapTouch Tuning Result,将在主视图窗格中显示触摸界面的配置。
启动CapTouch调优
要启动自动调优过程,请单击start tuning按钮。
需要注意要链接上开发板。
电容式触控自动匹配的QE现在开始,请仔细阅读调优对话框窗口,因为它们将指导您完成调优过程。下面显示了一个示例屏幕。
经过几个自动步骤后,您将到达对话框,其中包含如下所示的信息。
这是调谐过程的触摸灵敏度测量步骤。在对话框中显示的传感器上按下正常的触摸压力。
当你按下时,条形图将向右增加,触摸计数将以数字形式上升。在保持压力的同时,按下电脑键盘上的任意按键来接受测量值。
完成后,您将看到如下所示的图片,这是中间件用来确定Touch事件是否发生的检测阈值。
点击对话框中的“Continue the Tuning Process(继续调整过程)”按钮。这将退出调整过程并断开与目标上的调试会话。
在调整过程完成后,这里呈现的默认视图将是该配置中传感器的调整结果。这使用户可以快速查看调整结果。
查看“项目资源管理器”窗口,您会看到已添加文件。这些文件包含所需的调整信息,以启用触摸检测。
输出调整参数文件。点击“Output Parameter Files(输出参数文件)”按钮。
查看“项目资源管理器”窗口,您会看到已添加文件。这些文件包含所需的调整信息,以启用触摸检测。
判断电容触摸是否按下
要实现电容触摸状态的应用程序代码,请单击“Show Sample(显示示例)”按钮。
一新的菜单窗口会将打开,显示文本中的示例代码。单击“Output to a File(输出到文件)”按钮。
创建了一个描述示例代码的新项目文件。在“项目资源管理器”窗口中,您会看到已添加qe_touch_sample.c文件。
打开qe_touch_sample.c,查看触摸电容实例代码。
可以看到需要在主程序中初始化打开touch组件。
    /* Open Touch middleware */    err = RM_TOUCH_Open(g_qe_touch_instance_config01.p_ctrl, g_qe_touch_instance_config01.p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while (true) {}    }
注意带上头文件。
#include "qe_touch_config.h"
写一个类似的函数进行读取。
void qe_touch_sw(void){    /* for [CONFIG01] configuration */     err = RM_TOUCH_ScanStart(g_qe_touch_instance_config01.p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     {         while (true) {}     }     while (0 == g_qe_touch_flag) {}     g_qe_touch_flag = 0;     uint64_t button_status;     err = RM_TOUCH_DataGet(g_qe_touch_instance_config01.p_ctrl, &button_status, NULL, NULL);     if (FSP_SUCCESS == err)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button_status & (0b1 ) )             qe_sw=1;         else             qe_sw=0;     }}
声明一下该函数。
void qe_touch_sw(void);
同时在主程序中添加该函数。
修改按键函数,在timer_smg.c,主要添加触摸按键的定义。
void set_smg_button(void){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7, &sw1);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8, &sw2);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9_PIN_13, &sw3);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9_PIN_14, &sw4);

     if(sw1+sw2+sw3+sw4==4&&qe_sw==0)//按键都没按下,清除按键按下计数值     {         sw1_num1=0;         sw2_num1=0;         sw3_num1=0;         sw4_num1=0;         qe_sw_num1=0;     }     else if(sw1==0&&sw2&&sw3&&sw4&&qe_sw==0)//只有SW1按下     {         if(sw1_num1<1001)//按下小于10s,1001是防止变量在1000时候一直切换模式         sw1_num1++;         if(sw1_num1%200==0)//模式切换,按下         {             buzzer_num=20;//蜂鸣器叫200ms             if(smg_mode>2)                 smg_mode=0;             else             smg_mode++;         }         if(smg_mode==6)             smg_mode=0;

     }     else if(sw2==0&&sw1&&sw3&&sw4&&qe_sw==0)//只有SW2按下     {         if(sw2_num1<30)//300ms 减一次             sw2_num1++;         else         {             sw2_num1=0;             if(smg_mode==1)             {                 if(hour>0)                     hour--;                 else                     hour=23;

             }             else if(smg_mode==2)             {                 if(min>0)                     min--;                 else                     min=59;             }         }     }     else if(sw3==0&&sw1&&sw2&&sw4&&qe_sw==0)//只有SW3按下     {         if(sw3_num1<30)//300ms 减一次             sw3_num1++;         else         {             sw3_num1=0;             if(smg_mode==1)             {                 if(hour<23)                     hour++;                 else                     hour=0;

             }             else if(smg_mode==2)             {                 if(min<59)                     min++;                 else                     min=0;             }         }     }

     else if(sw1&&sw2&&sw3&&sw4&&qe_sw)//只有触摸电容按下     {         if(qe_sw_num1<200)//2000ms 切换一次             qe_sw_num1++;         else         {             qe_sw_num1=0;             if(smg_mode==0)//切换到显示温度             {                 smg_mode=4;

             }             else if(smg_mode==4)//切换到显示湿度             {                 smg_mode=5;             }             //切换为数据保存             else if(smg_mode==1||smg_mode==2)             {                 smg_mode=3;             }             else if(smg_mode==5)//正常显示              {                  smg_mode=0;              }

         }

     }

}
同时在回调函数中增加温湿度显示,在timer_smg.c,主要添加触摸按键的定义。
void timer0_callback(timer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 (TIMER_EVENT_CYCLE_END == p_args->event)    {        time_mode_num++;        if(time_mode_num>200)            time_mode_num=0;

        if(smg_mode==0)        {            if(num_flag==0)                smg_1(num1);            else if(num_flag==1)                smg_2(num2);            else if(num_flag==2)                smg_3(num3);            else if(num_flag==3)                smg_4(num4);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else if(smg_mode==1)//修改时间小时        {            if(time_mode_num<100)            {                if(num_flag==0)                    smg_1(hour/10);                else if(num_flag==1)                    smg_2(hour%10);                else if(num_flag==2)                    smg_3(min/10);                else if(num_flag==3)                    smg_4(min%10);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else            {                if(num_flag==0)                    smg_1_close();                else if(num_flag==1)                    smg_2_close();                else if(num_flag==2)                    smg_3(min/10);                else if(num_flag==3)                    smg_4(min%10);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        else if(smg_mode==2)//修改时间分钟        {            if(time_mode_num<100)            {                if(num_flag==0)                    smg_1(hour/10);                else if(num_flag==1)                    smg_2(hour%10);                else if(num_flag==2)                    smg_3(min/10);                else if(num_flag==3)                    smg_4(min%10);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else            {                if(num_flag==0)                    smg_1(hour/10);                else if(num_flag==1)                    smg_2(hour%10);                else if(num_flag==2)                    smg_3_close();                else if(num_flag==3)                    smg_4_close();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        else if(smg_mode==3)//保存数据        {            set_time.tm_sec=sec;            set_time.tm_min =min;            set_time.tm_hour  =hour ;            R_RTC_CalendarTimeSet(&g_rtc0_ctrl, &set_time);            smg_mode=0;            flash_flag=1;//保存数据        }        else if(smg_mode==4)//显示温度        {

                if(num_flag==0)                    smg_1_p();                else if(num_flag==1)                    smg_2(1);                else if(num_flag==2)                    smg_3(temp_integer/10);                else if(num_flag==3)                    smg_4(temp_integer%10);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else if(smg_mode==5)//显示湿度        {

                if(num_flag==0)                    smg_1_p();                else if(num_flag==1)                    smg_2(2);                else if(num_flag==2)                    smg_3(humdity_integer/10);                else if(num_flag==3)                    smg_4(humdity_integer%10);                else if(num_flag==4)                    smg_maohao_open(1);   //冒号        }

        num_flag++;        if(num_flag==5)//每次刷新一组数码管            num_flag=0;    }}

需要增加变量的定义。
//温湿度变量定义extern uint8_t humdity_integer;//湿度整数extern uint8_t humdity_decimal;//湿度小数extern uint8_t temp_integer ;//温度整数extern uint8_t temp_decimal ;//温度小数extern uint8_t dht11_check ;//校验值
视频教学
主函数
#include "hal_data.h"#include <stdio.h>#include "smg.h"#include "timer_smg.h"#include "flash_smg.h"#include "dht11.h"#include "qe_touch_config.h"FSP_CPP_HEADER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FSP_CPP_FOOTER

void qe_touch_sw(void);

//温湿度变量定义uint8_t humdity_integer;//湿度整数uint8_t humdity_decimal;//湿度小数uint8_t temp_integer ;//温度整数uint8_t temp_decimal ;//温度小数uint8_t dht11_check ;//校验值

//数码管变量uint8_t num1=1,num2=4,num3=6,num4=8;//4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值uint8_t num_flag=0;//4个数码管和冒号轮流显示,一轮刷新五次

//RTC变量/* rtc_time_t is an alias for the C Standard time.h struct 'tm' */rtc_time_t set_time ={    .tm_sec  = 50,      /* 秒,范围从 0 到 59 */    .tm_min  = 59,      /* 分,范围从 0 到 59 */    .tm_hour = 23,      /* 小时,范围从 0 到 23*/    .tm_mday = 29,       /* 一月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30*/    .tm_mon  = 11,      /* 月份,范围从 0 到 11*/    .tm_year = 123,     /* 自 1900 起的年数,2023为123*/    .tm_wday = 6,       /* 一周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6*///    .tm_yday=0,         /* 一年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365*///    .tm_isdst=0;        /* 夏令时*/};

//RTC闹钟变量rtc_alarm_time_t set_alarm_time={     .time.tm_sec  = 58,      /* 秒,范围从 0 到 59 */     .time.tm_min  = 59,      /* 分,范围从 0 到 59 */     .time.tm_hour = 23,      /* 小时,范围从 0 到 23*/     .time.tm_mday = 29,       /* 一月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1 到 31*/     .time.tm_mon  = 11,      /* 月份,范围从 0 到 11*/     .time.tm_year = 123,     /* 自 1900 起的年数,2023为123*/     .time.tm_wday = 6,       /* 一周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6*/

     .sec_match        =  1,//每次秒到达设置的进行报警     .min_match        =  0,     .hour_match       =  0,     .mday_match       =  0,     .mon_match        =  0,     .year_match       =  0,     .dayofweek_match  =  0,    };

bsp_io_level_t sw1;//按键SW1状态bsp_io_level_t sw2;//按键SW2状态bsp_io_level_t sw3;//按键SW3状态bsp_io_level_t sw4;//按键SW4状态bsp_io_level_t qe_sw;//触摸电容状态

int sw1_num1=0;//按键SW1计数值,去抖和长按短按判断int sw2_num1=0;//按键SW2计数值,去抖和长按短按判断int sw3_num1=0;//按键SW3计数值,去抖和长按短按判断int sw4_num1=0;//按键SW4计数值,去抖和长按短按判断int qe_sw_num1=0;//触摸按键计数值,去抖和长按短按判断void qe_touch_sw(void);

//数码管显示状态,0正常显示,1修改小时,2修改分钟,3保存修改数据,4温度,5湿度int smg_mode=0;int sec=0,min=0,hour=0;//保存时间数据uint16_t time_mode_num=0;//定时器刷新时间,实现闪烁效果

volatile uint8_t g_src_uint8[4]={0x00,0x00,0x00,0x00};//时间保存在该数组里面volatile uint8_t  g_src_uint8_length=4;uint8_t flash_flag=0;//保存时间数据,一半在每过一分钟或者按键修改时间

//RTC回调函数volatile bool rtc_flag = 0;//RTC延时1s标志位volatile bool rtc_alarm_flag = 0;//RTC闹钟/* Callback function */void rtc_callback(rtc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p_args->event == RTC_EVENT_PERIODIC_IRQ)        rtc_flag=1;    else if(p_args->event == RTC_EVENT_ALARM_IRQ)        rtc_alarm_flag=1;}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volatile bool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void user_uart_callback (uart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if(p_args->event == UART_EVENT_TX_COMPLETE)    {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true;    }}

#ifdef __GNUC__                                 //串口重定向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endif

PUTCHAR_PROTOTYPE{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9_ctrl, (uint8_t *)&ch, 1);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return ch;}

int _write(int fd,char *pBuffer,int size){    for(int i=0;i<size;i++)[ span][="" span]="" {[="" __io_putchar(*pbuffer++);[="" }[="" return="" size;[="" span]}[="" span]

[="" p][="" *******************************************************************************************************************=""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used.="" this="" function[="" called="" when="" no="" used.[="" **********************************************************************************************************************="" [="" span]void="" hal_entry(void)[="" span]{[=""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dht11初始化***************************************=""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3_pin_01,="" bsp_io_level_high);[="" r_bsp_softwaredelay(1000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open="" transfer="" instance="" with="" initial="" configuration.="" err="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err);[="" **********************数码管测试***************************************="" ceshi_smg();[="" **********************定时器开启***************************************="" initializes="" module.="" &g_timer0_cfg);[="" handle="" any="" errors.="" function="" should="" be="" defined="" user.="" start="" timer.="" (void)="" r_gpt_start(&g_timer0_ctrl);[="" **********************data="" flash***************************************="" flash_result_t="" blank_check_result;[="" flash="" lp="" instance.="" &g_flash0_cfg);[="" writeflashtest(4,g_src_uint8="" ,flash_df_block_0);[="" printflashtest(flash_df_block_0);[="" set_time.tm_sec="0;//时间数据" 秒[="" set_time.tm_min="min;//时间数据" 分钟[="" hour="set_time.tm_hour=hour;//时间数据" 小时[="" **********************rtc开启***************************************="" initialize="" rtc="" module*="" &g_rtc0_cfg);[="" set="" clock="" source.="" can="" skipped="" "set="" source="" in="" open"="" property="" enabled.="" r_rtc_clocksourceset(&g_rtc0_ctrl);[="" r_rtc_calendartimeset="" must="" at="" least="" once="" r_rtc_calendartimeset(&g_rtc0_ctrl,="" &set_time);[="" periodic="" interrupt="" rate="" 1="" second="" r_rtc_periodicirqrateset(&g_rtc0_ctrl,="" rtc_periodic_irq_select_1_second);[="" r_rtc_calendaralarmset(&g_rtc0_ctrl,="" &set_alarm_time);[="" uint8_t="" rtc_second="0;" rtc_minute="0;" 分[="" rtc_hour="0;" 时[="" rtc_day="0;" 日[="" rtc_month="0;" 月[="" uint16_t="" rtc_year="0;" 年[="" rtc_week="0;" 周[="" rtc_time_t="" get_time;[="" sec="set_time.tm_sec;//时间数据" min="set_time.tm_min;//时间数据" touch="" middleware="" g_qe_touch_instance_config01.p_cfg);[="" (fsp_success="" !="err)" while="" (true)="" {}[="" while(1)[="" if(flash_flag)="" 按键修改完毕数据后进行保存[="" g_src_uint8[0]="hour;" g_src_uint8[1]="min;" flash_flag="0;" if(rtc_flag)[="" r_rtc_calendartimeget(&g_rtc0_ctrl,="" &get_time);="" 获取rtc计数时间[="" rtc_flag="0;" printf("="" %d="" y="" m="" d="" h="" s="" w\n",rtc_year+1900,rtc_month,rtc_day,rtc_hour,rtc_minute,rtc_second,rtc_week);[="" 时间显示[="" num1="rtc_hour/10;" num2="rtc_hour%10;

" num3="rtc_minute/10;" num4="rtc_minute%10;" if(rtc_second="=0&&smg_mode==0)//这个时候刷新变量" if(rtc_second%5="=0)//5S读一次" dht11_read();[="" printf("hum="%d" temp="%d\n",humdity_integer,temp_integer);

" if(rtc_alarm_flag)[="" rtc_alarm_flag="0;" ************************alarm="" clock********************************="" \n");[="" qe_touch_sw();[="" set_smg_button();[="" r_bsp_softwaredelay(10u,="" span]#if="" bsp_tz_secure_build[="" enter="" non-secure="" r_bsp_nonsecureenter();[="" span]#endif[="" qe_touch_sw(void)[="" for="" [config01]="" (0="=" g_qe_touch_flag)="" g_qe_touch_flag="0;" uint64_t="" button_status;[="" &button_status,="" null,="" null);[="" err)[="" here.="" if(button_status="" &="" (0b1="" )="" )[="" qe_sw="1;" else[="" align][="" align]

<img" src="https://mmbiz.qpic.cn/sz_mmbiz_png/g8LQIoAGL0libDa3ydYMwsqjEpaslSmNOpG7G3LrrHQrUib3c79U7hgxnTkl8lQzf5sueZB8KBtT0iaB8jyvDUkcQ/640?wx_fmt=png&from=appmsg#imgIndex=39">
需要产品及方案支持
请扫码登记

需要技术支持?
如您在使用瑞萨MCU/MPU产品中有任何问题,可识别下方二维码或复制网址到浏览器中打开,进入瑞萨技术论坛寻找答案或获取在线技术支持。
https://community-ja.renesas.com/zh/forums-groups/mcu-mpu/

未完待续

推荐阅读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需要产品及方案支持
请扫码登记

</size;i++)[></stdi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