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回读信号(接触器反馈)的状态与规定状态进行动态比较。给运行时间和机械系统引起的时间差(反应时间)规定容差 ==> 可参数化的回读时间。如果给定值与实际值之差长于容许的回读时间,则识别出回读错误并且保存。

楼主:
比较给定值与实际值的时候也要考虑安全输出模块独立信号的逻辑(错误与钝化)!

在启动或者出现回读错误之后必须重新确认该块,以便为过程信号重新启用被禁用的输出。
输出“OUT” 仅在下列情况下允许激活(1 信号):

1.  输入信号“ON” (规定状态) 激活(1 信号)。

2.  回读输入“n_FEEDBACK” 在接通时激活(1 信号)。

3.  不存在回读错误。

4.  相关输出模块没有错误或者钝化 (QBAD), 输入“QBAD_FDO” 未激活(0 信号)

该 F-应用块可实现反馈监控。

为此检查输出“OUT” 的信号状态与回读输入“n_FEEDBACK” 的反转信号状态是否不相同, 并且检查“FEEBACK”是否相同。

一旦输入“ON” = 1, 则将输出“OUT” 设为 1。 前提条件是回读输入“n_FEEDBACK” = 1 并且没有保存回读错误。

一旦输入“ON” = 0, 或者如果识别出回读错误, 则将输出“OUT” 设为 0。
带有反馈触点的 K100 启动执行器
机器人与带有反馈触点的电极帽旋转器
ON
BOOL
输出 OUT 的规定状态 = 给定过程信号
FEEDBACK
BOOL
回读输入(接触器反馈)作为常开触点。必须连接!
n_FEEDBACK
BOOL
回读输入(接触器反馈)作为常闭触点。必须连接!
QBAD_FDO
BOOL
分配给 OUT 的输出驱动器 (F-DO) 的 QBad
FB_DELAY
TIME
回读信号的最大允许延迟
ACK_REI
BOOL
重置用来在出现回读错误之后确认的输入
ACK_NEC
BOOL
排除 FB 错误之后自动确认

OUT
BOOL
接触器控制(用于控制接触器的输出)
OUT_1
BOOL
接触器控制辅助标记 1
OUT_2
BOOL
接触器控制辅助标记 2
ACK_REQ
BOOL
反馈消息:需要并且可以重置/确认
FB_ERROR_present
BOOL
队列中有回读错误
FB_ERROR_stored
BOOL
回读错误已保存

将回读触点连接到标准外围设备。
K1 和 K2 也可以具有单独用于回读触点的输入,然后必须在 FEEBACK 和 n_FEEDBACK 上将其串联。
将回读信号(接触器反馈)的状态与规定状态进行动态比较。给运行时间和机械系统引起的时间差(反应时间)规定容差 ==> 可参数化的回读时间。如果给定值与实际值之差长于容许的回读时间,则识别出回读错误并且保存。
比较给定值与实际值的时候也要考虑安全输出模块独立信号的逻辑(错误与钝化)!
回读错误

如果回读输入“n_FEEDBACK” (相对于输出“OUT” ) 的反转信号状态没有在最大容许回读时间“FB_DELAY” 之内跟随输出“OUT” 的信号状态, 则识别出回读错误 ERROR = 1。 保存回读错误。

如果回读输入“FEEDBACK” (相对于输出“OUT” ) 的信号状态没有在最大容许回读时间“FB_DELAY” 之内跟随输出“OUT” 的信号状态, 则识别出回读错误 ERROR = 1。 保存回读错误。

如果出现了回读错误,则保存该回读错误并且输出 (FB_ERROR_stored)。

如果在出现回读错误之后在回读输入“n_FEEDBACK” 和输出“OUT” 之间识别处差异, 则根据“ACK_NEC” 的参数设置确认回读错误:

如果“ACK_NEC” = 0, 则自动确认。

如果“ACK_NEC” = 1, 则必须通过输入“ACK_REI” 上的上升沿确认回读错误。
确认

然后通过输出“ACK_REQ” = 1 发出需要用户在输入“ACK_REI” 上确认回读错误的信号。 完成确认之后, F-应用块将“ACK_REQ” 重置为 0。

为了在钝化受输出“OUT” 控制的 F-外围设备时不识别回读错误并且不需要确认, 必须给输入“QBAD_FDO” 提供相应 F-外围设备的变量 QBAD 或 QBAD_O_xx。

在插入 F-应用块 F_FBBACK (FB 949) 之前,必须从项目库将 F-应用块 F_TON (FB 945) 复制到您的 S7 程序的块容器之中,如果那里还没有该块。
如果使用具有时间处理功能的 F-应用块, 那么在确定反应时间的时候就要考虑以下以下时间不确定性: 从标准已知由于循环处理而产生的时间不确定性, 由于 F-应用块中所用时基的更新时刻而产生的时间不确定性( 参见“F-应用块” 一章中的插图), F-CPU 中的内部时间监控的允差 - 若为 100 ms 以下的时间值, 则最多为( 参数化) 时间值的 20 % - 若为 100 ms 以上的时间值, 则最多为( 参数化) 时间值的 2 %。 您必须在具有时间处理功能的 F-应用块的两个调用时刻之间适当选择间隔, 从而在考虑可能的时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达到所需的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