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FANUC 机器人与 PLC 之间稳定高效的数据交互是产线流畅运行的关键所在,EtherNet 凭借其高速、稳定以及良好的兼容性,成为了二者通信的主流选择。

楼主:
一、认识 EtherNet/IP,为什么要学它?
EtherNet/IP 是一种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网络。在 FANUC 机器人中,它主要有两种角色,:
适配器 (Adapter)
机器人作为“从站”,响应 PLC 的请求,这是最常见的模式。
扫描仪 (Scanner)
机器人作为“主站”,去控制远程 I/O 模块或其他适配器设备。
小贴士:在 R-30iA 控制装置中,端口 2 (CD38B) 已针对 EtherNet/IP 等 I/O 通信协议进行了优化,建议将 I/O 网络接入此端口,而将 HTTP/FTP 访问留给端口 1 (CD38A)。

二、通信前期准备

硬件适配:确保 FANUC 机器人控制柜配备有 EtherNet 接口板,如 A05B-2600-C001 等型号,PLC 侧也需搭载支持 EtherNet/IP 协议的通信模块,例如西门子 S7-1500 系列的 CM 1543-1 模块。同时准备好超五类及以上规格的工业以太网电缆,保证信号传输质量。
IP 规划:为机器人和 PLC 设置处于同一网段的静态 IP 地址,比如将机器人 IP 设置为 192.168.0.10,PLC 设置为 192.168.0.20,子网掩码统一配置为 255.255.255.0,保障二者能够在局域网内正常识别彼此。

二、机器人侧配置

进入 FANUC 机器人的系统菜单,找到 “HOST COMM” 选项,选择 EtherNet 通信方式。在通信参数设置界面,输入之前规划好的机器人 IP 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关地址。
配置数据交互区,可通过设置 I/O 信号映射或者数据寄存器映射,确定 PLC 与机器人之间需要传输的信号类型和数据长度,例如将机器人的启动信号映射到 PLC 的 Q0.0 点位,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反馈映射到 PLC 的 I0.0 点位。
      1. 设定 I/O 容量
      输入和输出容量以16-bit 字 (Word)为单位。如果你需要 64 点 I/O,那么输入输出各需设定为 4 个字,。
      重要提示:更改 I/O 容量后,必须 OFF/ON 重启机器人电源才能生效。

      2. 机器人侧操作步骤,:

      (1)按下  MENUS->  I/O->  EtherNet/IP
      (2)将  Connection1的  TYP设为  ADP(适配器)。
      (3)光标移至  Enable列,先设为  FALSE(更改设定前必须无效)。
      (4)点击  F4 CONFIG进入配置画面:
Input size (words)
: 填入你的需求(如 4)。
Output size (words)
: 填入你的需求(如 4)。

      (5)修改完成后,将  Enable重新设为  TRUE。此时状态应显示为  ONLINE
三、PLC 侧配置
打开 PLC 编程软件,以 TIA Portal 为例,新建项目并添加对应的 PLC 设备。在设备组态中插入 EtherNet 通信模块,完成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配置,与机器人侧保持网段一致。
添加 FANUC 机器人的通信伙伴,导入机器人的 GSD 文件,建立二者之间的通信连接。根据机器人侧配置的数据交互区,在 PLC 中编写程序,实现对机器人的指令发送以及状态读取功能,比如通过触发 M0.0 线圈,向机器人发送启动指令。
关键参数:
Vendor ID: 356Device Type: 12Product Code: 2Connection Parameters:对于插槽 1,Input Assembly Instance为 101,Output为 151,Configuration为 100。
四、I/O 分配 (Rack 89)
      设定好通讯后,最关键的一步是将物理信号映射到机器人的逻辑信号上。
机架号 (Rack)
:EtherNet/IP 的机架号固定为  89,。
插槽号 (Slot)
:对应 EtherNet/IP 设定画面的连接编号(如 Connection 1 即为 Slot 1)。
      操作流程: 在数字 I/O 画面,将  Rack 89,  Slot 1分配给对应的 DI/DO 范围。如果没分配,通讯建立后你也看不到信号变化!

五、通信测试与故障排查

完成配置后,使用 ping 命令测试机器人与 PLC 之间的网络连通性,若能够正常 ping 通,则表明网络连接正常。随后进行实际的信号交互测试,在 PLC 中触发控制信号,观察机器人是否按照预期动作响应,同时查看机器人反馈信号是否能够准确传输到 PLC 中。
若出现通信故障,首先检查网络接线是否牢固,有无松动、破损情况。接着核对双方 IP 地址、子网掩码等网络参数是否配置正确。还可以借助机器人和 PLC 的诊断功能,查看通信日志,定位故障原因,常见故障包括通信模块故障、数据交互区配置不匹配等。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完成 FANUC 机器人与 PLC 的 EtherNet 通信搭建,助力工业产线实现更加高效、智能的自动化运行。
      希望这篇教程能帮你在工控之路上少走弯路。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