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赞赏,如文章引起大家共鸣,请“点赞”以及“推荐”,谢谢大家!)

楼主:
各位工控圈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在自动化项目中,实现机器人与PLC 的通讯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今天,我将结合发那科(FANUC)官方技术资料,把最常用的EtherNet/IP (EIP) 通讯配置步骤拆解到“按键级”,保准新手看一遍就能上手!
第一阶段:网络规划与物理连接
在动手设置之前,必须确保机器人与PLC 在物理和逻辑上都能对上话。
1.物理端口选择:
在R-30iB 等控制器上,建议将通讯电缆接入 端口2 (CD38B),该端口专为EtherNet/IP 等 I/O 通讯进行了优化。
2.IP 地址设定路径:
(1)按下示教器 [MENU] -> 6 SETUP(设定) -> [F1 TYPE](画面) -> Host Comm(主机设定)。
(2)选择 TCP/IP,按下 [F3 DETAIL](详细)。
(3)输入IP 地址(如 192.168.1.10)和子网掩码(如 255.255.255.0),按 [ENTER] 确认。
(4)重启生效:修改IP 后,Status 会显示 PENDING,必须重启机器人电源。
博主提醒:确保PLC 的 IP 也在 192.168.1.X 网段,且两端子网掩码一致。
第二阶段:机器人侧适配器的配置
大多数情况下,机器人作为从站(适配器)响应PLC。
1.进入EIP 配置界面:
(1)按下 [MENU] -> 5 I/O -> [F1 TYPE] -> EtherNet/IP。
2.停用并修改参数:
(1)光标移至 Connection1 的 Enable 列,按下 [F5 FALSE]。注意:只有在 OFFLINE 状态下才能更改配置。
(2)光标移至 Description 栏,按下 [F4 CONFIG](设定) 进入详细画面。
3.设定I/O 容量:
(1)Input size (words): 输入 4(代表64 点输入)。
(2)Output size (words): 输入 4(代表64 点输出)。
(3)注:容量以16-bit 为一个“字”。如果你需要 32 点信号,就设为 2 个字。
4.保存并启用:
(1)按 [PREV] 返回,将 Enable 改回 TRUE。
(2)此时Status 会显示 PENDING,再次提醒你需要重启电源。
第三阶段:PLC侧的配置
以RSLogix 5000 为例,PLC 需要通过以下参数“锁定”机器人:
1.新建模块:右键点击Ethernet 桥模块 -> New Module -> 选择 Generic Ethernet Module。
2.填入关键“身份证”信息:
(1)Name: 随便起(如 FANUC_ROBOT)。
(2)Comm Format: 选 Data - INT。
(3)Connection Parameters(针对插槽1):
Input: Instance 101, Size 4 (需与机器人一致)。
Output: Instance 151, Size 4 (需与机器人一致)。
Configuration: Instance 100, Size 0。
3.设定RPI (更新频率):
1.建议设为 32.0 ms,过快会增加CPU 负载。
第四阶段:逻辑信号映射(机架89 )
这是很多新手最容易断掉的一步。虽然通讯建立了,但数据还没流进机器人的DI/DO 里!
1.配置映射路径:
1.按下 [MENU] -> 5 I/O -> [F1 TYPE] -> Digital(数字)。
2.分配输出(DO):
1.在 OUT 画面按 [F2 CONFIG](配置)。
2.第一行设定:Range (1-64), Rack (输入 89), Slot (输入 1), Start Pt (1)。
3.核心知识:FANUC 中 EtherNet/IP 的机架号固定为 89。
3.分配输入(DI):
1.按 [F3 IN/OUT] 切换到输入画面,重复上述机架 89、插槽 1 的分配操作。
4.重启生效:Status 显示 PENDING,请进行最后一次重启。
第五阶段:验证与故障排除
1.状态检查:重启后回到EtherNet/IP 画面,若 Status 显示 RUNNING,恭喜你,通讯握手成功!
2.PING 应用:如果还是不通,在机器人EIP 画面按 [F2 PING],输入PLC 的 IP 测通。如果 PING 失败,优先检查网线和子网设置。
3.安全警告:在测试信号时,若需进入安全栅栏,务必切换至 T1 模式并按住 Deadman 开关。
博主结语:通讯配置就像“对暗号”,IP、Instance 实例、机架 89 这三个暗号对上了,机器人与 PLC 就能愉快地合作了。
如果你觉得这篇保姆级拆解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在看”**!后续我们将深入聊聊如何通过Explicit Message(显式信息) 直接读取机器人的寄存器值。咱们下期见!
如果您喜欢工控电小工的文章,那就点击名片关注我吧!我将持续为您分享有关PLC和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