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技术要求

楼主:
第五章供货要求
1.技术规范分为通用部分和专用部分。
2.技术规范通用部分条款及专用部分固化的内容不能更改。
3.项目单位应按项目具体要求填写专用部分的非固化内容,投标人填写专用部分的附表。
4.技术规范的页面、标题、标准参数值等均为统一格式,不得随意更改。
第一部分通用部分
1. 总则
1.1一般规定
1.1.1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符合招标文件所规定的要求,投标人亦可以推荐符合本招标文件要求的类似定型产品,但必须提供详细的技术偏差。如有必要,也可以在技术投标文件中以“对规范书的意见和同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加以详细描述。
1.1.2本招标文件技术规范提出了对设备的技术参数、性能、结构、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1.3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引用标准的最新版本标准和本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全新产品,如果所引用的标准之间不一致或本招标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1.1.4如果投标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招标文件技术规范的条文提出差异,则意味着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有与本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的地方,必须逐项在技术规范附表“技术条款偏差表”中列出。
1.1.5本招标文件技术规范将作为订货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技术规范未尽事宜,由合同签约双方在合同谈判时协商确定。
1.1.6本技术规范中涉及有关商务方面的内容,如与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有矛盾时,以商务部分为准。
1.1.7本招标文件技术规范中通用部分各条款如与技术规范专用部分有冲突,以专用部分为准。
1.2标准和规范
1.2.1按有关标准、规范或准则规定的合同设备,包括卖方向其他厂商购买的所有附件和设备,都应符合这些标准、规范或准则的要求。
1.2.2所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招标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招标文件的条款,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招标文件。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本招标文件。
1.2.3如果某项标准或规范在本技术规范中未作规定,或投标人采用其他标准或规范,则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其采用的标准或规范,并向招标人提供其采用标准或规范的中文版本。只有当其采用的标准或规范不低于本技术规范的要求时,投标人采用的标准或规范才能为招标人认可。
1.2.4招标人在本规范中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的标准,投标人应提供满足本规范所列标准的高质量产品以及相关服务。对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要求。投标人执行的标准与本规范所列标准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2.5主要的标准和规范
注:本条应根据具体设备详细列举现行国家及行业有效标准和规范。
2.包装及运输(含大件运输)
采用货车运输的,应满足地方政府及我公司关于清洁运输的专项要求:运输距离在300公
里以上的车辆,可以使用国六柴油车辆运输(需提前向我公司进行报备,否则仍无法入厂),运输距离在300公里以内的必须全部使用新能源车辆。
第二部分专用部分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废水资源化项目大浦厂区废水浓缩蒸发系统总承包工程。
1.1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克强镇。大冶市属温带,系大陆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差异较大。降雨多集中在7、8、9三个月。1月份最冷,7、8月最热,年平均无霜期为223d。
1.2.现场自然环境
1)气候类型:温带大陆半干旱季风气候区
2)年平均大气压:99.6Kpa
3)年平均相对湿度:68%
4)年平均温度:14℃,极端最低气温:-20.0℃ 极端最高气温:43.4℃
5)年均降雨量:696mm
6)场地标高:171m
1.3公辅条件
接入点位置见总平图。图纸中的起点到浓缩蒸发车间西侧桥架(0点)管道长度参考图中标注,从浓缩蒸发车间西侧桥架(0点)到项目各使用点工程量由投标方自行计算。
介质 | 压力/电压 | 现有管径 |
低压蒸汽 | 0.4MPa | DN80 |
中压蒸汽 | 2.7PMa | DN200 |
压缩空气 | 0.4MPa | DN50 |
仪表气 | 0.4MPa | DN50 |
软化水 | 0.25MPa | DN80 |
除盐水 | 0.35MPa | DN50 |
一次水 | 0.2-0.3MPa | DN100 |
供电 | 双路电源,10kV |
如需要其他公用工程条件请投标前联系招标方提供。
2工程内容及服务范围
2.1工程内容
对大浦厂区预处理达标的总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和浓缩蒸发,主要包含如下工艺单元:深度除硬除氟、浓缩系统、MVR蒸发分盐系统、母液干化系统及配套的包装输送工序及加药装置和清洗装置。厂区生产废水量850m 3 /d,本工程设计水量应综合考虑系统内各环节排水量与厂区废水量之和。
2.2工程设计范围
投标方负责系统的施工图设计,包括总图、道路及室外雨水排水、土建(含防腐)、工艺、设备、管道、采暖、通风、给排水、热工、电气、仪表、通讯、照明、防雷接地和消防设计;负责所有设备钢结构操作平台、检修平台、设备和管道钢支撑柱、钢制缓冲罐、钢制水箱、系统内部桁架(支架)设计以及室外管网桥架的土建和钢结构设计,负责室外工艺管道施工图设计、室外电缆桥架和仪表桥架设计;负责室外所有设备、仪器仪表防雨罩的设计;负责所有应急设施(如紧急淋浴装置、固定式氢气报警仪、固定式氧含量报警仪、应急逃生通道等)设计;负责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新建系统办理施工许可所需的全套审查图纸由投标方负责提供。投标方需将CAD版施工图和竣工图提交给招标方。
厂房采用钢框架结构,零平及零平以下采用钢筋混凝土;一层设备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二层及以上的设备基础根据设备特性基于厂房钢框架结构进行设计,必要情况下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其余采用钢结构。事故应急池采用地下水池,其余废水收集采用PE/FRP/更高材质水箱(罐)收集。厂房要设置蒸汽采暖设施。
总图和建筑设计应满足相关建筑设计规范和消防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所有设计施工图,需经过招标方会审后方可出图施工。
2.3工程采购安装调试范围
2.3.1本系统的土建施工图由投标方提供,厂房土建(含土建防腐)、设备基础和事故应急池由招标方负责施工;室外桁架的土建基础由招标方负责施工,桁架钢结构由投标方采购安装;有特殊精度要求的预埋件由投标方供货并安装。如因投标方原因发生设计变更,投标方负责提供变更合格图提交给招标方,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变更工程费用。设备及阀门、仪表的钢结构操作平台和钢结构检修平台等及其楼梯和防护栏杆、管道支架(支柱)由投标方采购制作安装,必要的起重设备由投标方采购安装。
2.3.2投标方负责采购并更换招标方预处理达标回用水池水泵和泵进出水管道、阀门及管道附件,负责将预处理达标废水送至本项目超滤进水罐;投标方负责从指定地点(见总平面图)将蒸汽、压缩空气、仪表气、一次水、除盐水(如需要)、液碱送至项目各使用点;构成整个系统的所有设备(包含工艺、结晶盐自动包装和输送、废气处理和排放、电气、仪表、通讯、消防、采暖、通风、照明、热工、DCS等设备)以及满足系统要求的管道、阀门、减压阀、储气罐、附件、电气、仪表设备、报警系统、导线敷设以及信号线的连接、防雷接地、设备钢结构操作平台、室内管道支吊架等的采购、安装、调试由投标方负责,提供一个完整的、满足功能及性能要求的工程项目。厂房蒸汽采暖设施由投标方采购安装。投标方必须确保系统功能的完整性、技术的先进性、设备装置的可靠性。
2.3.4投标方负责废水深度处理和浓缩蒸发系统产生的废水的收集并通过管道送至招标方废水预处理系统1#调节池。
2.3.5投标方负责系统回用水的收集,并通过管道将回用水送至中水站软水系统超滤产水池。
2.3.6本系统循环冷却水采用自压回水方式,利用招标方现有循环水池和冷却塔利旧改造。投标方负责冷却塔填料(S波PVC填料)和喷头更换,满足本项目循环冷却水量要求并确保布水均匀;投标方负责在现有水池软化水补水管上增加DN80补水电动阀,负责在循环水池增加量程0-5m雷达液位计1台,负责循环水泵及配套循环给水和回水管道及附件的拆除和更换,给水管道安装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回水管安装温度检测装置,形成完整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液位计、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温度检测需远传至控制室,电动阀要求具备就地和远程操作功能。现有冷却塔风机18.5kw,投标方负责冷却塔风机更换,风机电机采用永磁电机并配变频器,使风机能够根据循环冷却水回水温度自动变频运行。循环水系统配电柜要求设在本项目配电室,水泵要求变频控制,电机采用变频电机,具备就地和远程控制功能。现有循环水池有DN300吸水管3根,水池尺寸长9.2m*宽8.4m*深4.5m,冷却塔型号GBNL3
-450。循环水系统的控制接入本项目控制系统。 2.3.7工程内涉及的管道和容器,投标方负责咨询大冶当地政策,属于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的,由投标方负责提供相关资料并完成报检和验收,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2.3.8本系统采用DCS控制,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和组态。投标方负责提供详细的仪表设备I/O清单和设备控制逻辑;调试过程中,投标方负责现场仪表与DCS系统之间信号线路的连接和调试。投标方负责在本项目DCS室安装信息柜,负责本系统DCS机柜室至招标方中水站膜车间控制室之间24芯光纤的采购和敷设。所有光纤融入ODF架,ODF架需满配FC,信息柜需带8口插排。
本系统控制室设置在新建厂房内,厂房大门及控制室布置在厂房西侧,控制室面积不小于80m 2 。本系统DCS机柜室利用4000空分办公室1楼原压力变送器室进行改造,室内旧设备拆除和土建改造由招标方负责,投标方负责新DCS机柜及防静电瓷砖的采购安装,改造后机柜室大小为4m*6m。
2.3.9所有设备和管道的保温由投标方负责。
2.3.10工程范围内所有管道由投标方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及豫金[2024]28号文件要求涂装,并进行介质和流向标识。管道标识前需与招标方确认。投标方负责所有新增设备标识牌的制作和安装,负责电缆桥架和电缆的标识,制作前需与招标方确认。
2.3.11本系统利用4000空分原有低压配电室(12m*9m)改为本项目变压器室和配电室。变压器室和配电室土建施工图由投标方提供,配电室原有配电柜的拆除和土建施工由招标方负责。
投标方负责从招标方4000空分10kV变电站(见总平面图)接出2路高压电源至新增变压器(2路高压电缆总长度约190m)。新增变压器2台以及高压电缆由投标方采购安装,变压器至本系统所有配电设施和用电设备、电源箱、现场控制箱、现场动力柜、检修箱、照明箱、视频监控系统由投标方采购制作安装。成套设备的电控系统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照明灯具由投标方采购并安装。配电室空调及排风扇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控制室和机柜室空调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配电柜至用电设备以及控制箱之间的管线连接、配电柜至DCS的信号连接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真空断路器型号(VS1-12/1250-31.5 )4台和变压器用许继继电保护装置(型号WCB-821E)2台、电动机用许继继电保护装置(型号WDH-821A )2台由投标方采购,招标方安装。
2.3.12投标方负责分别从4000空分10kV变电站和6000空分10kV变电站接出高压电源至6000空分厂房新增的2台氧压机电机(均在厂房最西侧),高压电缆型号3×50mm²ZR-YJV22 8.7/15kV,长度分别为205m、70m。高压电缆采购安装均由投标方负责,可利用现有高压电缆桥架放电缆,无需重新安装电缆桥架。(见总平面图)
2.4服务范围
根据招标方提供的工艺流程,按照工程设计范围进行工艺、设备、管道、采暖、通风、给排水、热工、电气、仪表、通讯、照明、防雷接地、消防图纸的设计和土建设计并将CAD版设计图纸提交招标方;提供设备的调试并投入正常运行,以及其它技术资料的交付,操作人员的培训等,招标方正常使用前和使用过程中的所有必须服务和质量保证服务。
招标方负责建筑消防报验资料的协调并提交给投标方。投标方负责本招标项目所有建筑单体的所有消防验收资料收集、编制和成册,负责与住建局等验收部门对接,配合招标方完成消防验收相关所有工作直至消防验收合格,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3工艺设计及安装技术要求
3.1设计进水水质、水量
系统来水为企业生产废水和本系统废水混合经预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水,目前企业生产废水预处理后水质水量见下表,本系统设计进水由投标方设计计算。
指标 | 单位 | 含量 | 指标 | 单位 | 含量 |
水量 | m³/d | 850 | Na + | g/L | 16~20 |
电导率 | ms/cm | 40~63 | COD | mg/L | 120~230 |
TDS | g/L | 35~56 | F- | mg/L | ≤5 |
pH |
| 7~8.5 | NO3- | mg/L | 1015~2000 |
硬度 | mmol/l | ≤2 | SO42- | g/L | 22.7~32.1 |
Cl- | mg/L | 1500~3500 | 总铁 | mg/L | 0.03~0.15 |
| mg/L | 0.3~0.76 | 总碱度 | mg/L | 100~148 |
备注: 1、进水水温范围25-35℃。 2、表中为企业每日产生的废水,不含零排放系统收集回流的废水。 3、做水平衡计算时,按照超滤废水、树脂再生废水、RO浓水全部返回调节池进行计算。 4、废水中的COD以无机类还原性物质为主,投标方需重新化验确认。 5、上表中钠、总铁、SiO2 、碱度为单次化验结果,不代表固定数值。 |
本工程各装置设备配置需满足进水水量50%~110%的操作弹性。盐平衡计算以原水水质离子最高值进行计算选型。充分考虑系统运行裕量。
注:投标方根据设计需要,可邮寄水样进行水质全分析,并向招标方提供水质分析报告,为后续的各工序设计提供依据。
里以上的车辆,可以使用国六柴油车辆运输(需提前向我公司进行报备,否则仍无法入厂),运输距离在300公里以内的必须全部使用新能源车辆。
第二部分专用部分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废水资源化项目大浦厂区废水浓缩蒸发系统总承包工程。
1.1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克强镇。大冶市属温带,系大陆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差异较大。降雨多集中在7、8、9三个月。1月份最冷,7、8月最热,年平均无霜期为223d。
1.2.现场自然环境
1)气候类型:温带大陆半干旱季风气候区
2)年平均大气压:99.6Kpa
3)年平均相对湿度:68%
4)年平均温度:14℃,极端最低气温:-20.0℃ 极端最高气温:43.4℃
5)年均降雨量:696mm
6)场地标高:171m
1.3公辅条件
接入点位置见总平图。图纸中的起点到浓缩蒸发车间西侧桥架(0点)管道长度参考图中标注,从浓缩蒸发车间西侧桥架(0点)到项目各使用点工程量由投标方自行计算。
介质 | 压力/电压 | 现有管径 |
低压蒸汽 | 0.4MPa | DN80 |
中压蒸汽 | 2.7PMa | DN200 |
压缩空气 | 0.4MPa | DN50 |
仪表气 | 0.4MPa | DN50 |
软化水 | 0.25MPa | DN80 |
除盐水 | 0.35MPa | DN50 |
一次水 | 0.2-0.3MPa | DN100 |
供电 | 双路电源,10kV |
如需要其他公用工程条件请投标前联系招标方提供。
2工程内容及服务范围
2.1工程内容
对大浦厂区预处理达标的总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和浓缩蒸发,主要包含如下工艺单元:深度除硬除氟、浓缩系统、MVR蒸发分盐系统、母液干化系统及配套的包装输送工序及加药装置和清洗装置。厂区生产废水量850m 3 /d,本工程设计水量应综合考虑系统内各环节排水量与厂区废水量之和。
2.2工程设计范围
投标方负责系统的施工图设计,包括总图、道路及室外雨水排水、土建(含防腐)、工艺、设备、管道、采暖、通风、给排水、热工、电气、仪表、通讯、照明、防雷接地和消防设计;负责所有设备钢结构操作平台、检修平台、设备和管道钢支撑柱、钢制缓冲罐、钢制水箱、系统内部桁架(支架)设计以及室外管网桥架的土建和钢结构设计,负责室外工艺管道施工图设计、室外电缆桥架和仪表桥架设计;负责室外所有设备、仪器仪表防雨罩的设计;负责所有应急设施(如紧急淋浴装置、固定式氢气报警仪、固定式氧含量报警仪、应急逃生通道等)设计;负责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新建系统办理施工许可所需的全套审查图纸由投标方负责提供。投标方需将CAD版施工图和竣工图提交给招标方。
厂房采用钢框架结构,零平及零平以下采用钢筋混凝土;一层设备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二层及以上的设备基础根据设备特性基于厂房钢框架结构进行设计,必要情况下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其余采用钢结构。事故应急池采用地下水池,其余废水收集采用PE/FRP/更高材质水箱(罐)收集。厂房要设置蒸汽采暖设施。
总图和建筑设计应满足相关建筑设计规范和消防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所有设计施工图,需经过招标方会审后方可出图施工。
2.3工程采购安装调试范围
2.3.1本系统的土建施工图由投标方提供,厂房土建(含土建防腐)、设备基础和事故应急池由招标方负责施工;室外桁架的土建基础由招标方负责施工,桁架钢结构由投标方采购安装;有特殊精度要求的预埋件由投标方供货并安装。如因投标方原因发生设计变更,投标方负责提供变更合格图提交给招标方,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变更工程费用。设备及阀门、仪表的钢结构操作平台和钢结构检修平台等及其楼梯和防护栏杆、管道支架(支柱)由投标方采购制作安装,必要的起重设备由投标方采购安装。
2.3.2投标方负责采购并更换招标方预处理达标回用水池水泵和泵进出水管道、阀门及管道附件,负责将预处理达标废水送至本项目超滤进水罐;投标方负责从指定地点(见总平面图)将蒸汽、压缩空气、仪表气、一次水、除盐水(如需要)、液碱送至项目各使用点;构成整个系统的所有设备(包含工艺、结晶盐自动包装和输送、废气处理和排放、电气、仪表、通讯、消防、采暖、通风、照明、热工、DCS等设备)以及满足系统要求的管道、阀门、减压阀、储气罐、附件、电气、仪表设备、报警系统、导线敷设以及信号线的连接、防雷接地、设备钢结构操作平台、室内管道支吊架等的采购、安装、调试由投标方负责,提供一个完整的、满足功能及性能要求的工程项目。厂房蒸汽采暖设施由投标方采购安装。投标方必须确保系统功能的完整性、技术的先进性、设备装置的可靠性。
2.3.4投标方负责废水深度处理和浓缩蒸发系统产生的废水的收集并通过管道送至招标方废水预处理系统1#调节池。
2.3.5投标方负责系统回用水的收集,并通过管道将回用水送至中水站软水系统超滤产水池。
2.3.6本系统循环冷却水采用自压回水方式,利用招标方现有循环水池和冷却塔利旧改造。投标方负责冷却塔填料(S波PVC填料)和喷头更换,满足本项目循环冷却水量要求并确保布水均匀;投标方负责在现有水池软化水补水管上增加DN80补水电动阀,负责在循环水池增加量程0-5m雷达液位计1台,负责循环水泵及配套循环给水和回水管道及附件的拆除和更换,给水管道安装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回水管安装温度检测装置,形成完整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液位计、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温度检测需远传至控制室,电动阀要求具备就地和远程操作功能。现有冷却塔风机18.5kw,投标方负责冷却塔风机更换,风机电机采用永磁电机并配变频器,使风机能够根据循环冷却水回水温度自动变频运行。循环水系统配电柜要求设在本项目配电室,水泵要求变频控制,电机采用变频电机,具备就地和远程控制功能。现有循环水池有DN300吸水管3根,水池尺寸长9.2m*宽8.4m*深4.5m,冷却塔型号GBNL3
-450。循环水系统的控制接入本项目控制系统。 2.3.7工程内涉及的管道和容器,投标方负责咨询大冶当地政策,属于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的,由投标方负责提供相关资料并完成报检和验收,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2.3.8本系统采用DCS控制,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和组态。投标方负责提供详细的仪表设备I/O清单和设备控制逻辑;调试过程中,投标方负责现场仪表与DCS系统之间信号线路的连接和调试。投标方负责在本项目DCS室安装信息柜,负责本系统DCS机柜室至招标方中水站膜车间控制室之间24芯光纤的采购和敷设。所有光纤融入ODF架,ODF架需满配FC,信息柜需带8口插排。
本系统控制室设置在新建厂房内,厂房大门及控制室布置在厂房西侧,控制室面积不小于80m 2 。本系统DCS机柜室利用4000空分办公室1楼原压力变送器室进行改造,室内旧设备拆除和土建改造由招标方负责,投标方负责新DCS机柜及防静电瓷砖的采购安装,改造后机柜室大小为4m*6m。
2.3.9所有设备和管道的保温由投标方负责。
2.3.10工程范围内所有管道由投标方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及豫金[2024]28号文件要求涂装,并进行介质和流向标识。管道标识前需与招标方确认。投标方负责所有新增设备标识牌的制作和安装,负责电缆桥架和电缆的标识,制作前需与招标方确认。
2.3.11本系统利用4000空分原有低压配电室(12m*9m)改为本项目变压器室和配电室。变压器室和配电室土建施工图由投标方提供,配电室原有配电柜的拆除和土建施工由招标方负责。
投标方负责从招标方4000空分10kV变电站(见总平面图)接出2路高压电源至新增变压器(2路高压电缆总长度约190m)。新增变压器2台以及高压电缆由投标方采购安装,变压器至本系统所有配电设施和用电设备、电源箱、现场控制箱、现场动力柜、检修箱、照明箱、视频监控系统由投标方采购制作安装。成套设备的电控系统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照明灯具由投标方采购并安装。配电室空调及排风扇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控制室和机柜室空调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配电柜至用电设备以及控制箱之间的管线连接、配电柜至DCS的信号连接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真空断路器型号(VS1-12/1250-31.5 )4台和变压器用许继继电保护装置(型号WCB-821E)2台、电动机用许继继电保护装置(型号WDH-821A )2台由投标方采购,招标方安装。
2.3.12投标方负责分别从4000空分10kV变电站和6000空分10kV变电站接出高压电源至6000空分厂房新增的2台氧压机电机(均在厂房最西侧),高压电缆型号3×50mm²ZR-YJV22 8.7/15kV,长度分别为205m、70m。高压电缆采购安装均由投标方负责,可利用现有高压电缆桥架放电缆,无需重新安装电缆桥架。(见总平面图)
2.4服务范围
根据招标方提供的工艺流程,按照工程设计范围进行工艺、设备、管道、采暖、通风、给排水、热工、电气、仪表、通讯、照明、防雷接地、消防图纸的设计和土建设计并将CAD版设计图纸提交招标方;提供设备的调试并投入正常运行,以及其它技术资料的交付,操作人员的培训等,招标方正常使用前和使用过程中的所有必须服务和质量保证服务。
招标方负责建筑消防报验资料的协调并提交给投标方。投标方负责本招标项目所有建筑单体的所有消防验收资料收集、编制和成册,负责与住建局等验收部门对接,配合招标方完成消防验收相关所有工作直至消防验收合格,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3工艺设计及安装技术要求
3.1设计进水水质、水量
系统来水为企业生产废水和本系统废水混合经预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水,目前企业生产废水预处理后水质水量见下表,本系统设计进水由投标方设计计算。
指标 | 单位 | 含量 | 指标 | 单位 | 含量 |
水量 | m³/d | 850 | Na + | g/L | 16~20 |
电导率 | ms/cm | 40~63 | COD | mg/L | 120~230 |
TDS | g/L | 35~56 | F- | mg/L | ≤5 |
pH |
| 7~8.5 | NO3- | mg/L | 1015~2000 |
硬度 | mmol/l | ≤2 | SO42- | g/L | 22.7~32.1 |
Cl- | mg/L | 1500~3500 | 总铁 | mg/L | 0.03~0.15 |
| mg/L | 0.3~0.76 | 总碱度 | mg/L | 100~148 |
备注: 1、进水水温范围25-35℃。 2、表中为企业每日产生的废水,不含零排放系统收集回流的废水。 3、做水平衡计算时,按照超滤废水、树脂再生废水、RO浓水全部返回调节池进行计算。 4、废水中的COD以无机类还原性物质为主,投标方需重新化验确认。 5、上表中钠、总铁、SiO2 、碱度为单次化验结果,不代表固定数值。 |
本工程各装置设备配置需满足进水水量50%~110%的操作弹性。盐平衡计算以原水水质离子最高值进行计算选型。充分考虑系统运行裕量。
注:投标方根据设计需要,可邮寄水样进行水质全分析,并向招标方提供水质分析报告,为后续的各工序设计提供依据。
其中,浓缩工序可选择电渗析浓缩、反渗透浓缩或降膜蒸发工艺,各投标单位根据本项目水质水量合理选择浓缩工艺。采用电渗析或反渗透浓缩时要求将废水总含盐量浓缩到15%,并确保有继续浓缩的余量;采用降膜浓缩时要求将废水总含盐量浓缩到20%以上,并确保有继续浓缩的余量。
3.3相关产品及回用水要求
3.3.1回用水水质要求
系统回收的水作为回用水,水质优于《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中“表6.1.3 再生水用于间冷开放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水质指标”。主要水质指标具体要求如下:
系统回收水水质情况
序号 | 项目 | 数值 |
1 | pH | 6.5-8.5 |
2 | 浊度(NTU) | ≤1 |
3 | 色度(度) | ≤10 |
4 | 化学需氧量COD | ≤20mg/L |
5 | 氯离子 | ≤80mg/L |
6 | | ≤5mg/L |
7 | TDS | ≤400mg/L |
3.3.2硫酸钠产品要求
硫酸钠副产品达到《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2014)中二类一等品的要求。
3.3.3氯化钠产品品质要求
氯化钠副产品达到《工业盐》(GB/T 5462-2015)中工业干盐二级指标。
3.3.4杂盐品质要求
杂盐率要求≤10%,杂盐含水率≤10%。
3.4工艺方案要求
3.4.1投标方案要求
(1)投标人方案应包含可行性论述、工艺原理描述、水盐平衡图、流程叙述、去除率表、供货设备清单、建构筑物一览表、备品备件清单、专用工具清单、平面布置图等;
(2)系统尽可能实现全自动化操作,投标时提供PID图;
(3)设计点(进水指标和处理后排放指标)和装置弹性范围描述;
(4)项目三废的产生量、组成、处理措施、包装方式;
(5)原辅料及公用工程消耗,必须列出详细的运行费用或成本估算;
(6)工艺控制参数、运行费用必须详细、明确。
(7)单位运行费用计算依据:电费0.71元/度、蒸汽27元/吨、一次水2.4元/吨、软水3.8元/吨、循环水给水0.1元/吨。主要化学药品价格:30%液碱830元/吨、98%硫酸150元/吨、30%盐酸80元/吨、次氯酸钠730元/吨、非氧化性杀菌剂12000元/吨、反渗透阻垢剂12000元/吨、还原剂3500元/吨;人工:每天3班制,年人均工资8万元;杂盐处置费1850元/吨。
3.4.2设计要求
(1)本系统连续作业,在工艺、设备设计中,要充分考虑系统的可靠性、运行稳定性,以达到一次投资低、运转费用低、管理维护量小的要求。设计时,总体要求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布置流程顺畅,符合工艺流程要求,要求产出各类盐便于包装和输送,且满足物料及车辆进出和设备检修要求,总体美观大方。车间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减少厂房跨度,降低土建投资。各项设计要满足相关建筑设计标准、消防规范、安全及职业卫生规范。
(2)所有室外布置的设备、管道及仪表应按最低气温条件考虑防冻措施,确保系统能够在该最低环境温度条件下正常运行、备用、检修而不发生冻结。
(3)投标方根据招标方提供的工艺进行完善优化并进行投标报价,投标方需对设备选型布置的正确性以及完整性进行核对,缺少部分进行补充完整以及错误部分进行修正,如投标方没有进行补充或修正则默认为投标方对设计内容的完整性认可,工程投运后运行不正常或不合理,投标方需对设备进行更换或增加设备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4)控制系统采用DCS控制系统,系统具备远传通讯接口,通讯协议OPC,提高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尽可能降低工人体力劳动强度,同时减少操作人员。
(5)所有设备应具有机旁就地启动操作和DCS系统远程操作。
(6)设计图纸施工前经招标方审核确认。
(7)工程中,功率≥7.5kW的电机能效等级达到现行《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中1级能效水平,<7.5kW的电机能效等级达到现行《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中2级能效水平及以上。功率≥200kW的采用高压电机。冷却塔风机电机及≥4kW的搅拌设备电机采用永磁电机。
3.5各工艺单元设备相关选型要求
3.5.1超滤系统
超滤系统由自清洗过滤器、超滤装置、反洗系统、加药系统、化学清洗系统、超滤产水箱等组成,超滤膜元件采用高机械强度、高耐化学性的PVDF聚合物中空纤维膜丝组成,外压式。超滤装置配套手动及气动阀,可完成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自由切换。由于超滤膜清洗频繁,所选超滤膜应具有很好的恢复性,并能承受较强浓度强酸、强碱、强氧化剂的浸泡与清洗。超滤反冲洗进水为超滤产水,反洗排水进入废水收集水箱,和其他废水汇总后统一送至中水站的调节池。
本项目超滤装置2套,2套总产水能力应为实际工况(水平衡后)的1.5倍以上,超滤装置进水管路配备持压泄压阀,避免超滤反洗时压力高,发生管道断裂事故。另需配备板式换热器或生水加热器,确保膜系统进水水温符合运行要求。超滤膜元件可分组检修运行。
超滤装置出水要求:浊度≤0.1NTU、污染指数(SDI15)<3(三年内)、产水率≥90%。
超滤装置设计净通量不大于30 L/m 2 ·h,错流运行,提供超滤膜元件模拟计算报告。
(1)投标方应提供完整超滤装置,包括膜组件、配套就地及远传仪表、仪表的取样管、仪表阀门和其它仪表所需的安装附件,气动控制阀(含电磁阀、电磁阀箱、接线及仪表空气管)及手动阀门、管道、本体机架及就地控制柜等。
(2)超滤膜组件选用外压式中空纤维膜,材质为:PVDF,错流过滤,膜使用寿命在三年以上。
(3)自清洗过滤器过滤精度100μm,滤网采用2205材质,筒体采用2205以上材质;系统内超滤进水泵、反洗泵、化学清洗泵采用氟塑料泵,衬F46离心泵。
(4)超滤撬装设备内的管道选择。超滤装置管道:超滤装置撬装供货,本体所有管道(除气洗管道外)采用UPVC管,气洗管道阀门前端采用镀锌碳钢材质,阀门后端选用耐氯离子、耐盐分腐蚀的管道。每套超滤配备单独的气洗管道,气洗总管配置恒压减压阀,减压阀前配备检修手动阀。
(5)超滤的给水加药种类及加药点,化学清洗的选择根据所选用超滤装置膜组件的特性及试验确定。每根加药管道在加药点位配备手动阀门单独控制。
(6)超滤膜组件各单元进出水总管设置阀门,以便清洗时与清洗液进出管相连。每套超滤装置进水、产水、反洗进水、反洗排水、进气均设置手动隔离阀门和气动开关阀门。
(7)超滤膜组件产水管和进、排水管设取样点和必须的检测表计,数量及位置能有效的诊断并确定系统的缺陷。取样点集中设置,便于取样,取样接口带取样阀。
(8)超滤装置采用全自动运行方式,超滤装置的运行、切换、反洗、气洗、正冲、在线化学增强反洗等工序全部由DCS集散控制系统自动完成并监控。实现超滤装置根据超滤水箱的水位自动控制运行,包括正常运行参数、压力、水量及所有保护、报警、自动反洗气洗、浓水排放等,须远传至上位机。现场就地控制柜具有远传至DCS的信号接口及接受DCS远程及联锁控制的功能。
(9)超滤装置安装在组合架上,组合架上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机架采用架空设置,便于积水排放,外涂环氧树脂漆防腐。
(10)超滤装置设有就地操作盘、就地仪表盘和集中取样装置。在就地操作盘上可启动/停止每自动阀门;在就地仪表盘上可方便的读出流量、压力等运行参数。
(11)每套超滤装置安装在一个框架上,膜元件采用并列布置的方式,框架上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还包括所有的支架、紧固件、夹具等且框架的设计满足当地的地震烈度。每只超滤膜元件出水设置一段>150mm长度的透明管,便于观察产水情况。
(12)超滤清洗系统:应包括清洗药箱(含电加热设备)、清洗泵、清洗保安过滤器、阀门、管道及就地流量及压力表等,另需配制便捷的加药平台或加药料斗、输送泵。清洗系统的材质和防腐衬里应能适用于所有的清洗液。超滤清洗设备与反渗透清洗设备分别设置。
(13)超滤装置反洗系统:超滤装置配备一套自动反洗系统,反洗系统包括反洗水泵(反洗水泵需1用1备并加变频)、反洗保安过滤器、阀门、管道及拆卸灵活密封可靠的接头等,反洗系统的控制采用程序控制自动运行。
(14)超滤装置仪表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n超滤系统进水总管设置一套在线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积流量;
n每套超滤装置产水管设置一套在线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积流量;
n超滤反洗水总管设置一套在线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积流量;
n每套超滤装置进水侧、产水侧、浓水侧均分别设置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
n超滤装置的化学清洗系统总管设置浮子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设置一套在线pH计,监测化学清洗pH值。
n超滤装置错流水管道设置浮子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
n每套超滤进水、产水母管配置压力变送器,并具备压差报警功能;
n超滤产水总管配置1台在线浊度仪。
(15)主要设计参数
投标文件中需列出超滤主要设计参数表,参考如下。
序号 | 项目 | 设计值 | 备注 |
1 | 处理量 | 投标人填写 | |
2 | 总膜面积 | 投标人填写 | |
3 | 瞬时通量 | 投标人填写 | |
4 | 反洗通量 | 投标人填写 | |
3.5.2螯合树脂离子交换系统
采用螯合树脂软化,当废水通过本树脂层时,水中的钙、镁、钡离子被树脂吸收,而树脂中的钠离子被置换到水中,从而去除原水中的钙、镁、钡离子,使硬水得到了软化。
当交换柱出水中泄漏出钙、镁、钡离子且超出要求的规定数值时,此时树脂已失效,要进行再生。再生时先用酸进行再生,再用氢氧化钠进行置换,使交换剂树脂得到再生,恢复其交换能力。再生废液经中和废水箱排入废水收集池,经泵提升进入中水站预处理调节池1#(利旧)。同时,树脂交换器后设置脱碳器降低废水中碱度,进一步降低后续处理单元结垢风险。
螯合树脂离子交换后出水硬度(以CaCO3计)≤5mg/L。
投标文件中需列出树脂软化罐主要设计参数表,参考如下。
序号 | 工艺参数 | 设计值 | 备注 |
1 | 设计参数 | | |
| 单台流量 | 投标人填写 | |
| 设计滤速 | 投标人填写 | |
| 尺寸 | 投标人填写 | |
| 填料层高度 | 投标人填写 | |
| 设备型式 | 碳钢衬胶 | |
| 数量 | 1用1备 | |
2 | 运行参数 | | |
| 进水总硬(CaCO3计) | 200mg/L | |
| 出水总硬(CaCO3计) | 投标人填写 | |
| 再生周期 | 投标人填写 | |
| 单台反洗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
螯合树脂交换过滤器主要技术要求
(1)螯合树脂床采用1用1备配置,再生周期不小于72h(进水总硬200mg/L时)。螯合树脂选用大孔型。
(2)交换器形式:立式圆柱形碳钢衬胶罐体,筒体厚度/封头厚度:10 / 12 mm;设备材质为碳钢(Q235-B)衬胶,主焊缝为埋弧自动焊焊接。
(3)衬里防腐:内衬2层天然橡胶,共5mm(3+2),衬胶完整无针孔能接受15000伏电火花试验而不被击穿。衬胶层延展至外部法兰结合面,附属管道衬里防腐采用碳钢衬塑,衬塑层厚度不得低于5mm(3+2)。离子交换器中排口必须加工一段管引至地面1米处装阀门。
(4)合理布置进水配水出水方式、再生进酸碱液装置、中排、底排装置,管道材质不低于UPVC。
(5)出水方式为衬胶多孔板配双速水帽,多孔板厚度不得少于18mm,水帽材质:ABS,每只水帽配两只螺母。
(6)罐体外部直边上下位置设置检修人孔DN500两个,方便人员检修进出及卸料。罐体直边下部(中排位置)、中间及上部设置观察视镜3块。
(7)每台交换器设置进出口压力表,进出水取样阀。出口设置硬度在线检测仪,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计流量。
(8)每台交换器中排、出水管均设置树脂捕捉器,捕捉器应设置观察口,以便于观察交换器是否出现漏树脂现象。树脂捕捉器滤件材质应为耐氯离子腐蚀的材质。
(9)螯合树脂床进水母管投加还原剂除去进水余氯,控制进水游离氯不得检出或<0.05mg/L,配套管道混合器、OPP仪表。
(10)螯合树脂床进水母管上安装在线余氯检测仪,检测精度不低于0.01mg/L;螯合树脂床出水母管上安装在线硬度检测仪,检测精度不低于1mg/L。
(11)配套酸碱再生系统1套。再生酸碱浓度3%-5%。使用计量箱控制再生用量,利用酸碱喷射器进行溶液调配。酸碱再生装置与除氟过滤器分别设置,不允许共用。配套再生箱磁翻板液位计(带远传功能)、再生电磁流量计、酸碱度仪表。酸罐和酸加药罐需配备酸雾吸收器。
(12)树脂再生还原率(两年内)>95%,树脂可用年限>2年。
(13)树脂运行、反洗、再生均自动进行;设备需根据反洗膨胀率考虑一定的膨胀空间;交换器内部配水、配气要均匀。
(14)再生废水排入中和水箱,设置提升泵提升至废水收集池。废水提升泵1用1备。
3.5.3除氟树脂离子交换系统
采用除氟树脂深度除氟,当废水通过本树脂层时,水中的氟离子被除氟树脂置换,进水氟离子按5mg/L时,出水氟离子<1mg/L。
当交换柱出水泄漏出氟离子并超出要求的规定数值,此时树脂已失效,要进行再生。再生废液经中和废水箱排入废水收集池,经泵提升进入中水站调节池。
投标文件中需列出除氟树脂罐主要设计参数表,参考如下。
序号 | 工艺参数 | 设计值 | 备注 |
1 | 设计参数 |
| |
| 单台流量 | 投标人填写 | |
| 设计滤速 | 投标人填写 | |
| 尺寸 | 投标人填写 | |
| 填料层高度 | 投标人填写 | |
| 设备型式 | 碳钢衬胶 | |
| 数量 | 1用1备 | |
2 | 运行参数 | | |
| 进水F- | 5mg/L | |
| 出水F- | 投标人填写 | |
| 再生周期 | 投标人填写 | |
| 单台反洗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
除氟树脂交换过滤器主要技术要求
(1)除氟树脂床采用1用1备配置,再生周期不小于72h(当进水氟5mg/L时)。
(2)交换器形式:立式圆柱形碳钢衬胶罐体,筒体厚度/封头厚度:10 / 12 mm;
设备材质为碳钢(Q235-B)衬胶,主焊缝为埋弧自动焊焊接。
(3)衬里防腐:内衬2层天然橡胶,共5mm(3+2),衬胶完整无针孔能接受15000伏电火花试验而不被击穿。衬胶层延展至外部法兰结合面,附属管道衬里防腐采用碳钢衬塑,衬塑层厚度不得低于5mm(3+2)。离子交换器中排口必须加工一段碳钢衬塑管引至地面1米处装阀门。
(4)合理布置进水配水方式、再生进酸碱液装置、中排、底排装置,管道材质不低于UPVC。
(5)出水方式为衬胶多孔板配双速水帽,多孔板厚度不得少于18mm,水帽材质:ABS,每只水帽配两只螺母。
(6)罐体外部直边上下部设置检修人孔DN500两个,方便人员检修进出及卸料。罐体直边下部(中排位置)、中间及上部设置观察视镜3块。
(7)每台交换器设置进出口压力表,进出水取样阀。出口母管设置氟离子在线检测仪(检测精度不低于0.1mg/L)、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计流量。
(8)每台交换器中排、出水管均设置树脂捕捉器,捕捉器应设置观察口,以便于观察交换器是否出现漏树脂现象。树脂捕捉器滤件材质应为耐氯离子腐蚀的材质。
(9)配套再生系统1套。该再生装置与除硬过滤器分别设置,不允许共用,配套再生箱磁翻板液位计(带远传功能)、再生电磁流量计、酸碱度仪表(若使用酸碱作为再生药剂)。酸加药罐需配备酸雾吸收器。
(10)树脂运行、反洗、再生均自动进行;设备需根据反洗膨胀率考虑一定的膨胀空间;交换器内部配水、配气要均匀。
(11)树脂再生还原率(两年内)>95%,树脂可用年限>2年。
(12)再生废水排入中和废水箱,设置提升泵提升至废水收集池。废水提升泵1用1备。
(13)除氟树脂罐再生废水与除硬树脂罐再生废水通过不同的管道返回招标方预处理1#调节池。
3.5.4浓缩系统
3.5.4.1选用电渗析膜浓缩的技术要求
来自除氟树脂产水进入本系统,首先进入淡水箱,淡水通过淡水泵进入电渗析器,通过电渗析器产生浓水,浓水通过浓水泵和浓水箱在电渗析器的浓水侧循环,合格后通过转移泵进入浓水成品箱后外送,淡水在淡水侧循环,合格后通过转移泵进入淡水成品箱,极水同样通过极水箱和极水泵循环。
电渗析系统其主要功能为:将前端预处理产水进一步浓缩,盐分含量从56g/L提升至约150g/L以上。
电渗析系统由原水箱、淡水箱、浓水箱、极水箱、缓冲水箱(如有)、淡水产水箱、浓水产水箱、电渗析膜组、操作架、废气处理设施及排放管路、原水泵、淡水泵、浓水泵、缓冲水泵、极水泵及配套保安滤器、换热器、清洗系统等组成。
(1)电渗析性能及设计要求
性能保证项目 | 性能保证值 |
设备整体要求 | 核心设备 | 核心设备电渗析组器,功能为实现废水高倍浓缩。 |
锁紧形式 | 膜堆采用液压锁紧方式,液压压力 12MPa~16Mpa,需自动持续保压。 |
离子交换膜 | 采用均相离子交换膜,基材不得采用无纺布及同类型材料。投标方投标前需取得电渗析厂家针对该项目的授权书。根据本项目最终迁移的盐总量计算,该项目使用膜片总膜面积不小于8200m 2 ,其中有效膜面积不小于5700m 2 。 |
耐酸碱性 | 阴阳离子交换膜均需耐酸、碱清洗。 |
隔板选择 | 隔板厚度≥ 0.75mm。 |
电极板 | 阴阳电极均采用钛涂钽铱,品牌马赫内托、迪诺拉、optima,极水采用硫酸钠,需增加隔断保证无氯气产生。 |
配水板 | 配水板需采用高致密性的材质,使得系统具有极低的水渗透率。 |
动力电源 | 直流电源采用MOS电源,不得采用可控硅,额定功率因数:0.99,效率≥0.95,整体设计采用对环境适用性强的全灌胶工艺,满足项目地使用要求。直流电源输出纹波≤1%,为提升能耗利用率,减少系统故障,应采用DSP芯片电源,核心元件进口。直流电源的启停采用软启动和软停机的形式,模块峰值输出效率达到0.97。 |
电源保护功能 | 电源具备过流保护、缺相保护、超温保护等功能; |
水箱 | 电渗析水箱均采用PE或更高的材质。 |
排气装置 | 排气泵防爆等级CT-4,数量不少于2台,品牌贝富克或同等 配置氢气检测仪,数量满足国标要求。 |
管阀件 | 材质UPVC |
循环泵 | 材质F46 |
换热器 | 材质钛材 |
机架材质 | 机架采用碳钢喷漆。 |
工艺性能要求 | 处理量 | 企业产生的废水量为850m 3 /d,含盐分30~56g/L,主要为硫酸钠。设计时按照最高含盐量计算。 |
出水要求 | 浓盐水含盐量≥150g/L;淡盐水含盐量10g/L左右 |
有效膜面积占比 | 单膜有效膜面积占单膜总膜面积比例≥70% |
电流密度 | ≥400A/㎡。 |
仪表控制整体要求 | 程控方式 | 系统采用DCS控制,设自动和手动模式;自动模式下一键启动,压力达到要求后,电源延迟启动。 |
保护功能 | DCS能对系统中电机进行保护。设置膜堆保护功能,充分保证膜堆在压力不满足要求时,不通电。自动模式下一键停止,先切断电源,再停泵。 |
急停功能 | 现场应配有紧急制动按钮。触摸屏采用不小于 12寸的触摸屏。预留甲方工控机通讯的网络接口。 |
清洗自动 | 清洗系统采用自动模式。 |
面板显示 | 控制面板可显示压力、电流、电压、温度、电导率等关键工艺参数,并能显示电流曲线和电导曲线,且运行数据可储存和导出。 |
三级保护 | 控制系统设计分操作员、技术人员、管理员三级保护。 |
浓、淡盐出口管道上安装在线电导率仪。 |
水箱上应设置液位变送器、温度传感器(或设置在换热器之后)。 |
膜堆前各室配压力表(压力变送器)便于观察、调节,平衡膜堆压力。 |
当系统温度升高到设定值时声光报警并显示报警原因,恢复正常值后停止报警并正常显示,如5分钟内仍然不能恢复到正常值应自动停机。 |
当膜堆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声光报警并显示报警原因,同时停止电源,恢复正常值后停止报警,启动电源,并正常显示。 |
电气安全要求 | 设备应有故障检测和报警装置,设备要可靠接地,并有防触电保护设置。 |
电气系统的安全性能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电路配线端子需配线号,需用颜色分线。 |
所有设备应配有主断电器(控制柜)和紧急停止按钮,紧急制动功能设置在易接近区域。经主断电器或急停装置可立即切断设备电源使设备停止运行。 |
电气控制出现过载、短路等危及设备安全和人员安全的情况将停止工作。 |
必须配置足够的、适当的仪表用于控制生产、安全和操作: |
电力故障时,设备应处于停止状态,以保护操作者、设备本身以及生产产品;电源重新启动必须由人工操作。 |
具有过载保护停机功能。 |
设备应有过载保护保护装置,当设备功能失调或者故障的情况下,必须配备必要的保护措施保证设备和产品仍然处于安全状态。 |
设备使用、操作和维修等方面的结构设计须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设计制造满足相关设备安全设计规范。 |
电气连接可靠配有过载、短路、过热保护装置。 |
在易发生危险处有显著的警示标志。易于接近的区域有紧急停止功能,当紧急停止开关按下时设备停止生产并有提示。 |
故障检测和警报通知。 |
设备设置急停开关,且急停开关应设置在易于操作的位置。 |
断电恢复后,机器不能自动开机,必须人工启动,以保护人员、设备和产品。 |
(2)其他要求
n电渗析膜堆最多不超过2串。
n装置给水及浓水进出水总管上应设有接口,以便清洗时与清洗液进出管相连。
n电渗析膜组件应安装在组合架上,组合架上应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还包括所有的支架、紧固件、夹具及其它附件。所有管道阀门应考虑盐的强腐蚀性,选择非金属材质,管道建议选用UPVC材质。
n投标方应提供每个膜堆的出厂检测报告。
n电渗析膜组件主管道必须的监测仪表,数量及位置能有效监督、诊断并确定系统的缺陷。投标方应在投标书中详细列出系统配置仪表的清单和规格。框架上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还应包括所有的支架、紧固件、夹具等附件,且框架的设计需满足当地的地震烈度。
n运行方式:电渗析系统的运行及清洗分别要求满足就地/远方程序控制。并按能进行全自动运行、清洗配置必要的仪表及自动阀门。
n由于原水氯根高、腐蚀性强,因此均相离子膜浓缩单元选择的隔板、电极、整流电源等辅助设备必须高性能、高质量,经过大量工程、长期现场应用,杜绝电渗析系统泄漏、漏电和烧膜的可能性。
n投标方设计的电渗析本体设备采用液压锁紧装置,以减少膜堆渗漏,以保障运行安全;液压机数量的设计要充分考虑该项目的建设面积,避免拥挤。
n本项目的离子交换膜为均相离子交换膜,且至少经过5年的项目市场应用,具有高选择性、低电阻、高交换容量、低渗透率的膜片,同时机械性能和化学性能较好,膜抗污染,清洗恢复性好。
n电极基材全部采用网状电极,阳极板采用钛板涂钽铱材质,阴极板采用纯钛材质。
n对于整个电渗析装置而言,隔板和电渗析膜片均是最为核心的部件。隔板对水力分布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便于业主日常安装维护,电渗析装置水道隔板采用具有良好密封性的弹性的复合PP材质,密封性能好,不变形、不漏液。
n为保证膜片的表面液体流速,隔板厚度不低于0.75mm。
n电渗析系统配套管道均采用UPVC材质,操作架采用碳钢材质。
n电渗析系统产生的废气经稀释后排放至车间最高处。尾气风机与电渗析设置连锁,风机停,电渗析停,在车间合适位置设置必要的氢气与氧含量检测报警装置。
3.5.4.2选用反渗透膜浓缩的要求
来自树脂产水进入本系统,首先进入浓缩反渗透进水箱,再通过浓缩反渗透产生浓水,部分浓水循环回到高压泵前以减少浓差极化,部分浓水进入浓缩反渗透浓水箱后进入后续蒸发工艺,浓缩反渗透产水进入淡水反渗透装置进一步提纯。
本项目设浓缩反渗透装置2套,单套反渗透处理量≥30m³/h。浓缩反渗透装置包括:5μm保安过滤器、进水泵、高压泵、段间增压泵、压力容器、浓缩反渗透膜组件等。设计反渗透系统回收率设置为不低于65%(三年),设计反渗透系统脱盐率不低于92%(三年),投标方需要根据实际工况核算最合适的回收率和脱盐率。
浓缩反渗透装置设计净通量不大于12L/㎡·h,压力在10Mpa及以上的反渗透膜设计净通量不大于10L/㎡·h,投标时提供反渗透膜元件模拟计算报告。
反渗透装置设计参数 |
性能参数 | 进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产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回收率 | 投标人填写 |
膜通量 | 投标人填写 |
膜元件类型 | 结构 | 投标人填写 |
膜材料 | 投标人填写 |
单支膜面积 | 投标人填写 |
膜数量(单套装置) | 投标人填写 |
膜总面积(单套装置) | 投标人填写 |
给水隔网厚度 | 投标人填写 |
应用数据 | 最大运行压力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余氯浓度 | 投标人填写 |
最高进水温度 | 投标人填写 |
进水pH值范围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浊度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SDI15 | 投标人填写 |
清洗周期 | 投标人填写 |
装置数量 | 投标人填写 |
反渗透装置配置原则:
(1)反渗透高压水泵为进口高压离心泵;出力及扬程满足工艺系统制水要求,高压泵具有体积小,效率高,噪声低,维护量小,节省能源的特点,密封装置耐腐蚀。反渗透高压泵变频控制。
(2)高压泵出口装设电动慢开阀装置(控制开启速度,阀门与进水泵、高压泵连锁,阀门开启到位泵方能启动)和压力开关,以防膜组件受高压水的冲击,压力高报警及延时停泵;高压泵进口设压力开关,低压报警并与泵及相应自动阀联锁;进、出口压力开关采用进口品牌。
(3)膜元件的设计水通量按照制造厂商(设计导则)中规定的低值选取,并选择合理的排列组合,保证膜元件正常运行和合理的清洗周期。
(4)开机/停机自动低压冲洗:反渗透装置开机前用前处理水进行低压冲洗,停机后用反渗透产水进行低压冲洗,冲洗水泵与淡水反渗透系统共用。低压冲洗配置非氧化性杀菌剂投加装置,可选择冲击投加。
(5)反渗透装置设有就地操作盘、就地仪表盘和集中取样装置。在就地操作盘上可启动/停止每台泵及自动阀门;在就地仪表盘上可方便地读出流量、压力、电导率等运行参数;集中取样装置可对每支压力容器淡水取样,便于故障检测。
(6)高压泵过流部件材质不低于2205材质;保安过滤器本体材质采用不低于2205材质。
(7)反渗透撬装设备内的管道选择。反渗透装置管道:反渗透装置撬装供货,本体所有管道进水管道、段间管道、浓水管道采用不低于2205材质,反渗透产水管材质可选用UPVC或SS304材质;化学清洗管道采用UPVC。阀门阀板材质不低于2205材质。
(8)反渗透装置的机架采用架空设置,便于积水及时排放,外涂环氧树脂漆防腐。
(9)反渗透的运行采用全自动控制,包括正常运行参数、各段压力、水量、进出水电导及所有保护、报警、自动低压冲洗、浓水定时冲洗、淡水不合格排放等,并必须远传至上位机。
(10)RO膜组件应安装在组合架上,组合架上应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还包括所有的支架、紧固件、夹具及其它附件。RO组合架的设计应满足厂址的抗震烈度要求和组件的膨胀要求。
(11)RO系统各段给水及浓水进出水总管上应设有接口及阀门,以便清洗时与清洗液进出管相连,实现分段独立清洗。RO系统产品水管上应装设防爆膜。
(12)RO系统应设有程序启停装置,停用后能延时自动冲洗。
(13)RO系统浓水排水须装流量控制阀(稳流阀),以控制水的回收率。
(14)反渗透装置合理配置加药装置。
(15)高压膜浓缩膜壳耐压等级不小于1200psi,每根压力容器内安装8寸6芯膜组件,出厂产品承受1.1倍设计压力的水压渗漏试验,提供试验报告。
(16)反渗透运行压力较高,整个膜系统的设计应遵循本质安全,需设置膜架安全防护和安全距离
(17)反渗透装置仪表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n反渗透进水总管设置ORP、pH、电导率仪。反渗透供水泵出口总管及每套反渗透系统进口管道设置SDI接口,可以手动测量SDI。
n每套反渗透装置产水管、浓水管设置在线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积流量;
n每套反渗透装置进水侧、段间、产水侧、浓水侧均分别设置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
n反渗透装置的化学清洗系统与淡水反渗透装置的化学清洗系统共用。
n每套反渗透装置产水侧分别配置在线电导率仪。
3.5.4.3选用降膜浓缩的要求
来自树脂产水进入本系统,首先进入预浓缩反渗透进行预浓缩,预浓缩反渗透浓水直接进入MVR降膜蒸发系统进行最终浓缩,或树脂产水直接进入MVR降膜蒸发系统进行浓缩。
预浓缩反渗透设计2套,2套总产水能力应为实际工况(水平衡后)的1.5倍以上。系统设计脱盐率≥98%,回收率设置为≥45%或浓水TDS为90000~100000mg/L,净通量不大于12L/m 2 ·h。每套反渗透装置包括:5μm保安过滤器、高压泵、压力容器、反渗透膜组件等,投标时提供反渗透系统计算书,段间增压泵根据计算书要求是否提供。
降膜浓缩系统设计浓缩出水TDS为20%,系统应具备防结垢功能,循环管、出料管、换热器防堵功能,气相除沫、洗涤处理功能等,以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降膜循环泵、强制循环泵、压缩机的配套电机采用变频电机,与物料接触的泵都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并配密封冲洗方案。
降膜浓缩压缩机温升≥9℃,叶轮采用TC4、蜗壳采用316L,油冷换热器材质不低于2205,具有振动量监测功能,配套防喘振调节阀及对应联锁自控,且强制循环蒸汽压缩机配置洗气塔净化二次蒸汽,保证压缩机安全运行,采用变频控制,可以根据蒸发负荷予以调节。
降膜浓缩系统主要设备设施材质按照3.5.10要求设置
3.5.5淡水反渗透系统
反渗透(RO)接收浓缩系统的淡水,并进行除盐,RO产水送入RO产水箱,经RO产水箱提升泵送至中水站软水系统的超滤产水池,RO浓水收集后可同时返回至浓缩系统进水和中水站1#调节池。
设计反渗透系统脱盐率≥97%(三年)。若选用ED浓缩,则该反渗透回收率设置为65%;若采用反渗透浓缩或降膜浓缩,则该反渗透回收率设置为75%。
本项目设反渗透装置2套,2套总产水能力应为实际工况(水平衡后)的1.5倍以上。每套反渗透装置包括:5μm保安过滤器、高压泵、段间增压泵及压力容器、反渗透膜组件等。
反渗透装置设计净通量不大于15L/m 2 ·h,投标文件提供反渗透设计参数表如下和膜元件模拟计算报告。
反渗透装置设计参数 |
性能参数 | 进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产水量 | 投标人填写 |
回收率 | ED浓缩后65%;反渗透浓缩或降膜浓缩后75% |
膜通量 | 不大于15L/m 2 ·h |
脱盐率 | ≥97% |
膜元件类型 | 结构 | 卷式 |
膜材料 | 投标人填写 |
单支膜面积 | 投标人填写 |
膜数量(单套装置) | 投标人填写 |
膜总面积(单套装置) | 投标人填写 |
膜表面荷电性 | 投标人填写 |
给水隔网厚度 | 投标人填写 |
应用数据 | 最大运行压力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余氯浓度 | 投标人填写 |
最高进水温度 | 投标人填写 |
进水pH值范围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浊度 | 投标人填写 |
最大进水SDI15 | 投标人填写 |
清洗周期 | 投标人填写 |
装置数量 | 投标人填写 |
反渗透装置配置原则:
(1)反渗透高压水泵为进口高压离心泵;反渗透高压泵进出口配套压力开关,以防膜组件受高压水的冲击及延时压力高报警及停泵。反渗透高压泵变频控制。
(2)膜元件的设计水通量按照制造厂商(设计导则)中规定的低值选取,并选择合理的排列组合,保证膜元件正常运行和合理的清洗周期。
(3)开机/停机自动低压冲洗:反渗透装置开机前用前处理水进行低压冲洗,停机后用反渗透产水进行低压冲洗,分别配置专用冲洗水泵2台(1用1备)。低压冲洗配置非氧化性杀菌剂投加装置,可选择冲击投加。
(4)反渗透装置设有就地操作盘、就地仪表盘和集中取样装置。在就地操作盘上可启动/停止每台泵及自动阀门;在就地仪表盘上可方便地读出流量、压力、电导等运行参数;集中取样装置可对每支压力容器淡水取样,便于故障检测。
(5)高压泵过滤部件材质不低于2205材质;保安过滤器本体材质采用2205材质。
(6)反渗透撬装设备内的管道选择。反渗透装置管道:反渗透装置撬装供货,反渗透本体进水管道、段间管道、浓水管道采用2205材质,反渗透产水管材质可选用UPVC或SS304材质,RO浓水管道的阀门后端管材可选用UPVC;化学清洗管道采用UPVC。
(7)反渗透装置的机架采用架空设置,便于积水及时排放,外涂环氧树脂漆防腐。
(8)反渗透的运行采用全自动控制,包括正常运行参数、各段压力、水量、进出水电导及所有保护、报警、自动低压冲洗、浓水定时冲洗、淡水不合格排放等,并必须远传至上位机。
(9)RO膜组件应安装在组合架上,组合架上应配备全部管道及接头,还包括所有的支架、紧固件、夹具及其它附件。RO组合架的设计应满足厂址的抗震烈度要求和组件的膨胀要求。
(10)RO系统各段给水及浓水进出水总管上应设有接口及阀门,以便清洗时与清洗液进出管相连,实现分段独立清洗。RO系统产品水管上应装设防爆膜。
(11)RO系统应设有程序启停装置,停用后能延时自动冲洗。
(12)RO系统浓水排水须装流量控制阀(稳流阀),以控制水的回收率。
(13)反渗透装置合理配置加药装置。
(14)反渗透装置仪表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n反渗透进水总管设置ORP、pH、电导率仪。反渗透供水泵出口总管及每套反渗透系统进口管道设置SDI接口,可以手动测量SDI。
n每套反渗透装置产水管、浓水管设置在线电磁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记录累积流量;
n每套反渗透装置进水侧、段间、产水侧、浓水侧均分别设置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n反渗透装置的化学清洗系统总管设置一套浮子流量计,监测瞬时流量,设置一套pH计,检测pH值。
n每套反渗透装置产水、浓水分别配置在线电导率仪。
3.5.6蒸发系统
蒸发器进水水质水量由投标人根据前述工艺自行计算确定。
蒸发系统采用MVR蒸发,蒸发系统产出硫酸钠产品、氯化钠产品和杂盐,杂盐含水率不超过10%。投标方负责配套结晶盐打包机,按照现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有关规定对结晶盐进行打包收集和贮存。产品盐及杂盐均采用吨袋包装,并设置自动输送装置送至招标方结晶盐仓库(见总图)。
3.5.6.1蒸发系统总体要求
(1)蒸发结晶系统需选择成熟、稳定、可靠的工艺技术路线。
(2)蒸发结晶系统的母液处理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
(3)蒸发结晶单元要尽可能自动稳定运行、减少人工操作。
(4)蒸发结晶系统内所有的视镜应保证与容器、设备、管道内表面平齐,增加手动冲洗功能(管道除外)保证视镜的干净清洁,同时视镜上增加射灯。结晶器出口设除沫器及其所需的冲洗设施,结晶器材质要满足冷凝水中含盐要求。
(5)高含盐管线需考虑防止管道结垢、堵塞的措施,设置冲洗阀等,实现定期冲洗。
(6)蒸发结晶系统界区内除冷凝水、机封水设备及管路外,其它设备、管道、阀门均设置保温。
(7)蒸发器各部分设备间设有平台、楼梯、检修通道,以方便设备日常运行、维护及检修。
(8)蒸发器的蒸发室需设窥视镜,便于观察内部实际液位及系统运行工况,其材料应是透明的、耐腐蚀的,它的厚度能承受容器的设计压力和试验时的试验压力。窥视镜的内表面与容器的内表面平齐。
(9)蒸发器的设计需考虑运行一定周期后各部位出现结垢、堵塞的清理措施,设计相关的检修人孔及内部检修爬梯,蒸发器的人孔能够保证检修人员的进出和更换部件的进出。人孔和人孔盖的内表面与容器的内表面平齐。人孔配有人孔盖、垫圈、螺栓、螺母和起吊杆等全套部件。另外,需考虑人工取样点及异常工况下紧急排放点的设置。
(10)分离设备的安装,应充分考虑设备的动静载荷,基础强度足够。基础支腿的水平偏差控制在2mm内,管道入口与设备连接处必须采用软连接,出料口、排水口等与设备之间采用软连接,以降低震动对管道的影响。
(11)分离设备应考虑集中安装,预留行车或者电动倒链等起重设备的空间,并配合招标方选型提资。设备附近应设置冲洗水。
(12)结晶器排出的浓液通过离心机脱水处理后经输送装置进入流化床干燥设备处理,最终生成产品盐的含水率满足本项目副产物品质要求,随后送至自动打包机封袋打包(吨包秤形式),分离后的母液回到蒸发器循环处理。
3.5.6.2蒸发系统技术要求
(1)本项目杂盐率要求≤10%,含水率≤10%
(2)蒸发装置设计进水规模不小于13m 3 /h,最终规模需根据水平衡盐、平衡计算后的实际工况进行设计,若选用降膜浓缩工艺,需根据废水浓缩倍率设计蒸发装置进水规模。
(3)主体工艺要求:蒸发结晶单元包含硫酸钠MVR单元、冷冻脱硝及返溶单元,氯化钠MVR单元、母液干化单元及公用工程单元。投标方应对蒸发结晶系统所选设备和工艺如何确保安全、稳定、经济等运行做专题技术说明。
(4)系统中主体需采用MVR工艺,采用的工艺必须是成熟可靠的蒸发结晶技术,并经商业化运行验证的、低能耗、投资成本低的技术。结晶单元工艺应采用“机械蒸汽压缩再循环技术”。
(5)蒸发结晶单元包含:蒸发结晶器、预热器、换热器、脱水机、冷凝器、干燥床、结晶盐打包系统、加药系统、盐收集输送系统、泵输送系统、蒸汽压缩机、真空系统(如有)。
(6)预热器:采用板式换热器,冷、热介质在进出板式换热器都需设置旁路。
(7)系统需配套有独立的泵轴封水系统,带冷却装置、轴封水罐及监控仪表。
(8)系统出盐充分考虑结晶堵塞的特性,设计合适的出料系统,减少堵塞风险,保证连续固液分离,离心后晶体游离水含水量小于4%,并提供详细方案说明。
(9)系统控制采用 DCS控制系统,具有良好的适应工况变化能力,系统实现就地控制、远程操控功能,含触摸屏(12英寸以上),预留通讯接口可接入DCS总控。
(10)流量计、电导率仪、温度/压力/液位传感器中与物料接触的部位用耐腐蚀材料,保证其稳定性和准确性。仪表需带4-20mA信号输出,并接入中控DCS系统。
(11)需配套消泡剂、阻垢剂自动加药系统,配计量泵(耐腐材质,泵头材质不低于PVDF),药箱材质为PE。
(12)蒸发设置进料罐,水力停留时间(HRT)>6h;设置地下事故池,事故池有效容积要满足所有蒸发器、管道排空的水量;考虑二次冷凝液有效利用及二次冷凝液不合格时的处置措施。
(13)系统应具备防结垢功能,循环管、出料管、换热器防堵功能,气相除沫、洗涤处理功能等,以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需考虑设备周期运行后设备结垢堵管清洗维护,须设置配套的在线清洗系统,设备维护优先在线清洗,确保清洗维护的高效、便利及产能的有效恢复,单次排料清洗完毕并再次启动生产不超过12小时,并提供详细方案说明。
(14)进料泵、冷凝水泵、强制循环泵、压缩机的配套电机采用变频电机,与物料接触的泵都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
(15)离心式压缩机:蒸发量≥2m 3 /h采用离心式压缩机,温升≥18℃,叶轮采用TC4、蜗壳采用316L,油冷换热器材质不低于2205,具有振动量监测功能,套防喘振调节阀及对应联锁自控,且配置洗气塔净化二次蒸汽,保证压缩机安全运行,采用变频控制,可以根据蒸发负荷予以调节。
(16)罗茨式压缩机:蒸发量≤2m 3 /h采用罗茨式压缩机,温升≥20℃,过流材质采用2205双相不锈钢、抗汽蚀和抗腐蚀。油冷换热器材质不低于2205,具有振动量监测功能,套防喘振调节阀及对应联锁自控,且配置洗气塔净化二次蒸汽,保证压缩机安全运行,采用变频控制,可以根据蒸发负荷予以调节。
(17)蒸发结晶器:
本方案采用的蒸发结晶器是强制循环方式的。结晶器的闪蒸罐通过循环管连接一台管壳式加热器,换热管厚度不低于1.5mm,强制循环流速不低于1.8m/s。
循环泵将浓盐浆从闪蒸罐送至加热器进行热交换。结晶器进水与系统内循环的浓盐浆混合,经加热器加热后,有几度温升,再次进入到闪蒸罐,发生闪蒸,析出盐份结晶。从换热器出来的浓盐浆以切线进入闪蒸罐,有助于形成更大的液体闪蒸表面。
闪蒸结晶器应有液位计、液相气相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及冲洗装置,并配备视镜;为避免跑料,需配有丝网除沫装置,二次蒸汽经过除雾器进入到蒸汽压缩机。投标方针对蒸发过程避免分离器起泡导致跑料有切实可行的针对性设计方案。出盐需设计集盐腿。
(18)冷冻机组:
冷冻设备采用螺杆水冷式,冷冻剂选用乙二醇,冷媒进口温度:-5~ -2℃,出口温度:-8~ -5℃,能级调节范围:25%-100%;
冷冻系统:基于冷冻脱硝易结冰堵塞的特点,各投标单位应当充分考虑防堵及清理措施,原则上以保证系统产能,减少现场操作强度为优。
(19)干燥系统
盐的干燥采用流化床干燥工艺;配套除尘系统,床体配备视镜。
整套系统设计成完全密闭,生产时无粉尘泄露。在进料量50%~120%范围内,系统能稳定运行并满足产品质量要求。固定流化床设计有必要的加强和支撑,运行时不出现剧烈振动。除尘效率应≥90%,旋风除尘器后设置二级水沫除尘装置。风机出力要与对应设备相匹配,风机进口应设置风门,引风机进口设置必要的软连接,进风配初、中效空气过滤器。干燥系统所有设备除能在就地操作外,还应能在控制室的上位机上实现监控和启停操作。
(20)母液干化系统:
设备处理量0.5t/h,实现系统零排放;
采用低温蒸发结晶器。
出料杂盐含水率≤10%;
配置干化母液缓存罐及干化母液泵,基于母液高浓度易堵塞能耗高的特点,充分考虑具体防堵及节能措施。
(21)包装输送系统
采用吨袋包装机,称量精度等级≤0.2%,要求可实现给料速度调节,人工挂袋、套袋,给定信号后,便可完成自动夹袋、自动计量、满秤时自动停机、松袋、自动输送等工作;电机减速机采用法兰连接,方便拆卸维修。包装机与物料接触部分采用耐盐腐蚀材质。运输带可两方向转动,总长度满足将盐吨袋输送到招标方盐仓库行车最南侧吊装范围内(仓库外墙向仓库内延伸5m)。要求包装机能够与DCS通讯上传所包装的袋数、总重量以及其他认为需要上传的数据。
(22)所有蒸发系统重点区域及设备设置独立监控:
l所有蒸发器、结晶器视镜设置独立摄像头重点监控;
l所有离心机设置独立摄像头重点监控;
l皮带机设置独立摄像头重点监控;
l干燥机及包装设置独立摄像头重点监控
3.5.6.3系统自动化程度
本项目要求较高的自动化程度,除非必须人工干预外,尽可能做到无人值守。
所有罐类设备配置在线液位计;
所有蒸发器、结晶器配置在线密度计,要求选用双法兰压差式,双法兰间距≥4m;
所有双法兰液位计、密度计配套在线冲洗装置:可调节流量微型流量计+阀门旁路;
列管式换热器进、出物料端配置温度变送器,壳程配置压力变送器;
所有换热器设备进、出物料端配置温度变送器;
所有结晶器、分离器安装料液温度变送器,顶部安装压力变送器;
分离器、结晶器顶部安装折流板除沫器,要求配套在线自动冲洗阀门;
压缩机配套进、出自动冲洗装置:在线流量计+在线调节阀+压缩机进、出温度/压力变送器;
所有盐腿出料、稠厚器出料配套防堵装置:在线流量计+自控调节阀+冲洗开关阀门*2;
所有结晶器母液排放管路(可能带盐浆的自流管路)或易堵管路配套防堵装置:在线流量计+自控调节阀+冲洗开关阀门;
所有稠厚器设置称重仪,监控重量变化,自控提醒离心出料;
干燥湿式除尘器及洗气塔(如有)设置在线电导率仪及自控阀门,自动监测料液浓度,自动排料及补水;
溶硝罐设置补水在线流量计及自控阀门,实现自动进料及出料;
冷凝水出料管路设置在线电导率仪;
3.5.6.4监控系统要求
所有重点区域及设备设置独立监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位,投标方可根据工艺控制需要在此基础上自行增加,投标时列出设置监控的点位和机型。
位置 | 数量 | 机型 |
盘溪河桥架走廊过道区域 | 1 | 枪机 |
雨水处理压滤机 | 1 | 枪机 |
结晶盐仓库 | 2 | 枪机 |
循环水泵房 | 1 | 枪机 |
超滤反渗透加药间 | 1 | 枪机 |
除氟除硬再生装置区 | 1 | 枪机 |
电渗析泵区 | 1 | 枪机 |
硫酸钠、氯化钠输送包装区域 | 2 | 枪机 |
MVR蒸发系统 | 按照3.5.6.2要求配置 | 枪机 |
电渗析系统(浓缩系统) | 3 | 枪机 |
反渗透系统 | 1 | 枪机 |
水箱及储罐区 | 3 | 枪机 |
顶楼照全景 | 1 | 360°高清 |
3.5.6.5其它技术要求
硫酸钠干燥系统采用固定流化床形式,氯化钠干燥系统采用振动流化床形式;
要求所有蒸发器、结晶器的清洗周期不小于3个月;
硫酸钠及氯化钠结晶器不得采用双换热器形式;
硫酸钠压缩机的饱和温度不小于18℃;
氯化钠压缩机的饱和温度不小于20℃;
冷冻换热器采用双换热器形式,在线热备;
硫酸钠及氯化钠结晶器要求配置盐腿及淘洗装置。
3.5.6.6非标设备结构设计要求
为固定内件而设的螺栓连接件,应设防松保护。可采用双螺母或防松垫片。安装内件用螺栓螺母均采用与内件相同的材料。
容器顶部直通大气的管口应设置防虫网和防尘网。
对于公称直径小于等于DN40的接管,应设置斜拉筋。
应选用带吊柱的人孔便于开启和关闭。如果人孔中心线距容器底部或内部支撑构件上方大于1200mm的距离时,应在容器(塔器)内表面相应位置设置手柄和踏步。
在所有设备和现场组装的部件上,均应设置供吊装用的吊耳、吊环、吊孔等。投标方应提供用于设备吊装时的加固及安装专用工具。
投标方应考虑容器在运输和现场安装期间的强度,并在运输前应提供必要的加强措施。
每台容器应设置静电接地板。当附在碳钢或低合金钢上时,静电接地板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当附在高合金材料上时,静电接地板材料应与其附着的材料相近。
对于有保温的设备,应设置保温支撑圈。
设备需设置便于生产操作和检验、维修的平台爬梯,优先考虑步梯。
为方便运输,梯子、平台栏杆应做成可拆卸结构。
玻璃钢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标准按HG/T 20696-2018《纤维增强塑料化工设备技术规范》,外保护层应采取防紫外线、防老化措施。
3.5.6.7非标材料要求
材料供应商应提供原始质量检验合格证书或加盖经销单位法人章的合格证复印件等有关文件。
投标方对原材料在制造前必须按GB/T 150规定的要求进行复验,并出具盖有检验专章的复验检查记录报告。复验内容包括:表面质量、尺寸及尺寸偏差、力学和工艺性能、化学成分分析、超声波检验、表面检验及焊接材料的复验。焊接材料对焊接试样的焊缝金属作化学成份分析,对试样作射线照相试验、拉伸试验、冲击试验等。
对于复验合格的材料应作确认标记,在制造过程中应将该标记(包括材料出厂时原有的标记)移植到零件的明显部位上。
3.5.7清洗、加药系统
加药包含但不限于次氯酸钠、盐酸、氢氧化钠、还原剂、阻垢剂、非氧化性杀菌剂等。次氯酸钠、盐酸应设置储罐,储罐容积需保证10天以上的药品用量。浓硫酸、氢氧化钠采用碳钢材质,其他储罐材质采用玻璃钢材质。储罐配套卸料泵、移液泵。氢氧化钠储罐利用招标方现有雨水处理系统的液碱储罐和卸车泵、中转泵,液碱储罐至使用点的所有管道、阀门、管件计量装置等由投标方设计采购安装。
加药计量箱的容积满足至少保证全部设备一昼夜的药品用量,尽量保证加药箱容积规格一致,并分别装设就地液位指示和远传液位指示。液碱计量箱采用不锈钢材质,其余计量箱采用统一的PE材质。加药泵出口及进入加药管道前均需设置止回阀,防止管道泄露,药剂喷洒。
所有加药计量泵需考虑备用,热备。
化学清洗系统包括清洗水箱、清洗泵、保安过滤器等。UF、RO、电渗析清洗系统分开设置,不可共用。
所有清洗系统的清洗水箱需配备加药平台或地上加药斗和输送泵,便于人工加药。
3.5.8供气系统
气体来自招标方现有管网,本系统内设置两台储气罐,并分别在气动阀供气主管道、树脂罐进气主管道和每台超滤气洗管道上设置设减压阀。
3.5.9其它选型及安装要求
(1)加药系统配套加药泵均采用GB/GM系列机械隔膜计量泵,产品选用米顿罗、格兰富、胜瑞兰产品,不同型号的泵配备一套隔膜组件备件包。加药计量泵设置每位号一台备用泵。
(2)离心清水泵、潜污泵采用上海凯泉、南方泵业、上海连成、安徽三联产品;蒸发用离心泵、轴流泵选用襄阳五二五、四川自贡、西安泵阀产品。水泵工作时充分考虑并联运行的可能,保证各泵并联运行时,扬程统一,流量不变。每台水泵出口均装设压力表、止回阀、排气阀;进出口管道需设置弹性短接以吸收震动;除反渗透高压泵、段间泵、蒸发强制循环泵、蒸汽压缩机外,其他泵均要求有备用。
(3)反渗透高压泵、段间增压泵选用格兰富、赛莱默、滨特尔、苏尔寿产品。
(4)耐腐蚀泵采用宜兴灵谷工程塑料泵厂、江苏宙斯泵业、江苏金蟒泵业公司、安徽卧龙产品。
(5)DN50及以上阀门全部采用法兰阀门。除特别要求外,超滤、过滤器、反渗透等设备的低压常温配套阀门采用蝶阀,阀座采用球墨铸铁衬EPDM,阀板采用碳钢衬PTFE或球墨铸铁镀尼龙;涉及酸碱的阀门,可以用隔膜阀,隔膜阀的阀座也是EPDM材质,起到防腐作用;高压阀门采用双偏心、三偏心蝶阀或球阀,采用不低于2205材质;高温物料阀门根据接触物料介质、浓度及温度选择2205或2507阀门,涉及阀座或填料用PTFE;蒸汽和凝液的阀门,根据工况选择不低于304的材质。阀门采用福建三明高中压阀门、宇明阀门集团、上海上冶等国内知名产品,气动及电动阀门采用宁夏吴忠、上海自动化仪表、上海良工、有氟密、重庆川仪等国内知名产品;蒸汽截止阀采用好得利(抗冲刷型)、哈尔滨电站阀门(抗冲刷型)、伯特利阀门;蒸汽调节阀密封等级精度6级,蒸汽自动调节阀前需安装手动阀门。蒸汽疏水阀采用甘肃红峰、苏州纽威。
(6)设备选型招标文件规定的以本招标文件为准,其余根据工艺选型,仪器仪表根据实际需要配齐,投标以及设计漏选漏报,实际生产中如需要,投标方应按需配齐。
(7)所有楼梯参照15J401钢梯图集制作,所有防护栏杆要符合GB4053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且所有平台栏杆、楼梯扶手要在GB4053要求的高度基础上加高10cm。栏杆扶手和立杆采用Ø48×3.5镀锌钢管制作,油漆采用间隔500mm的黄黑相间警戒色。
(8)罗茨风机采用磁悬浮风机,选用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9)液碱、浓硫酸溶液输送管道采用电伴热加硅酸铝针刺管壳保温,储罐保温层采用硅酸铝针刺毯。加药管道可采用带铝箔的橡塑管壳保温。硅酸铝针刺管壳比重为110-120kg/m³。管道保温结构(从里到外)为:保温层硅酸铝针刺管壳、镀锌铁丝中3捆扎、无碱玻璃丝布缠绕、3003型铝合金板(δ=0.7)。无碱玻璃丝布缠绕时单面搭接长度不小于50mm,镀锌铁丝捆扎间距≤200mm。保护层单面搭接长度不小于50mm,自攻螺钉固定时间距为150~200mm,间距应均匀一致。
各管道及设备(含配套阀门及其他设备)保温设计、施工必须严格执行《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2013)和《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GB 50126-2008)。蒸发设备及管道保温按专业标准设计施工。
(10)存在酸碱等腐蚀性作业区域按规范设置ABS复合洗眼淋浴器,供水采用生活水(一次水),酸碱性药剂等腐蚀介质输送管道有法兰的部位要加装法兰防护罩。
(11)所有钢架及管道支架外表面除锈等级达到St3级别,外表面涂刷防腐油漆两底两面,油漆采用PF-01聚乙烯含氟防腐漆——驰鹰防腐涂料有限公司或临海市龙岭化工厂产品。第一遍底漆在经需方对除锈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涂刷。面漆颜色为浅灰色,刷漆厚度不得少于150μm。设备防腐最后一遍面漆,待所有设备安装就位后涂刷。投标方需将防腐用的油漆等材料按照计算的使用量购买并运至现场,以便需方检查验收及质量控制。
(12)超滤膜元件推荐选用杜邦、GE、赛诺、天津膜天;
(13)浓缩反渗透膜元件推荐选用GE、杜邦、海德能品牌,淡水反渗透膜元件推荐选用GE、杜邦、LG、海德能品牌,要求提供真实有效的项目授权书、膜元件或膜片报关单(报关日期与供货时间不得大于半年)、产地证明、产品合格证(含产品序列号);
(14)反渗透压力容器(膜壳)推荐选用哈尔滨乐普、唯赛博、斯特莱因品牌;
(15)电渗析膜推荐选用山东天维、杭州蓝然、旭硝子品牌;
(16)除硬树脂推荐选用争光、苏青、蓝晓、杜笙品牌;
(17)除氟树脂推荐选用杜邦、朗盛、杜笙品牌;
(18)PE材质储罐推荐选用亚星、大自然、远东品牌;
(19)起重设备推荐选用河南卫华、河南矿山、河南二重品牌;
(20)蒸发器设备推荐选用瑞升华、迈安德、上海神农、。
(21)板式换热器推荐选用佛山禅能、四平巨元、上海阿美泰克;
(22)真空泵推荐选用沃尔姆、山东精工、肯富来、淄博水环真空泵;
(23)蒸发MVR压缩机推荐选用重庆中船江增、南通大通宝富、重庆通用品牌;
(24)包装设备推荐选用烟台圣元、合肥雄鹰、无锡利马、无锡邦尧;
(25)离心机推荐选用浙江轻机、重庆江北、湘潭离心机;
(26)冷冻机组推荐选用烟台冰轮、南京恒标斯瑞、南京五洲制冷,投标方供货需提供冷媒;
(27)母液低温蒸发结晶器推荐威盛达、朗盼、;
(28)易堵塞或易结晶管道必须分段设置检修法兰或冲洗设施,易堵塞阀门处设置旁通管。
3.5.10主要设备材质(除特别要求外,所有不允许使用复合材料)
序号 | 设备名称 | 材质 |
| 膜浓缩工艺段 |
一 | 调节池2#单元 | |
1 | 提升泵 | 过流部件:F46 |
二 | 除氟、螯合树脂单元 | |
1 | 过滤器供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2 | 除氟过滤器、螯合树脂过滤器 | 碳钢Q235B衬胶,双层5mm |
3 | 反洗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4 | 再生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5 | 再生罐 | FRP |
三 | 超滤单元 | |
1 | 自清洗过滤器 | 滤网双过流部件:2205,本体材质:碳钢衬塑 |
2 | 化学清洗水箱 | PE |
3 | 化学清洗水泵 | 过流:F46 |
4 | 化学清洗过滤器 | 316L |
5 | 超滤反洗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四 | 反渗透单元 | |
1 | 反渗透供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2 | 反渗透保安过滤器 | 壳体:2205,滤芯PP |
3 | 反渗透高压泵 | 过流部件:双相钢2205 |
4 | 反渗透段间增压泵 | 过流部件:双相钢2205 |
5 | 化学清洗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6 | 化学清洗过滤器 | 316L |
五 | ED单元 | |
1 | ED工艺泵 | 过流部件:F46 |
2 | 保安过滤器 | 壳体:2205,滤芯PP |
3 | 工艺水箱 | PE |
4 | 化学清洗水泵 | 过流部件:F46 |
5 | 化学清洗过滤器 | 316L |
六 | 降膜浓缩单元 | |
1 | 蒸发进料罐 | 碳钢防腐/FRP,厚度≥8mm |
2 | 换热器 | 换热管TA2,换热管壁厚≥1.5mm;筒体316L,(管板是316L复合TA2),筒体厚度≥8mm,蒸发室、循环管道2205 |
3 | 降膜分离器 | 接液材质:2205,厚度≥10mm |
4 | 冷凝水预热器 | 板式换热器,板片TA1 |
5 | 淘洗水换热器 | 板式换热器,板片TA1 |
6 | 冷凝水罐 | 316L,厚度≥6mm |
7 | 淘洗水罐 | 接液材质:2205,厚度≥6mm |
8 | 进料泵 | 过流2205 |
9 | 降膜循环泵 | 过流2507 |
10 | 出料泵 | 过流2205 |
11 | 冷凝水泵 | 316L |
12 | 淘洗水泵 | 过流2205 |
| 蒸发结晶工艺段 |
一 | 硫酸钠 | |
1 | 换热器 | 换热管TA2,换热管壁厚≥1.5mm;筒体316L,(管板是316L复合TA2),筒体厚度≥8mm |
2 | 结晶分离器 | 接液材质:2507/TA2,厚度≥12mm |
3 | 盐浆罐 | 2507/TA2,厚度≥8mm |
4 | 稠厚器 | 2507/TA2,厚度≥6mm |
5 | 离心母液罐 | 2507/TA2,厚度≥6mm |
6 | 预热器 | TA1 |
7 | 冷凝水罐 | 316L,厚度≥6mm |
8 | 进料泵 | 过流2205 |
9 | 结晶循环泵 | 过流2507/TA2 |
10 | 盐浆泵 | 过流2507/TA2 |
11 | 母液泵 | 过流2507/TA2 |
12 | 冷凝水泵 | 316L |
13 | 机封水机组 | 304 |
14 | 真空机组 | 接液材质316L |
15 | 离心机 | 筛网、转鼓筒体、推料片:2507,其他与物料接触部分:2205 |
16 | 压缩机 | 叶轮TC4,蜗壳316L |
17 | 干燥系统 | 皮带316L+PU,流化床:床体316L+风管304+风机(冷/热风机304,引风机316L)+除尘器316L,振动筛304 |
18 | 料仓及包装机 | 304,料仓壁厚≥6mm |
二 | 冷冻结晶 | |
1 | 浓缩液缓存罐 | 材质2507,容积≥8m³,壁厚≥6mm |
2 | 预冷器 | TA1 |
3 | 冷冻换冷器 | 管程:2205,壳程:304,厚度≥6mm |
4 | 结晶器 | 2205,厚度≥8mm |
5 | 稠厚器 | 2205,厚度≥6mm |
6 | 离心机 | 过流部件316L |
7 | 芒硝输送机 | 304 |
8 | 冷媒/循环泵 | 304 |
9 | 进料泵 | 过流2507 |
10 | 冷冻循环泵 | 过流2205 |
11 | 料液泵 | 过流2205 |
12 | 溶硝罐 | 接料部分2507 |
13 | 溶硝泵 | 接料部分2507 |
三 | 氯化钠结晶 | |
1 | 加热器 | 换热管:TA2,筒体:316L,管板是316L复合TA2,筒体厚度≥5mm |
2 | 冷凝水预热器 | TA1 |
3 | 分离器 | 接液材质:2507,厚度≥6mm |
4 | 冷凝水罐 | 316L |
5 | 离心母液罐 | 2507,厚度≥4mm |
6 | 增稠器 | 2507,厚度≥5mm |
7 | 离心机 | 接液部分2507 |
8 | 盐水洗槽 | 2507 |
9 | 氯化钠输送机 | 接触物料316L+PU |
10 | 流化床干燥系统 | 床体316L+风管304+风机(冷/热风机304,引风机316L)+除尘器316L |
11 | 吨包机 | 316L |
12 | 进料泵 | 过流2507 |
13 | 强制循环泵 | 过流2507 |
14 | 出料泵 | 过流2507 |
15 | 母液泵 | 过流2507 |
16 | 蒸发冷凝水泵 | 316L |
17 | 真空泵 | 316L |
18 | 罗茨压缩机 | 2205 |
四 | 母液干化 | |
1 | 母液槽 | 2507 |
2 | 低温干化设备 | 接触物料2507表面镀铬,接触汽相材质316L |
3 | 进料泵 | 过流2507 |
4电气部分
4.1电气系统设计、配置原则及供货要求
本着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方便性、先进性的原则,在电机控制、保护和计量装置的设计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规定的前提下,本装置的高、低压电源均设两路或两路以上供电,单母线分段,中间设母联,电源分别供电,当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其他回路可满足同时向用电设备供电。本系统设高压配电系统、低压配电系统。配电室需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本文件规定的内容严格按照要求执行,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按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执行,若合同中规定的数据与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冲突,以标准高的执行。
4.2低压系统
(1)电气控制
凡工艺专业要求调速和大于37KW的设备均采用变频器控制,其他电机均采用马达保护器控制直起。所有的控制应具有现场和远程都能控制启/停、调节的功能,同时DCS具有检测设备运行、故障状态和频率反馈信号(变频控制)的功能;所有设备应具有机旁就地启动操作箱;所有的智能设备(电气仪表,保护器、变频器)要求带通讯接口,且引线至端子排,以备招标方后期能源管理通讯使用。
(2)其他控制:由厂家成套提供的设备,需带与自动控制系统联网通讯接口的智能控制设备。
(3)低压配电柜采用GCS型抽屉柜,大功率设备出线具备无线测温显示功能,1用1备设备应分别配置在不同的低压母线下,对于≥630A的出线回路,则出线开关选用框架式断路器;整个系统应有30%的抽屉备用率。对于室外控制箱(柜)要求防雨箱且为双开门,颜色要求电脑灰。所有裸导体(铜母排)外包绝缘护套;检修电源、照明、行车电源集中到一个配电柜内且可通过双电源切换开关选择电源(采用GGD型柜体)。抽屉柜控制回路零线应各自独立不得共用。电源空开≥250A采用智能型空开。现场控制箱、检修箱、照明箱材质选用工程塑料。
(4)各场所的照度标准按现行《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要求采用LED照明设备进行设计,并按照规范在相应的房间加装应急灯具(应急时间大于30分钟),在通道和走廊加装疏散指示及应急指示灯,整个车间照度不应低于200LX(国标要求高于此标准的按照国标执行)。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环境(防爆防腐等)采用相应的照明设备。厂区应急疏散指示系统依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进行设计安装。工况灯具选用深圳紫光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低压进线柜、电流为200A及以上的出线回路和55kW及以上的电动机回路设置多功能表,具有电流、有功电度、无功电度测量等功能。低压配电装置中电流为100A及以上的配电回路和生产工艺要求监视设备运行情况的其他回路装设三相电流表
(6)为提高系统功率因数以优化电能质量,减少配电变压器的容量,采用逐级补偿方式,在车间变电所0.4kV母线集中设置无功补偿装置,在有谐波源的系统中加装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一体化装置,无功补偿后功率因数可达到0.92以上,谐波治理后谐波含量满足国标的要求。
(7)防雷接地系统请考虑项目所在地地质,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且须取得当地气象管理部门出具的或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同时配电系统根据《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要求设置浪涌保护措施。
(8)高压电缆采用ZR-YJV或ZR-YJV22型号,低压电缆采用YJV型号,进入DCS系统的控制电缆采用KVVP电缆,要求进入DCS的控制信号与反馈信号电缆分开敷设,其他控制电缆采用KVV电缆。承包方将电缆送抵现场时发包方随机抽取3种型号的电缆进行取样,样品由甲乙双方共同送至专门的电缆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承包方负责。检测合格,并出具检验机构的合格证书后方能使用,若有检验不合格,则发包方将对所有型号的电缆进行采样并送检,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承包方负责。发包方有权要求承包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换所有检测不合格的电缆,若在承包方更换电缆期间,因电缆不到位对发包方施工造成损失,发包方有权要求相应赔偿(此部分可以依照合同中延期交货违约进行处理),发包方有权在合同款中扣除相应部分。电缆厂家安徽华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国信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车间内部所有的电气线路敷设要求为桥架敷设,预埋及保护管全部采用镀锌钢管,桥架要求为玻璃钢槽式电缆桥架(带盖板),连接螺栓采用不锈钢螺栓,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别放置于不同桥架内,桥架填充率不宜大于其截面积的40%。电缆桥架要求采用厂家:有能集团江苏威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河北京冀防爆电器仪表有限公司、江苏国邦电气机械有限公司、安徽银河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10)严禁采用国家节能淘汰目录中设备,电机厂家为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隆华智能电气(洛阳)有限公司(前文章节有要求的除外),进口品牌水泵的电机采用厂家标配,永磁电机采用南京迪瓦永磁科技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嘉轩智能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电动机本体外部有明显的地接,具备免拆卸润滑功能。所有电机要求重复接地。
(11)元器件技术要求
A、塑壳开关:常熟开关厂生产的CM3/CM3E M系列、上海人民电气RMM3/RMM3E M系列、施耐德NSX+Mic2.2系列产品;
B、框架断路器:常熟开关厂生产的CW3系列产品,上海人民电气RMW3系列;施耐德MT系列H1型+Mic7.0系列产品
C、电容补偿及滤波装置(模块化,晶闸管投切):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Coope)、北京英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迪博尔电气(北京)有限公司、凯帕吉电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报价应含所有配件(晶闸管、控制器等);
D、马达保护及电气仪表:北京易艾斯德科技有限公司EM520及EM600LCD-E系列、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PDM-810MR-3及PDM-803AC、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YD2310FD-HZ-M-R及YD2037Y-HZ-F3;
E、变频器:要求采用汇川MD480系列、台达DPD -K系列、希望森兰Hope530G系列,要求变频器内部电子线路板带防腐涂层,包含所有配件(包含进线EMC滤波器、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等)。
F、接触器: 施耐德、ABB、西门子
G、浪涌保护器及后备保护按图纸技术参数采用厦门大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苏州工业园区科佳自动化有限公司相关系列产品
H、抽屉测温装置要求采用珠海汉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亚智电气有限公司、昆明英派尔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产品
I、工程塑料壳体:品牌要求汉森电气(HENSEL) Mi系列、中谷通创(海南经济特区)电气有限公司,伊顿(Eaton)Halyeste系列相关产品。
J、抽屉式配电柜壳体采用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壳体或厂家可提出同等及更高产品质量厂家,但需注明采用壳体详细技术参数及相关型式试验,材柜体颜色为电脑灰色。
K、所有元器件要求必须采购元器件厂家近期生产的全新产品(合同签订日期前6个月内或合同签订日前后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原厂有效合格证件及出厂检测报告,要求报告型号与提供型号一致。
(12)灯具技术要求
A、设计寿命:≥100000小时。
B、照度均匀度≥0.7。
C、色容差<5sdcm,色温4000K-5000K±300K,显色指数不小于85。
D、整灯光效:不低于120LM/W
E、光衰:在常温及220V电压工作情况下,LED两年连续工作光衰不大于2%。
F、灯具防眩光URG<16
G、灯具驱动电源选用茂硕、英飞特、飞利浦等知名品牌,需出具相关证明文件(含授权书),电源要有过载过压短路保护,质保不低于6年。
H、灯具光源LED光珠必须采用美国科锐(CREE)、欧司朗、飞利浦等知名品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含授权书)并提供使用寿命达到10万小时以上检测报告。
I、灯具外壳采用一体化铝合金型材结构(电源与光源不得在同一密闭腔体内)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工作1小时后实测芯片脚焊点温度不得高于80℃。灯具整体外壳温度应不高于60℃。保证整灯灯体实际温升不超过15摄氏度(点亮30分钟后测试)。表面采用高压静电粉末喷涂(防爆灯颜色为具有警示作用的黄色,其强度及光洁度达到国家或行业现行标准的要求)。所用的相同类型的灯具应能互换。灯具外壳防护等级IP65以上。
J、普通照明灯具产品必须取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认证)或CQC认证。
K、产品防护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及现场使用环境,包括:防水、防尘、防潮、防腐、防爆等功能,并提供相应合格证书。
L、产品暴露在震动条件下要有防震动措施,震动不会危害到产品的正常工作。
M、防腐等级达到WF2。
N、灯具防触电保护型式为I类。
O、灯具所带钢化安全玻璃安全罩厚度应≥4mm。玻璃灯罩采用不锈钢搭扣等固定件件固定。
P、产品铭牌应装贴在明显处,铭牌内容有: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及型号、额定电压、出厂编号等。
Q、冶金企业电压变化比较频繁,波动幅度比较大,电压使用范围85~300V,谐波含量比较高,所投灯具必须能适应冶金企业的供电状况。
R、灯具应有过压、过流和浪涌电流保护,同时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S、安全要求
产品应符合国标有关安全技术要求。
T、电磁兼容要求
产品损耗、骚扰电压、辐射电磁骚扰、谐波电流等指标应符合国标相关的要求,提供电源电磁兼容性测试报告。
U、所有投标方在投标时应出具所投灯具的样式、参数等,并提供本标书灯具相关产品检验报告、配光曲线测试报告。
(13)变压器采用非晶合金干式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均满足GB 20052-2020一级能效标准,温度显示控制器配备PT100温度检测系统和PTC测控系统。厂家推荐河南龙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济南西电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14)低压配电柜需预留现有在用负荷抽屉(高压直流屏32A、高配轴流风机16A、大厂房照明32A、氧气厂DCS双电源箱40A、行车电源160A、大厂房检修箱63A、循环水配电室1段500A、办公楼二楼照明箱32A、UPS电源32A、空调电源80A、低配室轴流风机16A、分析室电源63A、一楼照明箱63A、循环水配电室11段500A、机修室检修100A、机修室照明32A、调压间32'A),由投标方设计采购安装。
4.3电源
(1)高压电源采用10KV±5% 50±0.5HZ,三相交流三线制,中性点不接地。
(2)低压电源采用380V/220V±5%,50±0.5HZ,交流三相五线制,中性点接地。低压柜内的零母排与地线母排应分开,不能共用,TN-S接地系统。
4.4电气供货范围及规则
(1)根据工艺要求及用户电力系统条件,电控保护措施和计量装置根据国家规程设置。
(2)所配高压电机、低压电机的电控设备成套供应,即包括高低压开关柜、板、箱、控制连锁环节及必要的信号、测量操作元件。
(3)电控设备供货范围:低压配电系统、现场控制箱、盘、柜等整套系统所需的全部电控系统的设计、安装、管线连接(含材料)。
(4)配电室内电器电缆沿电缆沟敷设,室外采用桥架敷设,桥架采用玻璃钢槽式电缆桥架。
(5)各分包电控系统为交钥匙工程,以上招标文件未明确提出,但是系统所需的电控系统内容均属本次招标范围。
(6)电缆桥架进户、穿墙孔洞、穿线管口、电柜进出线口等的防火封堵。
(7)所有配电室和控制室等门口的防鼠板安装,安装高度0.5米。
(8)配电室窗户安装镀锌钢丝防雀网
(9)低压配电室、控制室、现场动力柜等的绝缘板采购铺设,绝缘板厚度5mm。
(10)出具防雷检测报告。
4.5电气图纸提供的范围:全套电气施工图纸
5仪表设计、供货范围及控制要求
5.1仪表控制系统设计、配置原则及供货要求
(1)投标方负责各分包工程范围内所有仪表检测设备及管线的设计、采购、安装、调试。
(2)仪器仪表数量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完善配齐,设计原则是方便操作,提高自动化水平。对于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设备远程控制、工艺参数进行检测,以便于生产操作及管理;对于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工艺参数设置必要的自动调节系统实现自动控制;对于能引起设备或人身事故的工艺参数限定在安全的范围内,或设置越限报警,确保生产安全。
(3)仪表设备要求:1、灵敏2、稳定3、精度高4、抗干扰强 5、设备先进
(4)电磁流量计采用E+H、上海横河、重庆川仪自动化有限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内衬要求四氟,并带内接地及接地环,不含酸碱性介质采用316电极;含氯离子、高盐分、酸碱腐蚀性介质电极要求钽;除盐水采用辽宁铁岭毕托巴流量计。室外流量计安装防雨罩。
(5)电导率仪、pH计、ORP仪表、浊度仪表等分析仪表采用E+H、HACH、罗斯蒙特;在线硬度检测仪、在线余氯检测仪、在线氟离子检测仪采用E+H、HACH、铜雀仪器;压力变送器、静压液位计采用重庆川仪自动化有限公司PDS,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EJA变送器,协议HART,带HART手操器1台,引压管道式安装的压力变送器要求有独立排污阀,取压管采用不锈钢管道,取压管道上的根部阀采用J21W不锈钢焊接式卡套截止阀。
(6)气动阀门和电动阀采用宁夏吴忠仪表有限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有限公司;气动阀门气源管采用ф8不锈钢或铜管连接,气源球阀采用Q91不锈钢双卡套;气动调节阀门要求配带山武APV301定位器;气动开关阀门电磁阀电源要求24VDC,德力西;电动阀门要求上海澳托克、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苏州博瑞的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气动阀门和电动阀门要求带手轮。电动阀门接线处做好密封。
(7)压力开关和流量开关具有可调性和防腐性,连接方式:M20X1.5;压力表采用抗震压力表;
(8)液位计采用VEGA、西门子、北京古大雷达液位计;药剂箱、药剂储罐采用耐腐蚀磁翻板液位计,选用上海星申、上海凡宜、川仪、丹东通博。室外安装的液位计应安装防雨罩。
(9)温度检测采用铠装式pt100铂电阻,选用天津中环、上海自动化仪表、重庆川仪;压力表选用不锈钢充油抗震压力表,选用天津中环、上海自动化仪表、重庆川仪品牌。
(10)仪表电缆采用计算机屏蔽电缆DJYPVP;特殊场合使用防水防腐防高温电缆,仪表接线处做好密封。
(11)设计时要求现场仪表电源由UPS统一提供;控制机柜单独接地,与电气地隔开,仪表电缆桥架和动力电缆桥架分开敷设。
(12)投标方应根据整个工艺要求,仪表配置类型和数量应根据工艺技术参数分析要求配置,实现操作人员远程监控工艺状态和指标的目的,DCS控制系统设置仪表报警参数和联锁信号,以满足程序远程和就地两种不同的控制要求。
(13)报价应附详细的设备清单表、主要元件、材料的规格型号、参数、生产厂家;提供检测仪表的配置及控制系统功能清单。
(14)提供全套仪表专业施工图纸和DCS控制系统图纸。
(15)根据项目信息化管理要求,该系统中涉及到的水、电、气等方面配置检测计量仪表,上传至DCS系统。
(16)电气和仪表接地单独设置,仪表接地由投标方负责施工。
5.2 DCS系统要求
(1)投标方的工作范围和深度应以能够完成整个控制系统功能,满足施工、调试、运行、管理、检修要求,并通过相关的验收、测试,最终移交商业运行为原则,同时投标方还应提供招标方为实现整个厂区自动化系统设计功能所需的接口配合工作,包括提供满足招标方及设计方要求的软、硬件接口,提供满足招标方及设计方要求的图纸资料,参加有关接口协调和设计配合的联络会议等。无论本招标文件是否列出承包商的工作范围都应满足上述要求。
(2)投标方应负责提供用以实现控制系统功能的全部硬件、软件和服务。
(3)投标方应负责提供用于联络会议、施工、调试、运行、管理、检修、维护、验收、测试所需的全部图纸、资料和竣工图纸。
投标方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4)投标方应完成控制系统的设计、并全面负责系统内的制造、预组装、编程和在制造厂的试验以及供货、发运、卸载、安装、仪表与控制设备的标识、调试及试运行。
(5)投标方应按设计方提供的图纸及招标方要求提供系统检测、控制、调节、报警、联锁和保护的设计说明书及技术文件。
(6)投标方应按招标方规定和设计方提供的图纸要求进行硬件配置及软件组态和调试。
(7)投标方应负责设计出控制室及电子设备间的布置方案和提供仿真效果图给招标方审查。
(8)投标方所有技术文件和图纸资料均应提供其电子版本。
(9)投标方提供的文件,包括图纸、计算、说明、使用手册等,均应使用国际单位制(SI)。所有文件、工程图纸,均应使用中文。
(10)投标方工作范围还应包括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指导安装和现场调试工作。
(11)投标方所采用DCS系统的设计、设备及软件应能够完成规定的模拟量控制(MCS)、顺序控制(SCS)、数据采集(DAS)、报表制作和数据分析等功能,应完全满足本装置各种运行工况的要求,确保整个装置安全、高效运行。同时应经过实际应用证实该系统具有很高的可用性、可靠性、可操作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DCS控制器要求浙江中控ECS-700系列、和利时MACS6系列、西门子pcs7。
(12)DCS系统的设计应采用冗余的控制器配置,控制器和I/O站物理上分开,控制器和I/O站之间的通讯采用双总线冗余结构,通讯速度大于或等于12M。控制器具有诊断至模件级的自诊断功能,应具有高度的可靠性。系统内任一组件发生故障, 应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同时采用控制分级原则进行系统组态,实现了在局部系统故障时,操作员可以选择较低的水平控制,同时并不丧失对整个过程的控制。
(13)采用的控制系统必须能够支持多种现场总线方式,包括:Hart, ProfiBus-DP,ModBus等。
(14)DCS控制系统必须采用控制器、电源、总线、通讯网络1:1冗余配置。
(15)DCS系统的接地应采用全厂统一接地系统。
(16)系统机柜内的模件能带电插拔而不应损坏,且不应影响其它模件正常工作。
(17)所有卡件均可带电热插拔,卡件接口可防止误插入可能对卡件造成的损坏。模拟量I/O卡件要求通道级光电隔离(每一通道都有独立的光电隔离保护)。
(18)I/O类型
DCS系统应能够接受或输出以下各类信号:
模拟量输入
直流电流信号 | 4~20mA |
热电偶信号 | E、J、K、T和R型(国际标准) |
热电阻 | 分度号 Pt100 |
输入阻抗 | 电流输入<250Ω |
| 电压输入>1MΩ |
模拟量输出
直流电流信号 | 4~20mA,负载能力>1000Ω |
直流电压信号 | 1~5V,负载能力>600Ω |
| 电压输入>500kΩ |
开关量输入
逻辑电平 | 24V.DC,输入阻抗>1000Ω |
触点输入 | 常开 |
开关量输出
(19)对DCS系统的输出信号、外部输入信号的屏蔽:信号电缆应采用屏蔽线,信号线特别是毫伏信号线应与动力设备电源线分开布线。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及工程经验,模拟量、热电偶、热电阻信号应采用屏蔽,其它采用普通控制电缆(即不加屏蔽)的信号应能够被系统接受(包括开关量输入信号)。
5.2.1 DCS电源
(1)投标方提供的DCS系统的I/O模件、处理器模件、通讯模件等机柜、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继电器柜、车间需要提供电源的仪表和电视监控的电源,DCS电源具备双电源无缝切换功能,一路市电直接供电,一路UPS电源供电,UPS电源与市电分别由不同段供电;应由不停电电源(UPS)提供,应由系统电源分配柜分别向系统内各设备供电,电源总开关应选用施耐德系列开关,分电源开关选用2P的C65小型断路器。
(2)DCS系统的I/O模件、处理器模件、通讯模件等机柜应由电源分配柜提供的二路交流220V.AC单相电源供电。处理器电源和I/O站电源单独分开,有单独的电源模块供电。
(3)接受变送器输入信号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应能承受输入端完全的短路并不影响其它输入通道。
(4)对每一路变送器的供电回路中设有单独的熔断器,熔断器开断时触发报警。机柜内的熔断器更换要很方便,不需拆下或拔出任何其它组件。
(5)每一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板都应有单独的熔断器。
5.2.2电子装置机柜和接线
(1)投标方应提供电子装置机柜外壳防护等级为IP20。
(2)机柜门应有导电门封垫条,以提高抗射频干扰(REI)能力。柜门上不装设任何系统部件。
(3)机柜的设计应满足电缆由柜底引入的要求.
(4)对应需散热的电源装置,机柜内需提供排气风扇和内部循环风扇。
(5)机柜内应装设温度检测开关,当温度过高时进行报警,其报警接点信号应汇总到系统电源分配柜的端子排上。
(6)装有风扇的机柜应提供易于更换的空气过滤器。
(7)机柜内的端子排应布置在易于进行安装、维修的地方,机柜内的每个端子排和端子都应有清晰的标志,并与图纸和接线表相符。
(8)端子排、电缆夹头、电缆走线槽及接线槽应由阻燃型材料制造。
(9)机柜、控制台以及其他设备之间互联的电缆(包括两端的接触件)由投标方提供,电缆应为阻燃型符合IEEE标准要求。
(10)柜内电缆连接全部采用预制电缆方式(非端子排连接),并且对每个220VAC输入电源进行滤波,避免高频谐波和高压脉冲群进入直流电源回路。
(11)组件、处理器模件或I/O模件之间的连接应采用插接方式。
(12)机柜内应预留充足的空间,方便接线、汇线和布线。
5.2.3软件要求
(1)投标方应负责整个DCS系统的组态,并保证所供系统能用统一的方式进行组态。控制和画面组态要求开放的统一的数据库,便于用户掌握和使用。
(2)投标方应按照合同标的要求与设计单位签订控制软件包的技术协议,并应用于所提供的系统。投标方应提供包括实时操作系统程序、应用程序及性能计算程序,运行人员操作台及各控制系统组态工具程序以及系统诊断程序在内的、满足本技术规范书要求的程序包。
(3)所有由设计单位提供的控制软件包的算法和系统整定参数应驻存在各处理器模件的存储器中,执行时不应重新装载。
(4)调节控制应通过驻存在处理器模件内存中的各类功能码,直接根据SAMA图、逻辑图进行组态,还应可在工程师站上根据指令,以SAMA图、逻辑图形式打印出已完成组态的所有系统。
(5)不论将被修改组态的系统是在线或离线,在工程师站上都应能够对其进行修改组态。系统内增加或变换一个测点,应不必重新编译整个系统的程序。切在线下载不允许停机。
(6)在编程或修改完成之后,被修改的系统应能通过通讯总线下载到各有关的处理器模件,而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7)应包含顺序控制组态软件。
(8)顺序控制逻辑应采用熟知的继电器式的功能名称,以逻辑图或梯形图格式进行组态,并应在工程师站上根据指令以图形方式打印出已编好的逻辑。
(9)顺序逻辑的编程使顺控的每一步骤都应在LCD上显示,并且各个状态都应得到监视。
(10)所有顺序控制逻辑的组态都应在系统内完成;不采用外部硬接线、专用开关或其它替代物作为组态逻辑的输入。
(11)系统应具有完善的在线诊断和离线能力,查找故障的系统自诊断功能贮存在系统内并应可达到模块级,同时应在操作员站LCD上报警识别。报警功能应使运行人员方便地辨别和解决各种问题。系统自诊断应由系统软件完成
(12)投标方应负责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及培训以及技术支持,并应在工程的组态、实施阶段邀请招标方相关人员参与,使招标方人员能够尽快熟悉系统,并应对完成并移交给招标方的所有软件组态及编程进行修改和维护。
5.2.4人机接口
人机接口应包括操作员站,工程师工作。
5.2.4.1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的任务是在标准画面和用户组态画面上,汇集和显示有关的运行信息,供运行人员对设备的运行工况进行监视和控制。但任何显示和控制功能均应能在任一操作员站上完成。用户定义动态工艺流程图不小于300幅,可进行多窗口画面显示(每屏≥4幅)。调用任一画面的击键次数,不应多于三次。每个操作员站都是冗余通讯总线上的一个站,且有独立的冗余通讯处理模件。每台操作站动态标签数≥5000点。具备趋势曲线记录功能,趋势曲线总数≥500条,1分钟时间间隔,24小时趋势曲线>80条,每幅趋势曲线图允许6条以上曲线叠加显示。具有生产报告、事件报告、报警报告等功能。操作站与现场控制站的通讯率>10Mbit/sec。流程图状态更新、画面切换或刷新时间小于1 s(包括动态和静态数据)。
5.2.4.2工程师站
工程师工作站用于程序开发、系统诊断、控制系统组态、数据库和画面的编辑及修改。除具有操作站的功能外,工程师站应具有调出任一处理单元(CPU)的系统组态信息和有关数据和显示画面。在工程师站上生成的任何画面和趋势图均应能通过通讯总线加载到操作员站。工程师站通过数据通讯网对系统的程序、参数等进行在线/离线现场组态或修改、开发并监视系统的运行。
5.2.5数据通讯系统
通讯网络采用双层通讯网络结构。操作站与现场控制站及其相互之间的通讯速率≥10MB/s,节点能力≥50个站。具有与其它计算机系统通讯的能力,并支持相应的接口软件。
系统投运:
(1)系统上电:设备在现场安装、接线完毕后,初次上电由投标方完成,上电之前,投标方必须检查安装接线的正确性,上电造成的一切故障和设备烧毁事故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2)联调试运:投标方负责配合招标方对系统与过程进行联调试运,使系统各部分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完整地投入运行。
(3)通讯:投标方在装置开车前与第三方系统厂家共同完成各子系统与本系统的通讯调试。
5.2.6初步运行
在系统全部安装结束后进行一个月的初步运行,以验证系统在有现场运行信号输入情况下的工作情况,在初步运行阶段,由投标方根据招标方要求对系统组态作进一步的调整,以使系统更适合实际工艺要求。
5.2.7DCS系统的移交
在初步运行结束,进行DCS系统连续100小时运行,若有故障,则由投标方无条件立即解决,并在故障排除后从新进行;无故障,则投标方将完整的工作系统和资料移交给招标方。
5.2.8系统配置
(1)在DCS控制系统中,必须采用控制器、电源、通讯网络冗余配置。每个机柜内预留20%的模块插槽备用量。配置4台计算机、1台打印机、5张操作台、6把椅子。其中2台作为操作员站,1台为工程师站兼操作员站,1台监控电脑。
(2)投标方负责成套设备与本DCS控制系统通过之间的通讯(Modbus TCP)。
(3)DCS系统具备提供开放的OPC通讯协议和接口(具备OPC功能,配备相应硬件狗),并配合协助,将数据上传至上层生产调度管理网络。
(4)计算机配置:DELL品牌工作站,Intel I5 13代以上CPU/16G内存/1T硬盘/DVDRW/独显/键鼠,配置Win10操作系统,显示器采用24”LED显示器。
5.2.9系统培训
培训的具体内容:系统概述、系统硬件和软件介绍、系统组态、应用软件设计基本技巧、系统安装、系统维护、检查测试、DCS常见故障排除等。
5.3网络及监控设备要求
(1)网络设备各个节点需配备独立网络信息柜或壁挂式网络箱,所有涉及的光缆熔接至ODF框内并上架,光纤收发器需安装至光纤收发器架,交换机需上架。
(2)摄像头要求400万以上像素,支持smart265编码,线路铺设满足GB50312-2016T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要求。
(3)硬盘录像机要求为双网口录像机,并能够上传海康流媒体平台,能够剩余三分之一以上的余量供招标方进行后续监控扩展。
(4)监控安装调试完成后,需将所有监控线路进行标签标记,并附带监控拓扑图纸。
(5)在本系统DCS机柜室至招标方原中水站DCS控制室之间增加铺设一条24芯光纤,用于数据通信传输。
5.4 LED监控大屏幕要求
(1)在控制室墙上安装LED显示大屏一套。
(2)LED采用全倒装COB工艺,亮度误差值在 3%,灯芯的波长误差值在±1nm之内;点间距≤1.25mm;
(3)LED显示尺寸为宽≥7.2m,高≥3.375m,显示面积≥24.3㎡。整屏分辨率不小于5760×2700;长宽尺寸和面积不小于规定尺寸;
(4)电源、HUB、接收卡三合一集成,减少线材、故障率低、拆卸维护便捷;提供报告封面具有CNAS、CMA机构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显示屏制造商公章;
(5)屏幕亮度≥800nits,0%-100%无级可调,对比度≥15000:1,刷新频率≥3840Hz;色温可调范围:1500K~13000K;
(6)峰值功耗≤325W/㎡, 平均功耗≤110W/㎡;产品具备三重节能技术,600nit全白亮度时单箱体功耗≤56W;
(7)高亮冷屏设计,室温 25°C环境下全白600nit测试,屏体表面最大温度≤45°C,较常规产品减少10°C;
(8)单元模组全部采用高分子电容做滤波设计,寿命长、耐高温,滤波效果好,模组采用磁吸固定方式,模组无底壳设计,能有效减少磕灯:支持单个模组设置衰滅系数,维修更换后模组间无色差;提供报告封面具有CNAS、CMA机构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显示屏制造商公章;
(9)采用微米级四层集成式封装面板,屏体表面采用高分子材料超黑涂层,全哑光设计,一致性好,拼装无模块化现象,反光率≤1%,屏体表面黑度≥40%,屏体正面反射比≤6.5%,维修后无痕迹,拼装无模块化现象,屏幕表面不反射环境光,触摸不留指纹印。提供报告封面具有CNAS、CMA机构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显示屏制造商公章。
6设计文件基础资料提交
6.1设计联络会
为确保后续详细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技术协议书和商务合同签定后,双方应按照下面时间召开不少于 3 次的设计联络会,时间双方协商确定。
6.2设计资料(包括不限于)
投标方应提供给招标方主要技术资料清单,资料清单需包含本工程系统所有设计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提交时间以天计,计算的起点日为技术协议和商务合同签订后)。总体要求为,合同签订后1个月提交满足办理规划许可证的建筑图;2个月提交满足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全套审图用施工图,5个月内提交工艺、电气、仪表等其他专业施工图。
序号 | 资料名称和主要内容 | 提交时间(天) | 备注 |
一 | 给排水专业、工艺专业 |
| |
1 | 工艺说明书 | 投标方填写,下同 |
2 | 工艺计算书 | | |
3 | 水量平衡图表 | | |
4 | 设备数据表 | | |
5 | 设备一览表 | | |
7 | 工艺流程图PFD | | |
8 | 管道仪表流程图PID | | |
9 | 特殊件数据表 | | |
11 | 设备平面布置图 | | |
12 | 管道平面布置图 | | |
13 | 管道剖面图 | | |
14 | 管道空视图 | | |
15 | 管架位置图 | | |
16 | 管架汇总表 | | |
17 | 管道材料汇总表 | | |
18 | 仪表及自动阀条件表 | | |
19 | 自动控制说明 | | |
20 | 防腐、涂漆、保温方案和材料统计表 | | |
21 | 界区条件表 | | |
22 | 外管接口图 | | |
23 | 公用工程及药品消耗表 | | |
24 | 化学药品汇总表 | | |
25 | 分析化验手册 | | |
26 | 三废排放一览表 | | |
27 | 工艺操作原则 | | |
28 | 调试内容和计划 | | |
29 | 培训内容和计划 | | |
30 | 单设备操作维护手册 | | |
31 | 制造、检测标准和技术规范 | | |
32 | 设备或材料检验报告 | | |
33 | 零部件目录及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 | |
34 | 主要常见故障说明的解决方案 | | |
35 | 危险因素辨识和事故应急预案 | | |
36 | 招标方需要的其它文件和条件 | | |
二 | 电气专业 |
| |
1 | 电气详细设计图 | | |
2 | 电气成套设备材料清册 | | |
3 | 成套电控柜原理图和接线图 | | |
4 | 电动机数据表 | | |
5 | 联锁表 | | |
6 | 通信系统连接图 | | |
7 | 设备照明图纸 | | |
8 | 设备防雷接地图纸 | | |
9 | 招标方需要的其他电气条件文件 | | |
三 | 自控专业 |
| |
1 | 自动阀门清单 | | |
2 | 电气仪表清单 | | |
3 | 仪表清单 | | |
4 | 自控系统清单 | | |
5 | 详细设计图及图纸清单 | | |
6 | 仪表索引 | | |
7 | 仪表规格书(仪表数据表、详细厂商 选型书、计算书、调节特性参数、接 口等) | | |
8 | I/O 表 | | |
9 | 控制室平面布置图 | | |
10 | 联锁保护说明 | | |
11 | 联锁逻辑图、联锁因果表 | | |
12 | 顺序控制图 | | |
13 | 复杂控制回路图 | | |
14 | 监控数据表 | | |
15 | 报警联锁值表 | | |
16 | 仪表位置图(含标高) | | |
17 | 仪表桥架布置图 | | |
18 | 接线箱/控制盘柜/仪表接线图 | | |
19 | 供气图 | | |
20 | 仪表安装图(包括保温伴热) | | |
21 | 仪表电缆表 | | |
四 | 设备专业 |
| |
1 | 设备外形图 | | |
2 | 设备管口方位图 | | |
3 | 吊车条件表 | | |
4 | 工艺设备装箱清单及资料清单 | | |
5 | 工艺设备试验、检验报告或记录,原材料质量证明书 | | |
6 | 工艺设备合格证 | | |
7 | 工艺设备质量证明书 | | |
8 | 工艺设备制造厂样本 | | |
9 | 工艺设备安装、操作、维护手册 | | |
10 | 涂漆程序 | | |
11 | 防锈及包装程序 | | |
12 | 试验及检验程序 | | |
13 | WPS/PQR,焊接图 | | |
14 | 合格焊工名单及工作记录表 | | |
15 | 衬里/内防腐程序/报告 | | |
16 | 焊后热处理程序/记录表(含热处理 曲线/硬度试验报告) | | |
17 | 外形尺寸检查报告 | | |
18 | 液压/气密/真空度试验/报告 | | |
19 | 除锈及涂漆检查报告 | | |
20 | 厂商资质证明 | | |
21 | 材质证明(包括化学成份、机械性能 及热处理) | | |
22 | 交货状态一览表 | | |
五 | 土建专业 |
| |
1 | 建、构筑物土建图纸,包括以下内容: | | |
| a.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 | | |
| b.建筑相关的暖通、消防、给排水、电气电信、建筑防雷接地等施工图 | | |
六 | 其他专业 |
| |
1 | 采暖、通风设计图纸 | | |
2 | 总图设计图纸 | | |
注:最终设计图纸需经招标方会审认可
7质量保证及性能保证
7.1一般要求
(1)制造商必须取得产品制造与销售许可。
(2)制造商应提供设备及主要元件的无故障运行时间、正常使用寿命的承诺及相应的保证措施。
(3)制造商应提供能够证明本设备及其主要元件适用于本工况的技术证明材料。
(4)制造商应提供设备制造、组装、出厂检验、安装过程中执行的标准(含相应的等级标准)。
(5)制造商应提供外购件清单(应包括名称、规格、产地、制造商名称等)。
(6)制造商应提供主要结构材料的供应商、规格、执行标准(含相应的等级标准)。
(7)制造商三年来的相同和相近规格型号设备的销售业绩(需包括设备型号、用户名称、地址、工作介质、投入运行时间、运行效果及用户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9)制造商应提供用于设备制造的主要加工检验设备、仪器的配备情况。
(10)设备及材料是全新的、未经使用过的,采用的是先进成熟工艺及优质材料,在质量、规格、性能等方面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并出具符合相关规定的质量保证书。
(11)所有供货设备带有不锈钢铭牌,并永久牢固地固定在本体上,标识有型号、功率、规格尺寸、口径、压力等级、材质、系列号、型号等信息。
(12)设备外形构造尺寸满足现场安装条件。
(13)投标方供货时应提供设备材料的试验数据。
7.2性能保证
7.2.1处理水量水质保证
ü招标方现有生产废水总量按照850m³/d设计,进水水质在符合技术协议的情况下,要充分考虑内循环,根据水平衡计算,确保各工序的处理水量满足生产需求。
ü回用水出水质满足水质要求。
7.2.2膜系统考核指标
7.2.2.1超滤装置
膜运行通量: ≤30 L/m2.h
产水SDI <3
水系统回收率 ≥90%
产水浊度 ≤1 NTU
7.2.2.2淡水反渗透装置
反渗透回收率 ED浓缩后65%,反渗透浓缩或降膜浓缩后75%
膜通量: ≤15L/m 2 .h
系统脱盐率 ≥97%(三年)
7.2.2.3ED电渗析装置
ED浓水TDS ≥150g/L
7.2.2.4超高压反渗透装置
浓水TDS ≥150g/L
7.2.2.5除氟过滤器
出水氟离子 <1mg/L
再生周期 >72h
7.2.2.6螯合树脂软化过滤器
出水硬度(以CaCO3) <5mg/L
再生周期 >72h
7.2.3蒸发系统考核标准
ü杂盐率 ≤10%
ü杂盐含水率 ≤10%
硫酸钠副产品达到《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2014)中二类一等品的要求。
氯化钠副产品达到《工业盐》(GB/T 5462-2015)中工业干盐二级指标。
7.3质保期
设备质保期不低于 12 个月,安装质保期不低于 24 个月,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起算。超滤、反渗透、电渗析等膜设备在双方约定的原水水质范围内正常使用,在质保期内发生产水量、脱盐率、回收率中一项或多项的不可逆下降需要更换膜元件的,视为产品存在质量缺陷。
7.4成本保障
运行成本考核周期为36个月,自调试正常运行起计。考核期满参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单价核定运行成本,在满足招标时水质水量条件下,运行成本小于或等于在投标方投标时承诺的运行成本视为合格;超过承诺的运行成本视为不合格。
8 其它
(1)投标时提供详细设备清单(变频控制的在备注中说明)、气动阀门、电动阀门、检测仪表清单;提供设备平面布置图,标明界区范围,提供各工艺介质和公辅介质接入点;提供超滤和反渗透计算书、工艺水盐平衡图,提供系统水、电、气、蒸汽消耗量和运行成本分析;提供反渗透产水设计水质、蒸发系统回用水设计水质和冷凝水设计水质。系统占地和布局合理性将作为评标条件之一。
(2)产品出厂前提前10天通知招标方到生产厂家进行验收。
(3)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供施工蓝图4份,竣工资料(含竣工图)3份,竣工资料(含竣工图)正本扫描件电子版1份,全部CAD施工图和竣工图电子版1份。竣工资料胶装成册,竣工图线装成册,每册厚度不超过5cm。
(4)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供备品备件清册及易损件清册各3份(型号、数量、部位)
(5)投标方应提供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专用工具一套,必须是全新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能够在本工程现场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不得用于安装和调试。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出套内工具清单及单价。
(6)图纸资料中有表示不清的地方,请以信函、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系。
(7)投标方承诺所提供的工艺方案、设备(包括设备的设计、制造技术、软件系统等)和服务,均为合法拥有知识产权或已获得合法授权的成果,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权益。若发生第三方就工艺/设备主张侵权并索赔(如起诉、发律师函要求停止使用和赔偿),所有法律责任(包括赔偿第三方损失、诉讼费、律师费、因侵权导致需方停产的损失等)和经济损失均由投标方独自承担,招标方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8)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积极的态度协商解决。
9 备品备件供应
投标人应提供满足所有设备正常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备品备件清单并列出各件的单价及总价,该部分报价不列入投标总价,但将作为评标参考。
10 售后服务
投标方承诺所提供期限与质保期相同的设备免费保修期和安装免费保修期。保修期内投标方应免费提供并更换因质量原因损坏的零部件。保修期满后投标方提供有偿售后服务。投标方提供终身售后技术服务。
11交货期及安装工期
中标后12个月内整个系统安装完成,具备调试条件。工期不受节假日影响,投标单位根据可以情况提出各自的工期,作为评标的条件之一。(投标方要充分考虑项目安装地气候和降雨情况)
12 运输要求
采用货车运输的,应满足地方政府及我公司关于清洁运输的专项要求:运输距离在300公里以上的车辆,可以使用国六柴油车辆运输(需提前向我公司进行报备,否则仍无法入厂),运输距离在300公里以内的必须全部使用新能源车辆。
13 验收
招标方将按照投标方在投标文件中承诺所执行的标准进行验收,这些标准并不解除投标人执行国家或行业现行强制执行标准的义务。
设备制造和材料应符合规定的最新标准的要求。
14竣工决算
14.1决算依据:工程变更通知单、招标方驻工地代表签证、材料代用、零星工程派工单、领用招标方材料、水电费结算单等。
14.2竣工决算书由投标方编制,招标方审计部门审核,如果工程未发生变更,本合同价款不予调整。竣工决算时,所有变更签证采用2016版河南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取费后下浮10%计价,设备、材料价格参照施工阶段济源市造价信息价格及当地市场价格进入决算。
14.3投标方工程竣工后,如有13.1规定的内容,应在一个月内完成结算,并在一个月内将竣工验收资料完整地交于招标方。投标方超过一个月仍未完成结算的,视为自行放弃变更签证所涉及内容。
14.4招标方在收到投标方竣工结算和竣工资料后进行审核认定。
14.5投标方竣工资料整理不合格又不予以返工的,招标方不予支付工程质保金。
15 报价 、付款
15.1报价
投标总价含设计、设备、电气和自控系统、材料、制作安装、调试、服务、运输、保险、现场管理、装卸、税费等所有费用,并提供单项报价。报价中主材及设备费按13%税率开票,安装费按9%税率开票,设计费按6%税率开票。投标报价中要求税率及税价单独列出。
总价为含税价、最终价,不受市场因素影响。任何夜间及加班施工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总价内,招标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15.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供合同总价的10%履约保证金后,招标方向投标方付合同总价的20%作为定金;
(2)除氟除硬交换器、膜架(不含膜)、蒸发分离器、蒸汽压缩机、冷冻结晶器、离心机、干燥机等主要设备发货到现场开箱验收合格,人员进场开始安装,支付合同总价的20%;
(3)工程安装完成50%,支付合同总价的10%;
(4)工程安装完成初步验收合格且工程竣工资料(含竣工图)合格归档后支付合同总价的15%;
(5)工程交验决算通过审计且工程无质量问题,支付至决算总额的75%;
(6)履约保证金在工程调试正常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
(7)调试正常连续达标稳定运行6个月并取得招标方运行证明后支付决算总额的10%;
(8)合同决算总额的10%为质保金;质保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起算。其中设备质保金为设备费决算总价的10%,安装质保金为安装费决算总价的10%。设备质保期满后,投标方取得招标方设备质保证明后一次性付清;安装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招标方出具安装质保证明后一次性付清。
(9)剩余决算总额的5%作为运行成本保障金,运行成本考核周期为36个月,自调试正常运行起计。考核期满参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单价核定运行成本,在满足招标时水质水量条件下,运行成本小于或等于在投标方投标时承诺的运行成本视为合格,投标方取得招标方成本考核证明后一次性付清;超过承诺的运行成本视为不合格,该款项不再支付。
评标时将考虑投标人提出的更加优惠的付款条件。
15.3发票开具
投标方收到招标方每一笔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向招标方开具等额符合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附表/附图
技术附表A 供货范围、备品备件及现场服务人员计划
附表A.1 供货范围清单(计入投标总价)
供货范围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A.2 必备的备品备件、消耗品清单(计入投标总价)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A.3 必备的专门工具及仪器清单(计入投标总价)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A.4 进口设备清单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A.5 培训内容和计划表(计入投标总价)
附表A.6 现场服务人员配置表(计入投标总价)
序号 | 技术服务内容 | 时间 | 派出人员构成 | 从事本专业 工作年限 | 备注 |
职称 | 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附表B 推荐的备品备件清单
附表B.1 推荐的备品备件的备选清单(不计入投标总价)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产地 | 生产厂家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附表C 主要技术 参数
注:具体附表由各类型设备招标文件范本另行规定。
技术附表D
交货进度表
序号 | 名称 | 型号规格、参数 | 材质 | 单位 | 数量 | 交货时间 | 交货地点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附表E 大部件(超大、超重)情况表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详细列出单件设备运输重量超过20t,以及长度超过9m,宽度超过3.0m,高度超过3.0m的设备名称及件数(上述所列数据有一项不满足即应列出)。当投标人设备的运输尺寸超出上述给定的规定的界限要求时,投标人应承担由于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运输而发生的费用。并承诺按照交货期安全运抵现场。
投标人应把超大、超重的情况予以详细说明。
序号 | 部件名称 | 数量 | 尺寸(m) 长×宽×高 | 重量 (t) | 厂家 名称 | 部件 产地 | 备注 |
包装 | 未包装 | 包装 | 未包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附表F 技术条款偏差表
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差异之处汇集成表。投标人必须填写本表,如无偏差,则在此表中填写“无”。
注:任何未完全响应技术规范的条款,均应列入技术偏差表,否则将视为完全响应。
说明:本微信公众号已有专业粉丝10000+,包括国内化工、新能源、环保、水务头部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领导以及部分外资环保水务公司的技术人员。欢迎专业人士咨询和商务合作。
感谢您的转发和点赞,让更多的圈内人士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更感谢您的友情赞赏,您的鼓励是我们不断提高的动力,由衷谢谢!
蒸发结晶,净化未来;熊猫出征,守护纯境!
蒸(真)功夫(发财缘) 结善果(得晶体) 请电话咨询:18216065258 熊猫侠
粉丝可以扫以下二维码,进微信群
往期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