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在工业自动化里,通讯是让设备"开口说话"的能力。很多电气工程师不是不会编程,而是卡在通讯上——协议参数看不懂、线路接错、指令调不通。
三菱PLC最常用的通讯方式有三种:Modbus、CC-Link、以太网。其中Modbus应用最广,几乎所有变频器、仪表、温控器都支持它。本文重点讲透Modbus,CC-Link和以太网作为延伸参考。

---

一、先搞懂通讯基本原理

1.1 什么是Modbus?

Modbus是工业领域最普及的通讯协议,最大的优点是简单、开放、兼容性强。一个主站(PLC)可以同时控制多个从站(变频器、仪表等),只需要两根信号线。
Modbus有两种传输模式:

  -  Modbus RTU:用RS-485总线,走串口,抗干扰好,工业现场最常用

  -  Modbus TCP:走以太网网线,速度快,适合设备联网

1.2 通讯接线:这一步错了,后面全白搭

RS-485接线(FX5U + 变频器为例):
PLC端(FX5U RS485接口):

  - SDA → 变频器 P+

  - SDB → 变频器 N-

  - SG → 屏蔽层(单端接地)
  注意:很多工程师把P+/N-接反了,通讯指示灯亮但数据不对。建议接完线后用万用表量一下两线间的电阻,正常值在110Ω左右(终端电阻并联值)。

---

二、FX5U + 变频器 Modbus RTU 实战(重点!)

这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讲完整步骤。

2.1 硬件配置

设备
型号
说明
PLC
三菱FX5U
自带RS485接口
变频器
三菱D700(或其他品牌)
支持Modbus RTU
通讯线
RVSP 2×1.5 屏蔽线
长度建议<500m

2.2 变频器参数设置

这是让变频器"听懂"Modbus的关键步骤。以三菱D700为例:
参数
设置值
说明
Pr.117
站号=1
Pr.118
波特率9600
Pr.119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Pr.120
偶校验
Pr.121
通讯超时检测(关掉)
Pr.122
通讯等待时间50ms
Pr.123
运行指令来源=RS485
Pr.124
频率指令来源=RS485
不同品牌变频器参数名称不同,但本质都是设置:站号、波特率、数据位、指令来源。建议先查对应手册的通讯参数表。

2.3 GX Works3 通讯参数配置

第一步:打开内置RS485端口设置
导航栏 → 参数 → FX5U → 内置Ethernet/USB/RS485端口 → RS485端口:
端口使用:RS485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校验:偶校验 波特率:9600
第二步:编写通讯程序
FX5U使用ADPRW指令进行Modbus通讯。这个指令格式固定,理解了就很简单:
ADPRW   [数据存储地址] [站号]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读写数量]
案例1:写入频率(让变频器以30Hz运行)
; ====== 将30.00Hz频率写入站号1的变频器 ====== ; 频率分辨率:0.01Hz,所以30Hz = 3000   ;
第一步:发送写频率指令 ; ADPRW D0   K1   K6   H0001 D100 ; D0          站1 功能码6(写单寄存器) H0001变频器频率参数地址 D100写入值 ADPRW D0 K1 K6 H0001 D100   ; 写完后D0低3位为0表示成功,非0表示异常码 ; 异常码含义:H01=功能码错误,H02=寄存器地址错误,H03=数据错误
案例2:写入运行命令(正转启动)
; ====== 发送正转启动命令 ====== ; 运行命令寄存器H0002 ; H0001 = 正转,H0002 = 反转,H0000 = 停止   MOVP H0001 D100            ; 把正转命令码送到D100 ADPRW D100 K1 K6 H0002 D100    ; 写入运行命令到站1变频器
案例3:读取变频器当前频率和电流
; ====== 读取站1变频器状态 ====== ; 频率返回地址:H0003(当前输出频率,0.01Hz分辨率) ; 电流返回地址:H0004(当前输出电流,0.01A分辨率)   ; ADPRW D0 K1 K3 H0003 D200 ; D0=存储地址   站1 功能码3(读多个寄存器) H0003起始地址 D200=存放位置 ADPRW D0 K1 K3 H0003 D200 K2    ; 读取2个字(频率+电流)   ; 读取结果: ; D200 = 当前频率值(如3000 = 30.00Hz) ; D201 = 当前电流值(如150 = 1.50A)

2.4 完整控制程序示例

实际项目中,一般把通讯做成一个通用功能块(FB),方便反复调用:
; ====== Modbus通讯功能块 ====== ; 输入:站号(D)、寄存器地址(D)、写入值(D)、功能码(K) ; 输出:完成标志(D)、异常码(D)   ; 通讯请求触发 LD M0             ; M0=ON时启动通讯 ADPRW D0 D10 K6 D12 D14    ; 站号D10,寄存器D12,写入值D14   ; 完成后处理 LD M8093         ; ADPRW完成标志 OUT Y0            ; 通讯正常指示灯

2.5 常见问题排查

现象
最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通讯灯不亮
接线P+/N-反了
对调SDA/SDB两根线
通讯灯亮但数据不动
站号不一致
核对变频器Pr.117和程序站号
偶发性通讯失败
干扰/接地不良
屏蔽线单端接地,加磁环
读回来的数据全是0
功能码或地址错
确认寄存器地址,参考变频器手册
写入频率后变频器不动
Pr.123/124未设
确认频率/运行指令来源已切到RS485

---

三、多台变频器同时通讯

一个PLC带多台变频器,是现场最常见的需求。
接线方式:手牵手式总线
PLC SDA ──┬── P+ ──┬── P+ ──┬── P+                │            │            │ PLC SDB ──┴── N- ──┴── N- ──┴── N-                站1         站2         站3               变频器    变频器    变频器
在总线两端(站1和站3)各并一个110Ω终端电阻。
程序写法:站号区分,其余不变:
; 站1:频率50Hz MOVP K5000 D100 ADPRW D0 K1 K6 H0001 D100   ; 站2:频率40Hz MOVP K4000 D100 ADPRW D0 K2 K6 H0001 D100    ; 站号改为K2   ; 站3:频率35Hz MOVP K3500 D100 ADPRW D0 K3 K6 H0001 D100    ; 站号改为K3

---

四、Modbus TCP(以太网版)

如果你的PLC和变频器都带网口,可以用Modbus TCP,速度更快、距离更远:
硬件连接:PLC网口直连变频器(或通过交换机连接多台)
程序差异:Modbus TCP使用ADPRW_TCP指令,基本参数和RTU版一样,只是多了连接管理。
由于现场还是以RTU为主,TCP就不展开讲了。核心指令相同,只需把RS485接线换成网线即可。

---

五、CC-Link与以太网:什么时候用?

虽然本文重点是Modbus,但简单说一下其他两种方式的适用场景:
CC-Link:三菱自家现场总线,适合大量分布式IO模块(如电磁阀岛、输入输出模块)。优点是接线简单(三根线)、速度快、兼容性三菱自家设备最好。缺点是需要购买CC-Link模块,协议不开放。
以太网/SLMP:适合PLC与PLC之间、PLC与HMI/SCADA之间的高速通讯。三菱FX5U自带网口,Q系列需配以太网模块。SLMP协议是三菱标准协议,对接自家设备很方便。
三者对比:
场景
推荐方式
PLC + 变频器/仪表
Modbus RTU(首选)
PLC + 分布式IO模块
CC-Link IE Field
PLC + PLC/HMI/SCADA
以太网/SLMP
多品牌设备混连
Modbus TCP(最开放)

---

六、老工程师忠告:通讯调试五不要

不要不确认接线就调程序
——硬件问题占通讯故障的80%
不要把通讯超时设太短
——初次调试设500ms以上,稳定后再调短
不要忽略接地
——屏蔽线单端接地,加磁环,真的有效
不要忘记给变频器设通讯来源
——Pr.123/124不设,PLC发命令变频器不理
不要在一条总线上挂太多站
——建议最多31个站,站多了通讯速度会明显下降

---

结语

Modbus是工控通讯的"万金油",学会它能解决大部分变频器、仪表的通讯问题。本文把FX5U的Modbus RTU从接线、参数、指令到调试排查讲透了,配合实际案例和代码,看完应该能直接上手。
遇到具体问题欢迎留言私信,看到尽量答。
码字不易,觉得有用请点个在看,转发分享给身边搞电气的朋友~

---

作者:工控电小工 | 专注电气技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