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配置:2个三菱FX5U PLC(PLC要配FX5-CCL-MS模块)

楼主:
通讯方式:CC-Link通讯(两个FX5U PLC进行从CC-link通讯,1个做主站,1个做从站)

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完成通讯:
1、硬件连线
2、主站PLC参数设置
3、从站PLC参数设置
、硬件连线
CC‑Link 接线含义(物理层为 RS‑485)
• DA:Data A(通信线 A,+A),通常为蓝线
• DB:Data B(通信线 B,-B),通常为白线
• DG:Data Ground(信号地),通常为黄线
• SLD:Shield(屏蔽层),接电缆外层屏蔽网,抗干扰

将主站和从站的CC-Link模块按照以下方式连接起来

二、主站PLC参数设置
1.新建一个FX 5U梯形图程序,点击左下角“参数”-模块信息,添加网络模块-FX5-CCL-MS
2.设置模块参数
①必须设置
站类别:主站
模式:远程网络Ver.1模式
站号:0
传送速度:10Mbps
②网络配置设置
进入CC-link配置设置界面,从右侧模块一览中添加CC-link模块的“通用智能设备站”,占用站数设置为“占用4站”,扩展循环设置默认“1倍设置”,则主站向从站读取和写入的寄存器数量为各16个。
链接刷新设置
可以设置RX,RY,RWr,RWw链接软元件,以下暂时只设置RWr,RWw,其它设置同理.
RWr表示从链接侧读取数据到本CPU侧,即从智能设备读取数据到本主站,数据存放范围是D3000-D3015
RWw表示从本CPU侧写入数据到链接侧,即从本主站往智能设备写入数据,数据存放范围是D4000-D4015
三、从站PLC参数设置
1.新建一个FX 5U梯形图程序,点击左下角“参数”-模块信息,添加网络模块-FX5-CCL-MS
2.设置模块参数
①必须设置
站类别:智能设备站
模式:远程网络Ver.1模式
站号:1(如果有多个从站,以此类推1、2、3...)
传送速度:10Mbps
②网络配置设置
智能设备站无需进行“网络配置设置”,但是需要进行本站占用站数设置,因为主站中设置的是占用4站,从站也需要设置占用4站
链接刷新设置
可以设置RX,RY,RWr,RWw链接软元件,以下暂时只设置RWr,RWw,其它设置同理
RWr表示从链接侧读取数据到本CPU侧,即从主站读取数据到本智能设备站,数据存放范围是D5000-D5015
RWw表示从本CPU侧写入数据到链接侧,即从智能设备往主站写入数据,数据存放范围是D6000-D6015
根据以上三个步骤即可完成三菱FX5U PLC的CC-link通讯,进行PLC之间的数据传递。